工程模式的开启和使用技巧

楼主:
许多朋友都听说过工程模式,但对工程模式究竟如何开启又有哪些作用就不太清楚了,这里我以Nokia手机工程模式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工程模式的开启和使用技巧。

  几乎所有的Nokia手机都有工程模式,(经测试,Nokia的5110、5130、6110、6130、6138、6150、3210、8210、8850、6210、3310、8250均具备工程模式)不过它是隐藏在菜单中,需要特殊的方法打开工程模式后你才能看见。

  Net Monitor在51××/6100中共有88个画面(如6100软件版本在V5.0以后则为89个画面),6150则为89个画面,而8210则编号为140的画面,实际上有些为空,但总的比6150多。前19个画面称为Operator Net Monitor,以系统网络功能为主;后面的则被称为R&D Net Monitor,以手机内软硬件的资料为主.注:诺基亚8210工程模式有140个画面

  注意:很多朋友都以为工程模式能修改手机功能或增强信牛?涫担?こ棠J街荒芟允綠SM900/1800网络的执行情形或显示手机内某些有用信息作为参考用,不能修改手机功能或增强手机信号,同时,由于手机本身并非精确的仪器,所有显示的数值仅是近似值,而且因为现在的网络技术不断更新,而手机软件是原先设计的,可能也会有不符的情况发生,因此切记,工程模式仅能作参考使用。

一、Nokia工程模式的打开

  Nokia的工程模式在菜单中显示为“Net Monitor”,中文手机也是如此,Net monitor直译就是“网络监视器”,也比较符合实际。工程模式开启后为常驻,不需再输入任何密码,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开启的方法再把其关闭。工程模式的选项画面是螺丝刀和铁锤,相当符合工程模式的意味 。目前能开启Nokia工程模式的软件很多,如著名的 Logo Manager就可以通过数据线或笔记本自带的红外线打开工程模式,功能十分强大。另外有一个专门用于数据线开启工程模式的小程序94xft.exe,不过只能在DOS下使用。用Logo Manager很直观,用数据线或者红外线把手机和电脑连好后,按一下钮就开启工程模式。

  手机良伴作为手机发烧友的装备也越来越流行,但原来的软件中并不能开启工程模式,双扬公司也专门为手机良伴提供了一个开启工程模式的小程序,名为NetMon.exe,不过只对具备红外线功能的诺基亚手机有用。

  运行NetMon.exe,可选择对应机型并有打开Field Test Mode和Engineer Mode以及关闭三项操作,其中Field Test Mode只能打开1-19个画面,而Engineer Mode则可打开全部89个画面。NetMon可以打开Engineer Mode和Field Test Mode,也可以关闭

二、工程模式简介

  工程模式打开后,手机使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手机上会有些不同的画面,这些画面并不会影响你使用手机, 即它只会在屏幕上不须显示其他功能时才会出现。例如,当开始拨电话时,Net monitor就会消失,直到电话拨完,电话号码消失,而工程模式的信息才会出现在屏幕上(注意,在显示工程模式信息时,来电显示、分组图标、通话时间不会被显示出来)。

  Net monitor包含两种模式:资料显示模式(data display mode)和执行模式(execute mode)。进入资料模式的方法是在菜单选项中按上下键切换到Net monitor,按确认进入。在资料显示模式中,可以在主画面中看到测试的值,例如channel(频道),Power Level,Cell ID等,利用上下键可轻松的转换测试项目(左上角的数字就是表示显示的是第几个画面),而不必再回到菜单选项。但是在资料显示模式中,有的画面虽然看得到,但不能进行任何执行或设定。执行模式是在工程模式直接输入数字的启动方法进入,是一次显示一种的形式,若要在执行模式下进行另一种的测试时,则必须重新启动Net monitor选项,然后再进入该选项一次,如我们下面要讲到的输入18进入开关背景灯的画面等等。

三、工程模式常用指令

  1.离开工程模式 输入00,确认

  2.关闭工程模式 输入241,确认(注意,这种方式将关闭工程模式直到你再次用特殊方法打开)

  3.显示在线帮助信息 在工程模式中,按住*键不放,画面将切换到该画面栏位的缩写或代号,并有简短的帮助信息供使用者查阅,此求助画面将停留至使用者再次长按*键始离开。(注意51xx系列的V5.00~5.02版本无在线帮助信息)

  4.常用画面

  在Net monitor中可看到每个画面代表的信息(以前19个画面为例):

  画面01:使用中基地台和频道的信息

  画面02:更多有关使用中基地台和频道的信息

  画面03:使用中基站和邻近两个最强的频道的信息

  画面04:邻近第三、四、五个频道的信息

  画面05:邻近第六、七、八个频道的信息

  画面06:可用及不可用网路选择的显示

  画面07:使用中频道的系统信息

  画面08:无资料

  画面09:无资料

  画面10:显示呼叫重复间隔的数值,TMSI,周期性位置更新的时间(periodic  location update timer),AFC,AGC等信息

  画面11:国家识别码,网路代码,基地台编号等信息

  画面12:加密状况(ciphering)、跳频(hopping)DTX状态及IMSI侦测状况的相关信息

  画面13:DTX状态的显示

  画面14:画面指示的切换(61xx无)

  画面15:无资料

  画面16:无资料

  画面17:切换BTS_TEST(Lock Channel)状态

  画面18:切换背景灯光的关闭(6110/6138无)

  画面19:切换基站限制的可用状态(toggle cell barred status)……

四、Net monitor实用三例

  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显示基站信号的画面1、开关背景灯的画面18和显示电池真实容量的画面20。

  1.显示基站信号等常用数值:这是最基本的信息了,主要是手机当前正使用的基站和频道的信息,分为待机和通话时两个画面 说明:请对照在线帮助图和待机和通话的实际图来理解,不少数值在待机和通话状态下代表的信息并不相同。CH 显示频道编号,GSM900的范围是1~124,GSM1800的范围是512~885,如果该运营商有开启跳频(Freq。Hopping),通话中频道编号前会用“H”以资识别,并显示跳频所使用的频道编号。

  RxL 显示接收强度(单位:-dBm),范围从-110~0,因为该位置只能显示3位,显示100实际上是-100,一般低于-100手机已无信号。

  TxPwr 显示通话中手机的功率发射强度(Power Level),显示范围0~19。

  TS 时槽(Time Slot),TS=0~7,其中TS 0为BCCH所使用。

  TA Time Advance,时间前置量,显示手机和基站间距离。该数值乘以500可换算为米,不过因受电波反射吸收等影响,TA值仅供参考用,TA值范围0~63。(我们使用不同的手机在多个地点测试,得出的TA值基本吻合)

  RQ 通话品质,0~7,数值越大,通话品质越差。

  RLT Radio link Timeout。 如果是负的值,则显示0。最大值为64。当手机没有通话时,则会显示xx。

  C1 路径损失参数(Path Loss Criterion),供手机决定频道选定的参数,其计算比较复杂,在此略过。

  C2 小区重新选择参数(Cell Reselection Criterion)。

  CHT - Channel Type,显示现在使用中频道类型,共有*AGCH、*SDCC和 * TXX三种。

  通话中CHT项变化:AGCH->SDCC->TFR(TEFR)->挂断电话->BCCH->CCCH

  开机时CHT项变化:AGCH->SDCC->BCCH->CCCH

  BCCH -(Broadcast Control Channel)广播控制用频道

  CBCH -(Cell Broadcast Channel)小区广播频道

  SEAR -(Searching)手机正在搜寻网路讯号

  NSPS -(No Service & Power Save),无系统服务,手机处于省电模式

  TEFR为通话中语音编码速率有HR、FR、EFR等,我们知道,在诺基亚手机中可以通过输入*3370#来打开或输入#3370#关闭加强型全速率方式,但到底我们的手机现在是在何种状态下工作,用此方法可以查明。注:使用同一个运营商的诺基亚手机,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个基站,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 ,在同一地点联通和移动的基站类型不一样

  2.持续打开背景灯光 :用以控制背景灯的开关

  使用方法: Net monitor,输入18,再确定键,打开或关闭灯光。注意事项:该画面预设值为OFF,若开启成ON后,灯光将一直开启直到使用者将状态改成OFF,此功能对于夜间的使用者很方便,尤其在车上的时候。

  3.查看目前手机电池实际容量

  目前电池标称着高容量、超薄技术,其实Nokia手机只要开启工程模式后,就可以让实际的电池容量无所遁逃了,用用这招可让你避免买到一些假冒伪劣电池,使用技巧相当简单,进入工程模式第20页,左下角显示的数字就是电池容量(mAh)。例为Nokia 6150,显示为900mAh,与实际的电池标称值900mAh相符合  例为Nokia 8210,显示为699mAh,与实际的电池标称值650大致符合 其实各种品牌的手机都藏有一些隐蔽的功能可让大家去挖掘,比如有朋友通过数据线打开3210隐藏的两个游戏——让3210多了两个游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