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感应台灯控制电路

楼主:
新颖感应台灯控制电路

本文介绍的感应台灯控制电路,不需要机械开关,只要用手靠近台灯,就能控制台灯的亮灭,或改变灯

光亮度。具胡电路新颖,结构简单,灵敏度高,性能稳定和安全可靠等特点。 电路原理如附图所示,主

要由电源电路、感应信号产生电路和控制电路三部分组成。

  1、电源电路

   电路采用直流9V电压供电,为了缩小体积,使用C1和C2将交流220V市电降至10V左右,经二级管D1--

D4桥式整流和C3滤波后,由三端固定稳压器U1输出稳定的9V直流电压。C4用于抑制7809可能产生的自

激,R1为泄放电 阻,作用是停电以后,释放C1和C2中储存的电荷。

2、感应信号产生电路

主要由传感器和T1等组成,U2为NE555,并将它接成脉冲启动式单稳态电路。传感器使用导电金属箔制

作,可以用香烟盒内铝箔代用,面积不应小于10*20CM2 ,此传感器灵敏度较高,人体离传感器1—2CM

时,便可对电路进行控制。

3、控制电路

主要由U1和VS等组成,实现人体每靠近一次传感器一次,台灯亮灭状态便改变一次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有人试过吗 可靠吗
后面的灯部分 怎么连接的
前面的降压能降到10V左右吗
请赐教

网友:
楼主再详细的介绍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