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 拨号错误代码分析

楼主:
· Error 602 The port is already open指定的端口已打开
Vm |"KNNW,DGuest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yJr)|_Guest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l|s Js*iGuest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1^&XVi#}:bGuest

· Error 605 Cannot set port information
A ^8N Wd9ox6`%SGuest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不能设定使用端口
f |j\/}#Y VLnY8|Guest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R:sizGrfb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 Error 606 The port is not connected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7PeG[f[%b&C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不能连接所需的设备端口
wY$e${:N1U2r6b.||Guest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连接线故障,ADSL MODEM故障
4Lx5aa^Guest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检查网线和 ADSL MODEM

· Error 608 The device does not exist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 CZ[&\.Z X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不存在
.t+k j5uw6|,]Guest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a5x8d Vk:Vp-\-NJGuest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 Error 609 The device type does not exist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v:dI8e;H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其种类不能确定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_3YzQ6C g,Kv`;Y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D)XTM5Ps _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 Error 611 The route is not available/612 The route is not allocated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1}v zr"f X V.H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路由不正确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8s"Tk1p%E n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ISP服务器故障
| };D6g7XD1K UsZGuest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致电ISP询问

· Error 617 The port or device is already disconnecting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u.Er;n|gG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已经断开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h5B?#k oC ?+Q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ISP服务器故障,连接线,ADSL MODEM故障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e%B8g'TMQA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致电ISP询问 ,检查网线和 ADSL MODEM

· Error 619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6lC?&B"Y,rKE:Q.Z
问题:与ISP服务器不能建立连接
e+n`Kk RWGuest原因:ADSL ISP 服务器故障,ADSL电话线故障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g6}F]6pf3u
解决: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致电ISP询问

·Error 621 Cannot open the phone book file
"_mir SGuest·Error 622 Cannot load the phone book file
3J5KY c]B*C)ZGuest·Error 623 Cannot find the phone book entry
||h]pGuest·Error 624 Cannot write the phone book file
$w } H } M-o7F ^Guest·Error 625 Invalid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 phone book
0lv`4p$|D`xGuest问题:Windows NT 或者 Windows 2000 Server 网络RAS网络组件故障
3q6|5iW_%n;{ i9@9~n#y zGuest原因:卸载所有PPPoE软件,重新安装RAS网络组件和RasPPPoE

· Error 629 已经与对方计算机断开连接。 请双击此连接,再试一次。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X }8[j1nVP!r
问题: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断开连接
8ySm4i brY d'{4XbTGuest原因: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有多种情况可以导致"错误629",多数情况是因为同时拨入的人数过多造成的。另外,在您的拨号连接 设置中应该全部采取默认设置,如"启用软件压缩"、"登陆网络"都需要选上。一般来讲,此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由于您所用的MODEM或电话线的性 能和质量原因,以至于在您选定的通讯速率上不能很好地建立连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您的电话开启了防盗打功能,在拨号时将有调 制解调器的握手音,但握手音响后将出现错误629,如果有分机拨打电话,电话就会报警,只要把防盗打功能关掉就可以了。

· Error 630
%c!n f{XI,u'[Y'fGuest问题:ADSL MODEM没有没有响应
1W$ABS d)x"~PGuest原因:ADSL电话线故障,ADSL MODEM故障(电源没打开等)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pCAW|'E
解决:检查ADSL设备

· Error 633
E7R8yJ NoGuest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O cHP#Tox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g.gz i)B:WGuest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 Error 638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_"X g G,E
问题:过了很长时间,无法连接到ISP的ADSL接入服务器 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6~{e,u#@5nr#Jx
原因:ISP服务器故障;在RasPPPoE所创建的不好连接中你错误的输入了一个电话号码
5}[Of8y%]w;PGuest解决:运行其创建拨号的Raspppoe.exe检查是否能列出ISP服务,以确定ISP正常;把所使用的拨号连接中的电话号码清除或者只保留一个0。

· Error 645
T6s9qc"U.e/\;[;S2{W/oGuest问题:网卡没有正确响应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i^ i} Rm\_'zl,\
原因:网卡故障,或者网卡驱动程序故障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_ mA1CpO
解决:检查网卡,重新安装网卡驱动程序

· Error 650
8A;p*C'j lq S!qGuest问题: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断开连接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w dZC T2vJPm
原因:ADSL ISP 服务器故障,网卡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z{4h"fRCnB Z
解决: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致电ISP询问;检查网卡,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 Error 651
(?.f0Z};]4Rdm K3Z5vGuest问题:ADSL MODEM 报告发生错误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j(]%R7},Y6mj"T
原因:Winsows 处于安全模式下,或其他错误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y q5@}:]c?2K
解决:出现该错误时,进行重播,就可以报告出新的具体错误代码。

· Error 676 占线,请稍候再试。
0l,J N)ifTQlHGuest
    请先检查电话线是否有问题,请将电话线拔下,直接接在电话上,用电话拨要拨的ISP电话号码(比如163,169),听一听听筒里有没有类似传真音的尖叫声,如果有此声,说明您的电话可以拨号上网,请确认在"我的电脑"->"拨号网络"->"XXX连接(您的拨号连接)"中的电话号码在ISP 电话号码前没有其他数字,如您是通过分机拨号,需在电话号码之前加外线号和逗号,例如"0,163"。如果在听筒中确为占线音,且占线频率极高。
/L4k$\Z.cq@7WuGuest

· Error 678 拨入方计算机没有应答
9AX6xS)W9kGuest
    这种情况和占线有些类似,多为偶然现象,有时是因为调制解调器刚刚开启就拨号导致的,请先确认将电话线(连接电话局的那一根)插入调制解调器的"LINE" 接口上。检查电话线是否有问题,请将电话线拔下,直接接在电话上,用电话拨要拨打的ISP电话号码(比如163,169),听一听听筒里有没有类似传真音的尖叫声,如果有此声,说明您的电话可以拨号上网,请确认"我的电脑"->"拨号网络"->"XXX连接(您的拨号连接)"中的电话号码在 ISP电话号码之前没有其他数字,如您是通过总机拨号,需在电话号码之前加外线号和逗号,例如"0,163"。如果是占线音,请联系ISP客户服务部。如果没有任何声音或有提示音说您不能拨打此电话号码,那这说明您的电话线有问题。
:k'wi Ce? i"qGuest

· Error 680 没有拨号音
i'n+m'v,v)vS2zGuest
出现这个错误,请检测调制解调器是否正确连到电话线,然后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z0q(C*ryH+US7cGuest先检查电话线是否连接,如果没发现问题,请将电话线拔下,直接接在电话上,用电话拨要拨的ISP电话号码试一试(比如163,169),听一听听筒里有没有类似传真音的尖叫声,如果有此声,说明您的电话可以拨号上网,可能是刚才您拨号时有电话打进来,或是您的调制解调器有故障。 如果是占线音,请联系 ISP客户服务部。如果没有任何声音或有提示音说您不能拨打此电话号码,那这说明您的电话线有问题。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B;YgvQ*|

· Error 691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j^ \'z]D$G:F
问题: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对,无法建立连接
K[E!n N"r0nGuest原因:用户名和密码错误,ISP服务器故障
&W)gu%R-H5w#W:VLGuest解决: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使用正确的ISP账号格式(name@service),致电ISP询问。

· Error 718
N cK#m"_/P:J`1vGuest问题:验证用户名时远程计算机超时没有响应,断开连接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3I t-F.~bh ee
原因:ADSL ISP 服务器故障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 qNR{5]D)L@
解决:致电ISP询问

· Error 720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S X s%^3E7e?Z
问题:拨号网络无法协调网络中服务器的协议设置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2P+XS1k#_u _
原因:ADSL ISP 服务器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z9yrD nj{U;f&e
解决:致电ISP询问,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 Error 734
I.|} UwGuest问题:PPP连接控制协议中止
p7JR9z,j(GDGuest原因:ADSL ISP 服务器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
.u^6sX6bGuest解决:致电ISP询问,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 Error 738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Wr-[m0h4\3w&?[1]:p`
问题:服务器不能分配IP地址
ML!N5G2@+DKnGuest原因:ADSL ISP 服务器故障,ADSL用户太多超过ISP所能提供的IP地址
$MO"|(bA8iE9NGuest解决:致电ISP询问

· Error 769

原因:一般情况为网卡被禁用
oaz J4nj5R4K)`KGuest解决办法:点击电脑桌面上的"网上邻居"的鼠标右键,打开"属性",观察"本地连接情况",如果为"暗色",则一定是网卡被禁用了,双击或点击右键启用即可.

· Error 797
8L0[K9t2| quGuest问题:ADSL MODEM连接设备没有找到通信博客----通信人自己的博客!(k S0[!f3mw
原因: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的连接线出现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邦定,在创立拨号连接时,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
+NK'd G6D`+i'tGuest解决: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RasPPPoE相关的协议是否正确的安装并正确邦定(相关协议),检查网卡是否出现?号或!号,把它设置为Enable;检查拨号连接的属性,是否连接的设备使用了一个“ISDN channel - Adapter Name (xx)” 的设备,该设备为一个空设备,如果使用了取消它,并选择正确的PPPoE设备代替它,或者重新创立拨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