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

楼主:
晶振电路

    我用反向器(74LS00)与晶振、两个小电容、一个大电阻。用的是典型电路,可在示波器上就是不振?

    HC的或HCT的才行,如果电容小的话,应该用MOS输入的门。LS芯片的最高截止频率没问题,原因是LS芯片需一个百欧级偏置电阻才能达到线性状态,此时增益又不够。

    HC和LS速度上并无区别(最大40兆),问题出在振荡电路是将非门当成线性反向放大器来使用。HC只要加个10兆电阻即可,此时仍有足够的放大倍数(约100)。LS加个1兆电阻仍是非线性状态,不可能振荡,需要5千才能线性,但此时负反馈太深,放大倍数过小(小于10),仍不可能振荡。

    原先CMOS比TTL的速度低,高速CMOS与TTL的速度低错不多,由于CMOS的优点工耗低,故得以发展,HC就是高速CMOS,但TTL的可靠性要好(短路不会烧掉,CMOS就不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