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605:速度最快的16位Delta-Sigma ADC

楼主:
豪华的单片机开发系统498元
可稳定视频输出的:
S3C2410 ARM9开发板780
DSP5402学习开发板II200元

暑期大优惠:
S3C44B0开发板(
标准版)350元

单片机以太网开发板  180元
DSP5402学习开发板II200元
LABTOOL-48UXP     2800元

摘要:ADS1605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I)生产的一款高采样率、高精度、易使用的16位ΔΣ模数转换器。其简易的并行数字输出数据接口可方便地与数字信号处理器(DSPs)接口。主要针对需要高精度测量和高速数据采样的场合,如自动测试设备、科研仪器、医学图像处理、数据采集、振动分析等。文中主要介绍了ADS1605的性能特点、内部结构及引脚排列,并对其和TI 的TMS320C5400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接口作了简要说明。

关键词:模数转换器;ADS1605;高精度测量

分类号:TN409

文献标识码:B

ADS1605:The highest speed, 16-Bit Delta-Sigma ADC Jin Jian Zhang Chong

Abstract: The ADS1605 is a 16-bit delta-sigma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by Texas Instrument in U.S.A for high-speed, high-precision, and ease of use. The digital output data is provided over a simple parallel interface that easily connects to DSPs. It aims at mainly the applications which need high-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high-speed data gathering, such as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scientific instrumentation, medical imaging, data acquisition, vibration analysis and so on .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formance, internal structure, pin descriptions, and offers an example of interfacing ADS1605 to the TMS320C5400 DSPs in brief.

Key words: ADC; ADS1605; high-precision measurement

1 概述:
ADS1605是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开发的高速、高精度的16位Delta-Sigma模数转换器(ADC)。其采样速率为5MSPS,带宽为2.45MHz且带内信号波动小于±0.0025dB,信噪比(SNR)为88dB; 非线性失真(THD)为-99dB,无失真动态范围(SFDR)为101dB。倍频采样(2X模式)时,数据采样率能达到10MSPS。简易的并行数字输出数据接口可直接与数字信号处理器(DSPs)连接,方便用户接口设计。ADS1605的工作电源为+5V的模拟电源和+3V的数字电源,独立的数字I/O电源设计使芯片可灵活与其它逻辑芯片接口,其工作电压为+2.7V~+5.25V。芯片采用64引脚的TQFP封装,封装型式和引脚排列如图1所示。

    ADS1605的主要工作特性如下:
    (1) 创行业纪录的5MSPS过采样速率(2X模式时能达到10MSPS);
    (2) 高精度:信噪比(SNR)为88dB; 非线性失真(THD)为-99dB; 无失真动态范围(SFDR)为101dB;
    (3) 2.45MHz带宽的线性相位;
    (4) 传输频带内信号波动:±0.0025dB;
    (5) 可选的片上基准电压源;
    (6) 可直接与TMS320C6000系列DSP芯片连接;
    (7) 可调功耗:315~570mW;
    (8) 停止采样时,可通过启动休眠模式来减少功耗

图1 TQFP型封装和引脚排列

2 内部结构及引脚功能
ADS1605的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芯片由ΔΣ调制器、数字滤波器、I/O接口、FIFO、基准源和偏置电路等组成。表1示出了引脚名称及功能描述。

图2 ADS1605的内部结构
表1 ADS1605引脚名称及功能描述

3 设计考虑
作为一款高性能的ΔΣ模数转换器,ADS1605的过采样率在默认状态下为8,此刻的数据采样率是5MSPS,倍频模式(2XMODE)通过使过采样率缩减为4来达到10MSPS的采样速率。度量输入信号和基准电压时,应考虑将相关引脚信号电平进行差分转换:输入信号电压VIN=(AINP-AINN),基准电压VREF=(VREFP-VREFN)。16位的并行输出数据总线可以直接与DSP芯片连接,方便用户接口设计。独立的数字I/O电源设计使芯片可灵活与其它逻辑芯片接口。

3.1 输入控制
(1)模拟输入( AINP,AINN )
ADS1605通过将差分转换后的输入信号电平VIN和差分转换后的基准电压VREF进行比较来进行数据量化。此外,对基准电源进行内部定标保证了输入信号电平VIN的最大幅值为1.545VREF。注意采样值是有符号数,若A15为16位采样数据的最高位,则A15为符号位,A15=0表示正极性,A15=1表示负极性,其它15位与输入信号电平大小相对应。最大正极性输入信号的电平VIN为1.545VREF,相应的数字编码为7FFFh,最大负极性输入信号的电平VIN为-1.545VREF,相应的数字编码输出为8000h。

(2)基准源输入
无论选择内基准源或外基准源,基准电压VREF都等于VREFP和VREFN的差值,即:VREF=(VREFP-VREFN),VREFP和VREFN各有2个引脚(63,64和60,61),在使用前均应分别短接。
选择内基准源时,应将 引脚置为低电平,以此激励内部电路产生基准电压,选择外基准源时则相应将 引脚置为高电平。

(3)时钟输入
时钟输入由外部时钟源提供,时钟信号从CLK引脚输入并控制ΔΣ调制器的数据采样。此外,应选用晶振作为时钟源以实现最佳性能。

3.2 数据格式
16位输出数据以二进制补码形式存在,见表2。当输入正极性信号电平VIN超过1.545VREF时,相应的编码输出为7FFFh,同时OTR(溢出指示)引脚变成高电平,表示溢出。同样,输入负极性信号VIN低于-1.545VREF时,对应的编码输出为8000h且OTR引脚变成高电平(溢出)。

表2 输入信号电平与输出编码对应关系

3.3 数据输出控制
 引脚信号至波形下降沿时,输出数据有效。为激活输出数据总线,  引脚必须同时置为低电平,如表3所示。

3.4 模拟电源功耗及休眠模式
在RBIAS引脚和模拟地之间,需外接一电阻器RBIAS,用来设置模拟电流电平,如图3所示。表3给出了RBIAS与时钟频率、典型功耗的对应关系。如在电阻器RBIAS两端并联上电容将对内偏置电路产生干扰,在使用中应注意。

当停止采样时,通过将引脚置为低电平来启动休眠模式。进入休眠状态后,包括基准电压源在内的所有电路都被切断。为减小休眠状态时的数字电流,应停止CLK引脚的时钟信号输入。芯片内部,在引脚还集成了一个170kΩ的内置负载电阻。若不使用引脚,可将其直接接至IOVDD引脚。当退出休眠模式并开始采样时,基准源达到稳定状态需15ms。待基准源稳定后,再经过100个信号周期(调制器和数字滤波器的调整稳定时间)后就可以接收有效数据。

3.5 2X模式
当2XMODE数字引脚为低电平时,过采样率为8(16位采样);引脚为高电平时,过采样率为4(14位采样)且16位DOUT引脚都被激活。2X模式时,过采样率从8减到4使数据采样率加倍。当fCLK=40MHz时,数据采样率变为10MSPS。同时,群时延缩减到0.9μs,稳定时间变为1.3μs或13个信号周期。芯片处于2X模式时,噪声随过采样率的减小而增加,典型信噪比(SNR)降为14dB,谐波失真(THD)基本保持不变。

3.6 应用实例
图4给出了ADS1605与TMS320C5400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DSPs)的接口方式。数字信号处理器的R/引脚和引脚负责读数据控制,其中,为I/O空间选择信号引脚,当DSP访问其它外部存储空间时,可阻止ADS1605的引脚选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ADS1605的数字耦合噪声。如不使用引脚,则可用倒相器取代与非门U1。引脚和A15引脚通过与非门U2共同对ADS1605进行片选,如DSP的I/O空间未连接其它器件,可将引脚与引脚直接相连,即与非门U2不用。ADS1605的16位数据总线直接与DSP的数据总线连接,简化了数据传送操作。ADS1605的引脚与DSP的引脚(外部中断管脚7)相连,可用以触发CPU的中断信号。

图4 AD1605和TMS320C5400芯片的连接

德州仪器公司(TI)提供的CCS(Code Composer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除可对TI的TMS320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进行功能强大的软件调试外,还为DSP芯片和模数转换器的接口提供必要的插件支持,方便了数据采集系统和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接口及软件调试。

4 结束语
ADS1605接口简单,使用方便、灵活,16位的高采样精度,同时又具有较高的数据转换速度及无失真动态性能。在多数需要高精度测量和高速数据采集的应用中,该芯片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1.Texas Instruments. ADS1605 16-Bit,5MSPS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2003:7~16.
2.谭杰·霍夫纳. 高速A/D转换器动态参数[J].电测与仪表,2001;38(3):31~33.
3.Texas Instruments.Data Converter Selection Guide.2003:4~7.
4.Texas Instruments.Operating the ADS1603 and ADS1605 in 2X Mode.2003:9~16.
5.王念旭. DSP基础与应用系统设计.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1. 361~362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