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计数器实验2

楼主:
在工作中计数通常会有两种要求:第一、将计数的值显示出来,第二、计数值到一定程度即中断报警。第一种如各种计数器、里程表,第二种如前面例中讲到的生产线上的计数。先看第一种吧。我们的硬件中是这样连线的:324构成的振荡器连到定时/计数器1的外部引脚T1上面,我们就利用这个来做一个计数实验,要将计数的值显示出来,当然最好用数码管了,可我们还没讲到这一部份,为了避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用P1口的8个LED来显示计到的数据。

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0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0不用全置0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LOOP: MOV A,TL0

MOV P1,A

AJMP LOOP

END

在硬件上用线将324的输出与T1连通(印板上有焊盘)运行这种程序,注意将板按正确的位置放置(LM324放在左手边,LED排列是按从高位到低们排列)看到什么?随着324后接的LED的闪烁,单片机的8只LED也在不断变化,注意观察,是不是按二进制:

这样的顺序在变呢?这就对了,这就是TL0中的数据。

程序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AJMP TIMER1 ;定时器1的中断处理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1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模式1,0不用全置0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预置值,要求每计到6个脉冲即为一个事件

SETB EA

SETB ET1 ;开总中断和定时器1中断允许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AJMP $

TIMER1: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计数值到,即取反P1.0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重置计数初值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上面这个程序完成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每6个脉冲到来后取反一次P1。0,因此实验的结果应当是:LM324后接的LED亮、灭6次,则P1。0口所接LED亮或灭一次。这实际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计数器的第二种应用。

程序三:外部中断实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外部中断地直入口

AJMP INT0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P1,#0FFH ;灯全灭

MOV P3,#0FFH ;P3口置高电平

SETB EA

SETB EX0

AJMP $

INT0: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