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C45的车载语音导航终端的硬件设计

楼主:
一 引言
    我国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导航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导航终端、数字地图、导航平台。【1】导航终端是我国卫星导航大批量应用市场的两大主项之一,它是目前中国导航市场的主体。【2】导航终端作为智能交通系统的神经末梢,很多公司在进行研制生产,推出的GPS导航终端有高端和低端两大类,各具特色,高端产品除导航功能外,其它如无线通讯、DVD、上网等功能都一应俱全,实现了一机在手,万事俱备,它们的市场销售价格大多在1.5万元左右。这类产品适合于一些高端客户。相比之下,低端产品只提供作为导航终端的必要的功能,系统复杂度底,成本低,面向的是普通客户以及行业客户,市场前景更为明朗。
    本文利用GPRS模块(TC45)、GPS模块(JP7)、语音合成模块(XF1M02),以及相应外围辅助电路,设计出一款精简的低成本的车载导航终端。
二 系统简介
1.系统功能描述:
   本系统采用车用电源供电,由于采用宽范围电源芯片,可以允许输入电压范围是8-40V。接通电源后,系统各模块自动启动,GPS模块开始定位,GPRS可以按照设定的时间主动往中心发送位置信息,也可以由控制中心命令其报告位置信息。需要导航时,按下12580 键,自动拨打查询电话,同时把现在位置信息发送给控制中心,再由司机告知目的地,中心将导航信息用GPRS通讯或短消息的方式发回终端,经过语音合成将导航信息播报出来,实现语音导航。并且设有重复键,可以重复播放导航信息。对于特种行业用车,如货运出租车,除自动定位外,控制中心可以按照就近原则,将需求信息发送到空车上,由司机确认收到,做到了智能调度,减少出租公司运营成本。

2.系统主要模块简介:
    GPS模块采用FALCOM公司的JP7模块,它的供电电压3.3 V DC ±5%,连续工作模式时电流约为65mA。定位精度在没有选择可用性限制(SA)时可以达到10米,时间与GPS时间同步在1毫秒之内。有两个全双工CMOS电平串口。30个引脚。
    GPRS模块采用SIEMENS公司的TC45模块,TC45是为M2M(machine-to-machine)市场设计的新一代无线模块,供电电压3.2V-4.5V,通过编程控制,可以有多达9个可自由编程的GPIO口,支持Internet 的 TCP/IP 协议。300 kB 快闪存储器,得益于应用了J2ME(Java 2 Micro Edition)技术,该模块的功能不再限于设备间的通讯,更实现了对应用设备的功能控制。
    语音合成模块使用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XF1M02语音合成芯片,异步串口通信,波特率9600bps,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数据以数据包为单位,每包长度不超过50字节,数据包的包头标识为0X01,包尾标识为0X04。

三 硬件设计
1.电源部分:
本系统需要4.0V和3.3V两种电压,汽车供电电压一般是12或者14V,从直流12V稳压到直流4.0V,电压落差8V,原先我采用线性稳压模块LD29300,试验证明损耗是很大的,发热很严重,芯片表面很快就会烫手,因此改进设计采用开关型稳压芯片MAX724得到4.0V电压,然后再用一个二极管,利用其导通压降0.7V,得到3.3V电压,实际试验效果表明是可行的。MAX724稳压电路原理图如图一,用R1和R2来调节输出电压到4.0V。
调节公式如下,其中2.21V为参考电压。

2.GPS部分:
GPS模块分为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需要独立接地。串口为CMOS电平,可以直接与TTL电平串口连接。在这里,TC45是做为DCE设备使用,JP7模块是做为DTE设备使用。外围电路只要几个外接电容、天线安装上,串口和TC45的相应串口连接起来,上电后,它就会通过串口送出GPS信息,格式如下:
$GPRMC,145201.320,A,3113.7828,N,12126.7542,E,0.62,205.44,301104,,*02
$GPGGA,145202.320,3113.7838,N,12126.7521,E,1,04,14.2,85.6,M,8.1,M,0.0,0000*41
$GPGSA,A,3,10,17,02,24,,,,,,,,,21.0,14.2,15.4*05
$GPGSV,3,1,10,02,70,052,44,17,62,350,44,10,61,333,40,29,59,192,00*70
其中RMC为导航卫星特定精简资料(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NSS Data),GGA为位置测定系统定位资料(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GSV为导航卫星资料(GNSS Satellites in View)。其中我们想要的数据只有位置信息、速度信息、时间信息等,可以只挑选其中一部分来利用。
3.音频电路:
TC45有两路模拟音频接口,一路数字音频接口。模拟接口一 :没有MIC供电电路,阻抗50K,每根线要加100nf的电容。模拟接口二 :有MIC供电电路,可以接有源MIC,阻抗2K,MIC的放置至少要离开天线5CM之上。我们的电路中只使用了这两路模拟接口,接口一连接免提喇叭和MIC,接口二连接耳麦。当耳麦插入时,语音输出可以自动切换到接口二。
4.GPIO口:
TC45有最多9个可以自由编程控制的GPIO口,其中四个是和串口1复用,五个是和数字音频接口复用。在本系统中,因为串口一有专门的用途,所以GPIO就只有5个了,我们设计用来分别作:12580键、重复键、耳机插入检测、应答键、报警键。
5.SIM卡电路:
模块的连接器和SIM卡座的引脚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20CM,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在SIM支架下敷设一层铜隔离网,该层敷铜与SIM卡的CCGND引脚相连。CCVCC和CCGND之间的电容C1035和C1036要离引脚尽量近,并且走线尽量阻抗低,以满足规范要求。SIM卡接口电路原理图见图二,其中SRV05为保护器件。

6.启动关闭模块电路:
启动模块方法有多种,这里采用 /IGT 信号启动,时序图要求如图三所示:
启动电路如图四所示: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在上电后延时自动启动模块。关掉模块方法也有多种,正常是用软件关机,即发送AT命令 关机,只有在出现严重错误(软件关机超过5秒没有响应)时,才建议使用/EMERGOFF 信号硬件强制关机。另外,在出现低压或者高温等异常情况的时候,模块也会自我保护,断掉电源!
7.串口电路:
TC45有两个不平衡异步串行接口可以使用,是设计为DCE来用的,串口0是8线的。只有串口0才是可以自动波特率的(1200, 2400,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bps)。串口1是4线的,可以被复用为GPIO口。两个串口都被设置成8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以被设置为300bps到230400 bps。本系统中,串口0用作与语音合成芯片通信用,串口1与GPS模块通信。
四 结语
本文叙述终端的硬件部分设计,加上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后,就可以直接与微机通信,调试系统的软硬件,TC45的微机调试主要是通过AT命令来进行,相关文档参见【3】。使用J2ME编程,可以方便快捷的实现开发者的想法,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相关文档参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