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并行口直接驱动LED显示

楼主:
1.     实验任务

如下图所示,利用AT89S51单片机的P0端口的P0.0P0.7连接到一个共阴数码管的ah的笔段上,数码管的公共端接地。在数码管上循环显示09数字,时间间隔0.2秒。

2.     电路原理图

3.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我们的试验板自带8只LED显示器。段选线接在P1.0--P1.7脚。公用选线接在P3.0-P3.7脚。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就可以做此试验。

4.     程序设计内容

(1.       LED数码显示原理

七段LED显示器内部由七个条形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小圆点发光二极管组成,根据各管的极管的接线形式,可分成共阴极型和共阳极型。

LED数码管的g~a七个发光二极管因加正电压而发亮,因加零电压而不以发亮,不同亮暗的组合就能形成不同的字形,这种组合称之为字形码,下面给出共阴极的字形码见表2

3FH

7FH

06H

6FH

5BH

A

77H

4FH

b

7CH

66H

C

39H

6DH

d

5EH

7DH

E

79H

07H

F

71H

(2.       由于显示的数字09的字形码没有规律可循,只能采用查表的方式来完成我们所需的要求了。这样我们按着数字09的顺序,把每个数字的笔段代码按顺序排好!建立的表格如下所示: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5.程序框图

6. 汇编源程序

                            ORG 0

START:               MOV R1,#00H

NEXT:                MOV A,R1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INC R1

                            CJNE R1,#10,NEXT

                            LJMP START

DELAY:              MOV R5,#20

D2: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