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运放构成的单稳延时电路

楼主:
单稳延时电路由接成电压比较器的单运放构成,电路如附图所示,有电路简单、调节延时方便等特点。
常态时,IC输出保持低电平,这个状态是稳定的。当负脉冲经C1输入至反相端时,反相端电位低于同相端电位,输出端由低电平翻转为高电平,这个状态是不稳定的。此高电平经R1、R2分压后加至IC的同相端,使同相端电位高于反相端,从而保持高电平输出。同时,该高电平经R3和C2充电,当C2上电压被充至使反相端电位高于同相端电位时,其输出端又翻转为低电平。此时,同相端电位约为零,而C2上的电压经VD1迅速向输出端放电,使电路加速恢复到初始状态。电路稳定后反相端电位仍高于同相端电位,使输出低电平得以保持。
  该电路的延时时间T不仅取决于R3、C2,而且还取决于R1、R2的分压比。所以,调节延时时间十分方便,既可调整C2、R3进行延时粗调,又可调整R2进行细调(分压比若取1/2~2/3,延时精度较高)。但是,该电路在上电时的状态是随机的,要使该电路上电后有唯一的输出状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电路中增加R4。这样,在上电时,由于C1上电压不能突变,电源电压经R4、C1加至反相端,即可置输出于低电平;二是在同相端与地之间接一只二极管VD2和一只开关S(如虚线所示)。上电时如输出为高电平,虽然这一状态是不稳定的,但如上所述,要经过时间T输出才为低电平,而实用上往往需要电路上电时即刻复位。为此,可在上电时先将S接通,若输出为高电平,则C2充电到0.7V即可使电路复位,大大缩短了电路上电复位的时间。复位后将S断开,电路即可正常工作。
  实际应用中,若取R1为100kΩ,R2为200kΩ,则分压比为2/3,触发延时时间约为0.7R3×C2。C1可取0.1μF,R3可取10kΩ以上。IC可用单电源运放或比较器,如LM324或LM339。

网友:
谢谢了,我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

lou zhu shou lei,
du  zhe zhou hui.
lun tan xing  wang,
shou ru wang qian.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看完这个电路的分析 ,感觉学习了不少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