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入限流电阻的问题

楼主:
本人初装一个输入功率12W的开关电源,输入滤波电容为47uF/400V,该电容上电时充电瞬间产生大电流。
  为了不使这个电流冲击对电网上其它设备产生干扰,准备在保险后、整流桥前串联一个“上电限流电阻”。
  经过试验,本人还是对该电阻难以确定,诚望各位前辈、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分析如下:

1、加装输入串联电阻的必要
  如果没有限流电阻,AC220V经整流桥直接对输入电容充电,如果赶上交流峰值时刻上电,而此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V,此时电网上310V电压处于短路状态,短路电流大小取决于电网的内阻Rs,以1欧计将有300A的瞬间上电电流,虽然时间很不长,但会减短输入电容和整流桥的寿命,还可能对临近设备产生干扰。
  所以认为加装这个串联限流电阻,很有必要。

2、查阅有关参考电路
  该电阻在4.7欧到20欧,有使用NTC(负温度系数电阻),也有用普通电阻,当然也有不加的。

3、非上电工况的考虑
  以12W输入功率计算,输入交流电流为12w/220V=0.055A
  上电以后稳态情况下:
    5欧电阻上的压降为0.055·5=0.27V,耗散功率为0.055^2·5=0.015W
    20欧电阻上的压降为0.055·20=1.1V,耗散功率为0.055^2·20=0.06W
  如此看来:上电以后的串联压降和功耗都不大,所以该串联电阻的选用应该重点考虑上电瞬间的工况。

4、关于串联电阻的耐压
  查手册,0.5W以上的电阻,工作电压都超过350V
  按此参数选用1~2W电阻该是没有问题。

5、关于串联电阻的最大电流
  当输入电容初始电压为0V时,加到限流电阻上的可能的最大电压为220·1.4=310V;
    通过5欧电阻的最大电流为62A;
    通过20欧电阻的最大电流为15.5A;
  电流产生热量,感觉,电阻能否通过足够大的电流,还是与它能承受的脉冲功率有关。

6、关于脉冲功率
  查了一本电阻手册(可能老了点),对于碳膜金属膜电阻,最大脉冲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的500~1000倍。
  对于5欧电阻,额定功率应该达到62^2·5/1000=19W
  对于20欧电阻,额定功率应该达到15.5^2·20/1000=4.8W
  若按500倍计算,分别应达到38W、10W
  ——这也太大了!!!是不是我的手册太老了,现在关于电阻瞬间脉冲功率的指标是怎么样的?从哪里能查到?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7、关于用NTC(负温度系数电阻)
  NTC电阻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减小。
  如果用它做这个限流电阻,需要靠它自己本身的功耗加温。上电瞬间它是常温阻值,整个大电流上电的时间不长(20欧电阻;充电按三角波估算,约2mS),估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NTC阻值不会有多大变化,即使变化也是升温减小阻值。
  而在上电以后正常工作时,即使100欧的阻值功耗才不足0.3W(12W电源输入功率),这么小的功率估计不会使NTC温升多少,阻值也不会减小太多。
  ——不知我这么考虑有没有问题?
  ——那么使用NTC电阻,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做了这样的试验:

1、为了不受其它因素影响,将输入滤波电容后面的电路断开,只保留保险、限流电阻、整流桥和输入滤波电容。

2、不加限流电阻时,0.5A~1A保险均烧断

3、加1~2W/10~20欧限流电阻(金属膜),都有正常启动的时候,此时1A保险通过。
  但最后多次上电后,都有被烧断的情况。

  因板上空间有限,实在不想再增大电阻瓦数,而考虑抗干扰性,输入滤波电容也不想减小,所以很为难。

  感觉应该有简单办法解决,还望各位老师、前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