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射频技术及其测试项目[多图]

楼主:
蓝牙设备工作于ISM频段,通过高斯频移键控(GFSK)数字频率调制技术实现彼此间的通信,设备间采用时分复用(TDD)方式,并使用一种极快的跳频方案以便在拥挤波段中提高链路可靠性。对蓝牙设备来说,RF部分是主要测试内容之一。

蓝牙射频设计采用了多种系统体系结构,既有传统模拟调制基于中频的系统,也有基于数字IQ调制器/解调器配置的系统,但无论采用哪种设计配置,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都必须解决下面的问题:
·全球各地法规要求
·蓝牙认证
·简单高效制造测试
·与其它厂商产品的良好兼容性

蓝牙射频技术

蓝牙设备工作于ISM频段,通常是在2.402GHz至2.48GHz之间的79个信道上运行。它使用称为0.5BT高斯频移键控(GFSK)的数字频率调制技术实现彼此间的通信。也就是说把载波上移157kHz代表“1”,下移157kHz代表“0”,速率为100万符号(或比特)/秒,然后用“0.5”将数据滤波器的-3dB带宽设定在500kHz,这样可以限制射频占用的频谱。

两个设备间通过时分复用(TDD)方式通信,发送器和接收器在相隔时段中交替传送,即一个挨着另一个传送,此外还采用了一种极快的跳频方案(1,600跳/秒),以便在拥挤波段中提高链路可靠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预计波段利用率将不断增加,因此可靠性是最基本的要求。

在图1所示的蓝牙结构中,接收器仅采用一次下转换,这类设计使用一个简单的本地振荡器,输出经过倍频,并在接收器和发送器间切换。FSK允许直接VCO调制,基带数据通过一个固定时间延迟且无过冲高斯滤波器,而脉冲整形仅用于发送器中,锁相环(PLL)可用采样-保持电路或相位调制器解除基带内的相位调制。通常中频相当高,以限制滤波器元件的物理尺寸,使中频远离LO频率,确保足够的镜像抑制。如果电平过高造成接收器输入过载,则应使用天线开关。

测试项目

下面介绍一些适用于蓝牙设备RF部分的测试。

功率──输出放大器是一个选件,有这种选件无疑可提升I类(+20dBm)输出放大器的输出功率。虽然对电平精度指标不作要求,但应避免过大的功率输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电池耗电。

无论设计提供的功率是+20dBm还是更低,接收器都需要有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信息允许不同功率设备间互相联系,这类设计中的功率斜率可由控制放大器的偏置电流实现。

与其它TDMA系统如DECT或GSM不同,蓝牙频谱测试并不限于单独的功率控制和调制误差测试,它的测量间隔时间必须足够长,以采集到斜率和调制造成的影响。在实际中这不会影响认证,时间选通测量由于能迅速确定缺陷,具有很高的价值。有些设计在调制开始前使用未经指定的周期,这通常用于接收器的准备。

频率误差──蓝牙规范中所有频率测量选取较短的4微秒或10微秒选通周期,这样会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定性,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首先,窄的时间开口意味着测量带宽截止频率较高,会把各类噪声引入测量;其次应考虑误差机制,如在短间隔测量中,来自测量设备的量化噪声或振荡器边带噪声将占较大百分比,而较长测量间隔中这些噪声影响会被平均掉。因此设计范围要考虑这一因素,它应超过参考晶振产生的静态误差。

频率漂移──漂移测量将短的10位相邻数据组和跨越脉冲的较长漂移结果结合在一起。如果在发送器设计中用了采样-保持设计,就可能出现这一误差。对其它类型设计,在波形图上可观察到像纹波一样的有害4kHz至100kHz调制成分或噪声,表明了它可作为另一个方法确保很好地将电源去耦合。

调制──在发送路径中,图1中的VCO被直接调制,为避免PLL剥离带宽内调制成分,可让传输器件开路或使用相位误差校正(两点调制)。采样-保持技术应该是有效的,但需注意避免频率漂移。除非使用数字技术调整合成器的分频比,否则应校准相位调制器,以免出现不同数据码型调制的响应平坦度低的问题。

蓝牙RF规范要检查11110000和10101010两种不同码型的峰值频率偏移,]GMSK调制滤波器的输出在2.5bit后达到最大值,第一个码可检查这一点,GMSK滤波器的截止点和形状则由第二个码检查。在理想情况下,1010码峰值偏移为11110000的88%,某些设计的发送未施加0.5BT高斯滤波而会显示更高比值。最高基本调制频率为500kHz,此时的比特率为100万符号/秒。

带内频谱──-20dB测试可确认调制和脉冲信号的确在1MHz宽的波段中,图2的方框可以看作是极限范围,通过设置10kHz分辨率带宽可实现这一要求,因幅值具有脉冲特性而使用峰值保持法进行测量。通过频率宽度测试而不仅只是固定模板测试,该方法能使波形偏离精确的中心频率,效果与信号模板内对中非常类似,图中隆起部分由数据包报头的非数据白化零造成。

邻近信道测量作为系列点频测量中的一项是规定要做的,非选通扫描是快速容易的检查方法。选通有时仍被使用,尽管它是一种组合测量,这与GSM、DECT和PDC之类其它TDMA系统测量有所不同。

带外频谱──倍频是通常用来防止RF通过耦合返回VCO从而拉动中心频率的一项技术,需要在RF输出路径中消除次级谐波,特别当它们可能危及相关站点时,如L2频率为1,222.7MHz的GPS接收器或蜂窝无线设备功能。

图3显示了设备的一个信号,它不存在次级谐波,但会产生超过9GHz的谐波,这正是标准频谱分析仪能进行的测量。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虽然可使用更快的扫描时间,但仍要好几秒。如果选择长扫描时间,则需要用具有深数据捕获缓冲器的新型频谱分析仪,这类仪器能对特定感兴趣的点作扫描后的放大。

有些设计转而在发送和接收路径都有IQ混频,这种方法可提高电路集成度,将信号处理转成数字信号处理,而去除模拟电路。图4显示了一些混合电路方法,某些设计可在前端增添镜像抑制混合,目前硅片技术更高的集成度也使这种做法更为经济。

所有这些的IQ级校准都需要仔细考虑,已发表很多关于雷达和蜂窝应用的技术文章介绍了所使用的序列和信号。RF输出直接应用IQ调制可能会对信号造成重大影响,但调制器未对准频率误差则不会造成影响,因为频率仅仅是相位改变率,不过也许难以在频谱上鉴别出误差。

IQ调制误差意味着存在幅度调制,可用功率-时间显示进行检测,或用矢量分析仪做详细调查。 IQ调制器也可用来整形功率斜坡,这再次说明了选通测量的价值。在接收链所有测量进行之前,还有些数字处理需要测量误码。另外可能出现零中频系统,可由查找接收器混频器输出和ADC输入之间的DC块识别。像LO-RF反馈这类非理想情况会产生随输入频率改变的直流成分,需要认真予以处理。另外边带抑制也是一个问题,这里有个速算公式,即0.1dB增益误差或1度相位误差将使边带降低约40dB。

分析IQ波形──矢量分析仪本身就能解调各种各样信号,尽管直接应用FSK也许不能涵盖更复杂的情况,但在IQ设计过程中可能要考虑其它制式,如蓝牙2、蜂窝技术或LAN。

为了解设备的性能,具备多角度分析能力十分重要,图5显示了以四种方法观察相同数据的结果。偏差观察为正确码型调制提供快速直观确认,眼图和FSK误差可显示调制质量,而解调数据观察则使用户能检查前同步码、报头、同步字和有效载荷数据的存在。

设计模拟──更高级的集成关注于模拟工具,这些工具不仅能迅速评估不同电路的拓扑结构,更有先进的工具把各种有效和受损信号注入接收器。

最近有两种非常有利于产品开发的进展,第一是数字信号发生器和矢量信号分析块的集成,它提供了模拟和实际测试间的相互交换,软件产品与物理仪器链接能在原型交付时立即比较结果。第二是可以使工具设置自动化的设计指南,让用户能更好地用设计软件评估实际电路,而不必在基本配置信息中根据特定无线技术编写程序。

接收器测试──图1中的鉴别器是一个混频器/调谐电路,它是一个直通器件,但也需要进行校准。在设计特性描述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某些结果的非正态(高斯)分布。

由于调谐电路/混频器的相位/频率特性,这种电路的价值是很有限的。延迟线鉴别器是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但也需要经过校准。

前端放大器设计和测试关注的是干扰,而不是最好的噪声系数,或1dB压缩特性。已公开的很多技术能通过接收器链动态改变增益,优化对有害信号的抑制。也可对信号发生器使用同步脉冲幅度调制,这种测试对AGC系统特别是当系统由软件控制时的脉冲间响应很有用。

测试接收器跳频──如前所述,所有蓝牙设计中都会采用的元件是简单的本地振荡器,其边带效应会在全部调谐范围造成小于300微秒的时滞,当设备工作于蓝牙测试模式时也必然产生这一效应。

在发送期间,必须在ISM频段的接收测试频率或以其它任意点为中心的另一端选择一个频率,VCO每次都使转换跳回到接收器频率。每一脉冲都可用于数据传输,因此可使用连续序列,从而在使用跳频源时无需进行跳频BER测试。虽然可以这样做,但在使用链路信号之前用户必须安排好对信号发生器和被测设备的同时控制。一旦比特转换成数字格式就可进行BER测试,表1列出了几种可行的测试方法。

作者:Peter Cain
无线方案规划师
安捷伦技术公司
Email: peter_cain@agile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