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几种常用的数据文件及其引用仿真

楼主:
ADS中几种常用的数据文件及其引用仿真

1、.SnP文件:
线性S参数文件(也可以是G-, H-, Y-, and Z-参数),n可以是1~99之间的数。当n=2时,即两端口器件时,可以包含噪声参数。
生成.SnP文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手动编辑文本文件,一种是从现有数据(可以是ADS仿真得到的数据,也可以是网络分析仪等仪器测试得到的数据)导出生成。
(1)手动编辑
用记事本把厂家提供的datasheet中的S参数按照规定的格式写入,保存为.SnP文件,然后用Data Items中的SnP模块引用该文件,即可把该模块作为一个S参数模型进行电路级、系统级的仿真。格式的规定如下:
!开头的语句作为注释语句的前缀,这些语句仔程序运行时将被忽略
文件的开头要说明语句的定义格式,内容包括频率单位、参数类型、数据格式和归一化电阻值,用#号做前导:

For .s1p files:  # [HZ/KHZ/MHZ/GHZ] [S/Y/Z] [MA/DB/RI] [R n]
For .s2p files:  # [HZ/KHZ/MHZ/GHZ] [S/Y/Z/G/H] [MA/DB/RI] [R n]
For .s3p/.s4p files:  # [HZ/KHZ/MHZ/GHZ] [S] [MA/DB/RI] [R n]
例如:# GHZ S MA R 50
1-port Component,Magnitude-Angle format:

(Columns:  f Mag Ang)
 f |S11| <S11
2-port Component,Magnitude-Angle format:

f  |S11| <S11 |S21| <S21 |S12| <S12 |S22| <S22
加入噪声参数的格式是:
x1     x2      x3    x4    x5

x1  = 频率单位
x2  = 最小噪声系数(dB)
x3  = 实现最小噪声系数的源反射系数(MA)
x4  = 反射系数的相位(角度)(MA)
x5  = 归一化噪声电阻

例如:! NOISE PARAMETERS
     4  .7    .64   69  .38
    18   2.7  .46  -33  .40
(2)导出数据生成:
用HP-IB控件的“write”命令。

以下三种文件的引用仿真控件都是在System-Data Models中。
2、.S2D文件:
    小信号/大信号S参数文件,是采用了MDIF格式的系统生成的S参数文件。可以描述小信号数据,噪声数据,非线性数据和互调数据;也可以把非线性描述为驱动功率的或者是三阶交调截点、1db增益压缩点、饱和功率、饱和时增益压缩几个参数的综合表示的函数。

3、.P2D文件:
和.S2D文件一样,P2D文件也是采用了MDIF格式的系统生成的S参数文件,但是它是大信号S参数文件。该文件可以由P2D仿真器产生,在LSSP仿真面板中,所以,它产生的是和功率有关的大信号S参数。该文件经过AMPP2D模型引用后可以进行系统级的仿真。

4、.IMT文件:
    用于分析混频器的谐波,是用户定义的混频互调产物的表,用MIXERIMT2模块应用
进行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