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浏览器防黑十大秘籍大曝光

楼主:
 针对IE的恶意修改、攻击方法非常多,本文中介绍的十种反黑技巧,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1.管理好Cookie

  在IE6.0中,打开“工具”→“Internet选项”→“隐私”对话框,这里设定了“阻止所有Cookie”、“高”、“中高”、“中”、“低”、“接受所有Cookie”六个级别(默认为“中”),你只要拖动滑块就可以方便地进行设定,而点击下方的“编辑”按钮,在“网站地址”中输入特定的网址,就可以将其设定为允许或拒绝它们使用Cookie。

  2.禁用或限制使用Java程序及ActiveX控件

  在网页中经常使用Java、Java Applet、ActiveX编写的脚本,它们可能会获取你的用户标识、IP地址,乃至口令,甚至会在你的机器上安装某些程序或进行其他操作,因此应对Java、Java小程序脚本、ActiveX控件和插件的使用进行限制。打开“Internet选项”→“安全”→“自定义级别”,就可以设置“ActiveX控件和插件”、“Java”、“脚本”、“下载”、“用户验证”以及其它安全选项。对于一些不太安全的控件或插件以及下载操作,应该予以禁止、限制,至少要进行提示。

  3.防止泄露自己的信息

  缺省条件下,用户在第一次使用Web地址、表单、表单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同意保存密码,在下一次再进入同样的Web页及输入密码时,只需输入开头部分,后面的就会自动完成,给用户带来了方便,但同时也留下了安全隐患,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动完成”功能的设置来解决。设置方法如下:依次点击“Internet选项”→“内容”→“自动完成”,打开“自动完成设置”对话框,选中要使用的“自动完成”复选项。

  提醒:为发安全起见,防止泄露自己的一些信息,应该定期清除历史记录,方法是在“自动完成设置”对话框中点击“清除表单”和“清除密码”按钮。

  4.清除已浏览过的网址

  在“Internet选项”对话框中的“常规”标签下单击历史记录区域的“清除历史记录”按钮即可。若只想清除部分记录,单击IE工具栏上的“历史”按钮,在左栏的地址历史记录中,找到希望清除的地址或其下网页,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取“删除”。

  5.清除已访问过的网页

  为了加快浏览速度,IE会自动把你浏览过的网页保存在缓存文件夹“C:/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下。当你确认不再需要浏览过的网页时,在此选中所有网页,删除即可。或者在“Internet选项”的“常规”标签下单击“Internet临时文件”项目中的“删除文件”按钮,在打开的“删除文件”对话框中选中“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单击“确定”,这种方法会遗留少许Cookie在文件夹内,为此IE6.0在“删除文件”按钮旁边增加了一个“删除Cookie”的按钮,通过它可以很方便地删除遗留的。
6.永远不怕IE主页地址被修改

  众所周知,修改IE默认主页地址是恶意网页常用的一招。IE被修改后,会自动连接到恶意网页的地址。大家常用的方法是修改注册表,其实,只要简单给IE加个参数,就再也不害翴E主页地址被修改了。下面是具体的方法和步骤。

  首先,打开“我的电脑”,找到IE的安装目录,这里假设你的IE安装在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下。进入该文件夹,找到Iexplore.exe文件,对着它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就在桌面上建立了一个Iexplore.exe文件的快捷方式。如果你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你建立的这个快捷方式名字为“Iexplore.exe”,而桌面上原来的IE快捷方式名字为“Internet Explorer”,两者不仅名字不相同,而且“内涵”也不尽相同。

  继续我们的工作,用鼠标右键单击该快捷方式,选择“属性”,会弹出“Iexplore.exe 属性”对话框,选择其中的“快捷方式”标签,然后在“目标”框里填入:"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nohome,给Iexplore.exe加上参数“-nohome”,输入时请大家注意在参数“-nohome”前面有一个空格,不要忘了,输入完毕。点击“确定”退出即可。

  这样即使主页被修改也没有关系,打开IE就是一片空白,就连about:blank也不显示。而且这样能够加快启动速度,一点IE窗口马上就出蹦来了。

  对于IE在安装时自己建立的快捷方式,我们无法为它加上上述参数。如果不信可以试试,用鼠标右键点击桌面上原来IE自建的快捷方式,选“属性”,会发现“目标”栏、“起始位置”栏、“快捷键”栏和“运行方式”栏都是灰色不可选取状态。这就是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本文的关键所在。

  7.挖出IE本地安全配置选项

  在IE中可以通过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安全”来设定电脑安全等级,之后会出现。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安全性设定中我们只能设定Internet、本地Intranet、受信任的站点、受限制的站点。不过,惯于隐藏其部分功能的微软(真不知微软是怎么想的,老和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在这里又留了一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选项——就是“我的电脑”的安全性设定,如果你想看到它,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下面是具体的方法:打开“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在弹出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exe,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点击前面的“+”号顺次展开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Zones,在右边窗口中找到DWORD值“Flags”,默认键值为十六进制的21(十进制33),双击“Flag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它的键值改为“1”即可,关闭注册表编辑器。无需重新启动电脑,重新打开IE,再次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安全”标签,你就会看到多了一个“我的电脑”,在这里你可以对IE的本地安全进行配置。

  这个小技巧有什么用呢?把下面的代码保存为一个html文件,然后运行试试就知道了:

  运行上面的html文件,会打开你的计算机中c:/winnt/system32文件夹下的calc.exe文件!而且IE没有任何提示!即使在IE的安全设置中禁用ActiveX控件上述代码也能工作!如果不是calc.exe文件而是其他恶意文件又会怎么样?如果是在你浏览的网页中含有类似上面的代码又会怎么样?真危险啊!

  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IE存在两个可怕的漏洞:可本地执行任意命令,IE的ActiveX安全设置可被绕过。在上述代码中我们给IE指定了一个系统中并不存在的控件号("clsid: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IE会试图从codebase指定的地址去下载并安装改控件。根据codebase于是IE找到了c:/winnt/system32/calc.exe,接着IE开始“下载”并安装该程序。由于calc.exe是EXE文件,这样就等于是在运行该文件,所以calc.exe就被运行了!

  那么为什么IE在“下载安装控件”过程中不提示用户,也不应用IE安全设置中的限定进行检测呢?这就是IE的ActiveX安全设置可被绕过漏洞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IE安全设置都是针对非本地的页面或交互的,对于本地的安全设置IE是最大信任的。如果你注意看IE的安全设置,都是对Internet和Intranet上WEB服务器而言的,根本就没有对本地文件的安全设置。概括说来就是IE对本地安全采用最大信任原则。

  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开始说的那个技巧:挖出挖出IE本地安全配置选项,即修改IE安全设置中有关“我的电脑”的设置,选定后,禁用ActiveX下载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8.在DOS下打开“Internet属性”窗口   有时在浏览了某些恶意网页后,会导致IE的“Internet属性”对话框无法打开,这时我们可以在DOS窗口下输入:RunDll32.exe shell32.dll,Control_RunDLL inetcpl.cpl命令,就可打开IE的“Internet属性”对话框。要注意“Control_RunDLL”的大小写以及它前面的逗号(,)不要忘记了。RunDll32.exe是Windows动态链接库(DLL)管理工具,可以用来在命令行下执行动态链接库中的某个函数(或者功能模块)。   RunDll32的使用方法如下:RunDll32.EXE , ,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Dllname(就是制定DLL动态链接库所在位置和文件名)直接不能有空格;   ②Dllname和entrypoint两者之间只能以“,”(逗号)分隔,逗号之后不能有空格,如果这里出错的话,你不会得到任何提示;   ③optional arguments动态链接库调用参数,这个参数对大小写是很敏感的,注意不要写错。   9.解除IE的分级审查口令   有些时候,我们的IE会被人修改为设有分级审查口令,一旦被设置了分级审查口令,即使重新安装IE也是没有用的。怎么办呢?难道要格式化硬盘?千万不要!这里我有一个好办法,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进入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Ratings,这里有一个名为“key”的主键,这就是您设置的分级审查口令,直接将它删除即可。重新启动之后,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内容”→“分级审查”,您会发现分级审查口令已经被复位了。现在您只要输入新的分级审查口令即可。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 9x则更简单了,到C:Windowssystem目录里找到rating.pol文件,要注意这是一个隐藏文件,直接将它删除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0. 预防网页恶意代码   许多恶意网页为防止有人查看其代码内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求防止我们查看其源代码。然而,他们的一切努力也许都是白费心机。因为用如下的方法可以轻易地查看其源代码。只要在IE地址栏中输入View-Source:URL即可。举个例子,你想查看搜狐网站http://www.juntuan.net的源代码,只要在IE地址栏中输入:View-Source:http://www.juntuan.net,稍等一下就会弹出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你想看到的网页源代码。赶快仔细看看,里面是否有更改注册表或暗中下载文件的恶意代码,如果有那就别进该网页了,很简单吧?这样做不仅可以学到别人的网页制作技术,更可以事先预防恶意代码,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