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常见问题精彩问答?

楼主:
使用ADSL要不要拨号?拨什么号?

    ADSL接入INTERNET有虚拟拨号和专线接入两种方式。采用虚拟拨号方式的用户采用类似MODEM和ISDN的拨号程序,在使用习惯上与原来的方式没什么不同。采用专线接入的用户只要开机即可接入INTERNET。

  什么是虚拟拨号?拨什么号?

    答:所谓虚拟拨号是指用ADSL接入INTERNET时同样需要输入用户名与密码(与原有的MODEM和ISDN接入相同),但ADSL连接的并不是具体的接入号码如16900,而是所谓的虚拟专网VPN的ADSL接入的IP地址。

  使用ADSL浏览因特网时,要不要收取电话费?

    用ADSL上网完全不收取电话费。使用ADSL浏览因特网,没有通过电话网络,所以不需交电话费。

  安装ADSL,用户是否需要申请专用电话线?对用户电脑有何要求?

    安装ADSL,用户既可以在现有的电话线路上改造,也可以申请专门用来上网的第二条电话线。在安装使用上没有区别。如果使用现有的电话线路,以前的电话号码不变。一般的586级的电脑就可以了,没有特别的要求。用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电脑是否合适:能用普通MODEM上网,效果尚可的电脑都可以用ADSL上网(但不需要普通MODEM)。

  用ADSL上网的电脑是否要购买新的部件?

    由于ADSL的速度很高,而且MODEM提供的接口也是以太网接口。因此用户需要在电脑上插上一块以太网卡(普通10兆以太网卡,市价约为二百元左右。)

  安装ADSL是不是很麻烦,多长时间不能打电话?

    安装ADSL不需改动用户的电话线,只需几分钟即可安装完毕,对用户无任何影响,完全不用担心破坏原有电话线。

我想安装ADSL,但是担心电话服务的质量会下降。另外,打电话是否会导致上网速率下降?

    ADSL设备在设计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使用特殊的技术将电话音与数据流分开,互不干扰。在实际线路的测试中,安装ADSL的电话与普通电话的语音没有任何区别:而在传输数据信息的时候,提起话机,挂断电话及随意通话,ADSL的数据传输完全不受影响。

  如果要安装ADSL,要购买些什么设备?

    因为ADSL终端设备和接入设备是配套使用的,您也可以象现在购买普通MODEM一样,购买自己喜欢的ADSL MODEM。但是我们建议您购买电信公司提供的相关设备。

  可否在分机上接ADSL设备?

    不行,只能直接连接ADSL终端设备。

  ADSL设备能不能象普通MODEM一样使用?

    不行,但是用户使用方式和普通MODEM类似,只不过用电信公司提供的客户端软件连接因特网。

  问:根据ADSL的速度,本地下载应该在1M以上,为什么实际才100-300K之间呢?

    答:这是速率单位的问题。号称56K的modem下载最大才5-6K。56K单位是bit,而下载时的速率显示是byte。1byte=8bit。所以下载显示是200kB时,其实已经达到了1.6Mbit,已经相当快了。由于服务器和客户端硬盘读写速度 等诸多原因,本地下载速度还不能发挥ADSL2-8Mbit/s的最大能力。我们也期望更快的服务器出现。

  我是ADSL用户,可有时不能正常上网,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络快车"-- ADSL是一种在原有电话线上传输信号的技术,电话线的两根铜线以一定的规律互相缠在一起,这样可以有效的抵御外界的电磁场干扰。但市面大多电话线是平行线,从室外的连线盒到用户电话这段线很多用的都是平行线,这对ADSL信号传输非常不利,过长的平行线电话线会造成ADSL不稳定、ADSL灯闪烁等现象,从而影响上网。另外,在用户的分离器之前连接电话,或电话防盗打器等设备都会影响数据传送。

如何查看网络配置?

    答:如在WIN95/98中,则应在"网上邻居/属性"中查看IP地址、DNS、WINS、网关等是否与ADSL服务提供商所给相符

  为什么有时候ADSL访问速度并不比普通拨号MODEM快多少?

    答: 造成ADSL访问速度慢的情况有如下:1)如果访问国外站点,访问会受到出口带宽及对方站点配置情况等因素影响;2)由于ADSL技术对电话线路的质量要求较高,而且目前深圳采用的ADSL是一种RADSL(即速率自适应ADSL),如果电话机楼到用户间的电话线路在某段时间受到外在因素干扰,RADSL会根据线路质量的优劣和传输距离的远近动态地调整用户的访问速度。

  ISDN是否能改装ADSL?

    虽然承载介质都是铜芯线,但是ISDN电话线电压、信号编码不同,暂时还不能改成ADSL。必须先将ISDN改装成普通直线电话再进行ADSL接入。

  10M/100M网卡在ADSL上使用速度有区别吗?

    一般来说,速度不会有差别,因为ADSL上网速度不受网卡的限制并且低于10M,但是对于10M网卡来说,很大一部分ISA接口的使用了I/O寻址模式,其CPU占用率极高效率很低,会对速度产生微小的影响,因此本网推荐使用PCI接口10M/100M双速自适应网卡。

  为什么WINDOW XP不用安装虚拟拔号程序?

    因为WINDOW XP本身自带拔号程序的协议,所以只需在网上邻居中新建一个连接,即可上网了。

  ADSL联网是1M,那么能否使用到1M的带宽?

     肯定有区别,首先因为,ADSL局端给的带宽是1M,但另外更具PPPoE协议特性,它将有5-10%的带宽用于PPPoE协议的信号传送。

  原有的普通拨号或ISDN的上网帐号,可不可以把它用在ADSL上?

    不可以,ADSL的虚拟拨号帐号需要重新申请。普通拨号或ISDN与ADSL由于技术结构的完全不同,他们在电信公司是由不同的网络服务器验证账号。

  安装ADSL申请固定IP和虚拟拔号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用户安装ADSL时,应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方式。如果你申请ADSL是为了能自己做主页,让别人来浏览,那么,你可以申请固定IP上网方式。但如果你上网只是为了浏览网页、玩游戏、看电影......等等,那么,你可以申请虚拟拔号方式。在速度方面,两者并没有不同,你申请1M带宽,那么电信公司给你的就是1M带宽,不管是什么方式。 虚拟拔号对于上网时不懂如何保护自己电脑的人更适合,因为上网时的IP是不固定的,那么也防止有些人通过查找你的固定IP而攻击你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