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 Modem——选购指南

楼主:
 1.对号入座确定接口

  和56Kbps小猫一样,ADSL Modem(也称大猫)也有内置式、USB接口和以太网接口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其中内置方式采用PCI接口(图1),价格是三种方式中最经济的,但缺点也很明显:容易受到机箱内各种设备的电磁干扰,性能和稳定性不佳;功能单一,不带路由功能,只适合于一般的应用;另外在安装调试上也麻烦一些,适合那些想体验宽带魅力但预算又十分有限的用户。

请添加描述

  USB接口的ADSL Modem(图2)在性能和稳定性方面比PCI接口的要好,还具有体积小、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等优点。USB大猫通过USB接口同时实现供电和数据传输,无须外接电源,安装起来非常快捷方便。另外如果你主板上剩余的PCI插槽很紧张,那么使用USB大猫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了。但由于USB接口的先天不足,限制了它的应用,例如不支持路由、桥接等功能,决定了USB大猫和PCI接口的内置大猫一样,只适合于一般的家庭用户或SOHO一族采用。USB大猫价格比PCI接口的要贵一些,占用CPU资源较大也是其另一个缺点。

请添加描述

网友:

  最后出场的是以太网接口的大猫(图3),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接口方式,性能和稳定性在三者中是最高的,功能也是最强的,有带路由和桥接功能的产品,可实现局域网内IP的自动分配,支持DHCP/NAT/RIP等功能,这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还可省去另外购置路由器的费用。不过带路由功能的大猫比不带路由功能的价格要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个人用户选择普通的以太网接口大猫就可以了。另外,由于是采用以太网接口,故还需要添加一块网卡。网卡的选择也有要求,最好选择10/100Mbps的自适应PCI网卡,例如8139芯片的网卡,兼容性好,价格便宜,也很容易买到。老式的ISA网卡和100Mbps PCI网卡与大猫的兼容性都不太好。   2.与局端设备的兼容性   由于ADSL连接要通过电信局端设备和用户终端设备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而ADSL Modem属于用户终端设备,需要与所在地区电信的局端设备相兼容才能正常使用。而不同地区的电信往往会使用不同的局端设备,因此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把某种ADSL Modem拿到别的城市就无法工作了,原因就在于此。而一些经非法渠道流入的国外产品由于不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设计的,差别就更大,有可能无法使用甚至损坏设备本身。怎样确定某款ADSL Modem与当地的局端设备相兼容呢?一般来说,相兼容的ADSL Modem都应该通过信息产业部的入网许可,并通过当地电信局的测试。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查看ADSL Modem上是否贴有中国信息产业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书”。一般是贴在外置Modem的底部或PCI Modem的背面,有些则是以文字的形式写在外包装上的。一些大厂的产品还会具体标明通过了哪些地区的兼容性测试。例如BENQ的ASR688 ADSL Modem就标明通过了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福建、湖北、香港等省市的电信测试。另外由电信捆绑销售的大猫肯定是100%兼容当地的局端设备的,大家无须担心!当然,也不是说没有通过认证测试的产品就不兼容局端设备,但选择通过了测试的产品可以让我们更放心。

网友:

 3.路由功能的取舍   采用带路由功能的ADSL Modem共享上网是目前中小型企业比较流行的方式。但大家会问:“带路由功能有什么好处呢?那些不带路由的大猫还不是照样能够实现多机共享上网!”不错,不带路由功能的大猫要实现共享上网,通常的做法是使用集线器配合代理服务器软件,利用一台电脑作为代理服务器,其他电脑通过这台代理服务器共享ADSL上网。但这种共享上网的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如果代理服务器不开机,其他电脑都无法连接Internet。而带路由功能的大猫就可以绕过代理服务器,直接通过共享的ADSL Modem实现对Internet的访问。当然,这还只是路由其中的一个功能而已,一些高端的产品往往还能提供增值服务(如桥接、实现静态IP、VPN、SLA、QoS、MPLS、Diffserv和组播通信等)。企业用户应根据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选择,不必盲目追求功能大而全的大猫,但也要充分考虑到日后的扩展升级能力。其实带路由的ADSL Modem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集成了ADSL Modem的路由器,作为中小企业的网络办公应用已经绰绰有余了。   对于一般家庭用户来说,路由功能的实用性不大,而付出的代价却较大──带路由功能的大猫一般较贵,另外申请静态IP也不便宜。因此非企业或网吧用户没有必要选择带路由功能的ADSL Modem。   4.ADSL Modem芯片的选择   在选购ADSL Modem时,经常有一些用户惟芯片是从,笔者认为大可不必!首先,目前ADSL Modem主芯片的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除了大家熟悉的四大芯片(ITEX公司的APOLLO2 ADSL芯片、德州仪器公司(TI)的 4000R芯片、科胜讯公司的conexant ADSL Modem芯片和高级集成电路商Globespan的Globespan titanium系列芯片)之外,三星、摩托罗拉、阿尔卡特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研发的ADSL Modem芯片,而且表现还很不错。其次,虽然ADSL Modem主芯片(正式名称应为“通讯处理器”)是ADSL Modem的核心单元,集成了传统意义上中央处理单元、I/O控制单元和总线控制单元的所有功能,但一款ADSL Modem表现是否优秀,除了主芯片以外,还与PCB布线的合理性、元件的选用、做工和散热措施等等有很大关系,另外与ADSL Modem在该地域的适应性也有一定关系,在不同地方使用同一ADSL Modem速度往往会有较大差异,因此仅凭芯片去选购大猫的做法其实是很片面的。   5.看做工是否良好   ADSL Modem的做工是反映其质量的一面镜子,对于内置式PCI接口的大猫,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做工,最基本的要求是印刷电路板应比较厚实、边角平滑、没有毛刺、金手指和焊接点光亮、元件排列整齐,整块卡给人应是非常“干净”的感觉。对于外置的大猫来说,虽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无法窥见其内部,但我们也能通过产品的外观及包装这些蛛丝马迹来判断。原包装是大家在选购大猫时的基本要求,外包装应印刷精美清晰,盒体坚固不易压坏,从说明书和驱动光盘的质量也可看出厂家对产品的认真仔细程度,好的产品的说明书应详尽,并通俗易懂,让人一看就明白;有实力的厂商还会自己设计出漂亮的驱动安装界面,使安装过程更加轻松,而不是把各种型号的产品的公版驱动全“塞到”光盘中去。

网友:

6.慎防有诈   目前市场上有些商家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将国外的一些ADSL Modem(其实就是洋垃圾)拿到国内来卖,还美其名曰“原装进口”,但笔者发现这些产品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开发的,连包装和说明书上的字都是英文的,大猫使用时经常出现掉线和不稳定的情况,甚至无法正常使用。不过在“进口”和“便宜”的双重诱惑下,有的用户还是会上当受骗。   有的厂家为了迎合消费者追求低价的心态,就将语音分离器单独拿出来卖,这样ADSL Modem就会相对便宜,这个在购买时也要注意。选购时应作如下检查:商家拿来的货应保证没有被开启过,这就可以避免买到返修货或退货产品。一般来说,一款全新的ADSL Modem的外包装封条应完整,贴有代理商标志,标有生产厂商名、地址、型号、规格,在盒内的ADSL Modem上还应印有产品的规格及PCB厂商的名称、出厂日期及条形识别码等等。另外,在国内销售的产品肯定是采用中文包装盒,其说明书也应包含有中文,不含中文说明书的产品必为假冒品或水货无疑。包装盒内的驱动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辨别手法,驱动盘应该和ADSL Modem相配套,而不是以公版驱动盘或刻录盘代之。   7.其他要注意的细节   1)是否具有控制口:这是某些外置大猫附带的一个接口(图4),可以让Modem跟计算机串口连接进行数据交换。笔者认为控制口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当Modem升级失败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控制口跟计算机串口连接,以便恢复大猫的Firmware,否则动不动就要找厂家也很麻烦!   2)是否带有电源开关:有些外置的ADSL Modem提供了电源开关,用户在不上网时可以关掉大猫,能够节省电能。   3)是否提供了Reset按钮:有些产品在机身提供了Reset按钮,可让你随时恢复出厂默认配置,没有的就只能通过软件恢复了。   4)支持的速率:目前市场上大猫的下行速度极限值几乎都为8Mbps,而上行速度却分成640Kbps与1024Kbps两种。虽然目前电信只提供640Kbps的上行速率,但是1024Kbps的大猫有更大的扩展潜力,可为将来电信扩容做准备。   5)是否提供网管功能:最好可以通过Telnet、超级终端、Web三种方式对ADSL Modem进行配置与维护。另外参数配置的界面是否友好也是选购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只好的大猫,应为用户考虑周到,例如各项设置都可以通过浏览器进行,最好采用图形的Web界面,简洁快捷,并兼容各种浏览器(例如NetScape 、IE、Mozill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