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产品的可靠性设计技术

楼主:
照明产品的可靠性设计技术
照明产品的可靠性设计技术
可靠性设计技术,顾名思义,即是检验产品在用户使用时是否可靠的一门测试技术。这项测试技术运用成功与否,对产品的质量有举足轻重的效果,它自始至终地贯彻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
当一个室内照明产品被设计出来时,它的使用寿命有多长?能在怎样的恶劣的环境下(如高温、低温和振动等)运行?厂家首先要通过实验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把使用要点写进说明书,提醒用户一些注意事项,避免用户因操作不当而损坏产品。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可靠性试验的方法和项目。
照明产品的可靠性测试项目主要有:A:高温试验 B:高温高压冲击启动试验 C:低温试验 D:低温高压冲击启动试验 E:振动试验 F:寿命试验 G:老化试验 H:小试 I:中试。下面就介绍这些项目的运用。(以额定电压220V为例)其中部分设备需自制。
A:高温试验。
主要测试设备:恒温箱、温度计、调压器、电压表和时钟。
主要测试项目:高温低压启动、高温安全运行。
测试数量:10个。
测试方法:把待测灯具放进恒温箱,连接电路,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至180V(调压器仅给待测灯具供电),打开恒温箱电源,把温度设定在60℃,待箱内的温度升至60℃时打开灯具的电源,观察灯具是否正常工作,然后把调压器升至250V,让其工作24小时,观察实验结果。若发生灯具损坏材料受热变形等异常现象时则该项实验为不合格。
B:高温高压冲击启动试验。
主要测试设备:恒温箱、温度计、调压器、电压表和时钟。
主要测试项目:高温启动性能和可靠性
测试数量:10个。
测试方法:接上项试验。在高温状况下,把调压器电压调至250V,开关三次,每次间隔不少于8秒钟(间隔8秒钟是要待灯具内的电容全部放电,减少相互干扰),在此过程中,灯具不应损坏,否则将视为不合格。
C:低温试验。
主要测试设备:低温箱、温度计、调压器、电压表和时钟。
主要测试项目:低温低压启动。
测试数量:10个。
测试方法:把待测灯具放进低温箱,连接电路,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至180V(调压器仅给待测灯具供电),打开低温箱电源,把温度设定在-15℃,待箱内的温度降至-15℃时再保持2小时,让灯具充分冷却后,打开灯具的电源,观察实验结果。若发生灯具损坏、不能启动等异常现象时则该项实验为不合格。
D:低温高压冲击启动试验。
主要测试设备:低温箱、温度计、调压器、电压表和时钟。
主要测试项目:低温高压冲击可靠性
测试数量:10个。
测试方法:接上项试验。在低温状况下,把调压器电压调至250V,开关三次,每次间隔不少于8秒钟(间隔8秒钟是要待灯具内的电容全部放电,减少相互干扰),在此过程中,灯具不应损坏,否则将视为不合格。
E:振动试验。
主要测试设备:振动试验台1个
测试数量:10个包装。
测试方法:把测试样品包装好,放在振动试验台上,把测试频率调在0。5—5赫兹,周期为1分钟,振幅为1。5厘米,在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上分别试验30分钟,然后取出样品测试,不应有损坏的现象出现,否则将视为不合格。
F:寿命试验。
主要测试设备:供电电源
主要测试项目:正常工作寿命
测试数量:10个。
测试方法1:把灯具接上额定电压220V,让其正常工作,记下开始工作时间,待每个灯具损坏时,记下终止的时间,当所有的灯具损坏时,求出灯具的平均工作时间,这即为产品的寿命。
测试方法2:根据实际灯具产品,采取的加速寿命老化的方法(例如加高温、高压和频繁开关等),根据实际情况制造专用的老化设备。
G:老化试验。
新产品在投产前,必须在数量上分别通过小批试产和中量试产的阶段,通过这些试验可找出非设计问题如原材料和工艺问题。下面就是具体的试验方法。
主要测试设备:老化台,调压器,电压表。
主要测试项目:批量产品生产的原材料。
测试数量:小试500个,中试2000个。
测试方法;首先把电压调至250V,关好电源,再把产品装上老化台,开关三次,每次间隔8秒以上,然后断电,再把电压调至170V,通电观察,最后把电压调至250V,老化2小时后,开关3次每次间隔8秒,老化结束。在以上的试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的均为不合格产品,需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