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筛选问题 一剑封喉

楼主:
电解电容的筛选问题  一剑封喉
电解电容是电子镇流器和开关电源产品的一个重要元件,它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到整机的质量,大家在各自的公司里是怎样筛选和检验的,希望在此交流一下,可以共同提高各自的技术水平,也可提高整个行业的产品质量,增强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

电解电容器的筛选方法

电解电容器是电子行业的一种较难控制品质的元器件,由电解电容引起的产品品质问题较多,很多厂家不知如何检查电解电容的质量,不得不花高价购买名牌电解电容,这样就会提高很多的成本。本人经过探索和实践,把总结出的一套高效的非常规筛选方法和自制的夹具介绍给大家,不管是名牌、杂牌还是冒牌,一试便知质量的好坏。常规测试方法一般的电子书上都有,本文不再重复说明。另外,令本人感到自豪的是,我以前的电解电容供应商也求我做了几套,用于自己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质量比较。

原理:电子镇流器所用的电解电容器的主要问题是在工作时耐压值不够或温度系数差,造成电解电容损坏。本方法是在电解电容器的极限工作耐压的状况下,通过充放电来检测电解电容的质量,如果有条件在高温下做筛选更好。如果电解电容的性能不够,稍微有点漏电的时候,其他电解电容所存储的电荷将会通过该电容放出,结果将性能较差的电容炸毁。性能好的电解电容完好无损。电路图如下:

主要元件选择:T10-250V/1KW的自藕调压器,T2需定制,参数是500W220/380V升压式隔离变压器。直流电压表用1000V量程的。S1S2用联动的开关,最好可选用机床上的紧急制动开关代替。灯泡用普通的白芷灯就可以了。保险丝用彩电上的延迟保险丝就行。

制作方法:先制作一个夹具,可以把很多待测的.电解电容器的引脚固定,并可以可靠地电气连接。再用一个箱子,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在箱子内,电压表、灯泡、开关和调压手柄装在箱子的外表面,连接好电气线路就可以进行电解电容筛选了。

仪器调试方法:先按照电解电容的要求调好工作电压,把电解电容器装在夹具上夹紧,关上箱子盖,按下电源开关,这时灯泡亮了一下,同时电压表的指针在上升,表示电路在给电解电容充电,到了规定的电压时,灯泡熄灭。再旋转开关,让开关跳起,这时灯泡亮一下,表示电解电容在放电,同时电压表指针在下降。这样表示仪器工作正常。

额定工作电压的选择方法:一般情况下,额定工作电压选为电解电容标识电压的110-120%,如标识电压为400V,那么,工作电压选为440-480V之间。如仪器在高温情况下就选为440V,在低温情况下就选为480V

筛选操作方法:先根据电解电容的标识调好工作电压,关上电源开关,装上电解电容,夹紧,盖上箱子盖。打开电源开关,关上,反复三次,再打开电源开关,保持半小时,再反复开关三次,最后关上电源开关,取出电解电容,这步筛选工作完毕。

注意事项:若在测试过程中爆炸的、破裂的,漏气的电解电容皆为不合格品,其他可作为合格品使用。

全面的筛选方法还要包含电容量、漏电电流和损耗角的检测。

网友:

图片呢???

网友:

这叫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