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路识别

楼主:
在手机的维修当中,电路的识别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难点,尤其是许多初学者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原理工作图,往往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查找电路?如何有效的利用电路图分析电路?在手机中许多故障的排除都要对电路进行透彻的分析,才能找到故障点,从而排除故障。
  手机的基本电路结构有三种,在接收机方面有:超外差一次变频接收机、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机和直接变频线形接收机;在发射方面有:带发射变换模块的发射机、带发射上变频器的发射机和直接变频发射机。当然不同厂家出品的手机电路有一些区别,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只要掌握了最基础的手机电路分析,就能对不同型号的手机电路区分并对电路进行分析。
  电路是由各种电子元器件构成的能载电流的通路或互联通路组。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电路中碰到的一些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
  电阻:简单说就是一个电阻器,它能表示对电流流动“阻力”的大小,用“R”来表示,常用符号“”,单位是欧姆,其物理特性是变电能为热能,是一个耗能元件。在手机电路中使用的是表面安装器件(SMD)电阻。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可以测量电阻。
  电容:用“C”来表示,符号“”,单位是法拉,其特性比电阻复杂一点,1、电容两端的的电压不能突变。2、电容通交流,隔直流;通高频信号,阻低频信号。在手机电路中常用的电容也都是SMD器件,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可以检查电容是否击穿短路。
  电感:电感是一个电抗器件,用“L”来表示,常用符号是“”,单位是亨,它在电路中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与电容相反,1、电感通低频,阻高频;通直流,阻交流。因此,电感通常用做扼流圈,在高频电路中,电感也常被用作高频放大器的负载。2、电感的感抗随信号频率的升高而增大;随信号频率的变低而减小。手机电路中的电感外观形状,多种多样,要仔细辨认,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可以检查电感是否开路。
  二极管:二极管在手机电路图中的表示字母不是统一的,主要是看图形符号来判断,如“”,其中三角箭头表示正向电流的方向,即正向电流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普通二极管工作时需要加正偏电压,即二极管的正极接电源的正极,负极接电源的负极。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有一个条件,只有当给二极管加的正向压降(二极管正极电压减去负极电压)大于或等于起始电压时,二极管才开始导通。在二极管中还有几种特殊的二极管,1、稳压二极管,在手机电路中,它常用于受话器电路、振动器电路和铃声电路。注意,稳压二极管是反向偏置工作的。2、变容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的工作条件是反向偏压,即变容二极管的负极接电源的正极,变容二极管的正极接电源的负极。变容二极管是一个电压控制元件,通常用于振荡电路,与其它元件一起构成VCO(压控振荡器),主要利用它的结电容随反偏压变化而变化的特性,来改变振荡频率。3、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作用主要用来作手机的背景灯及信号指示灯。
  三极管:三极管按其结构分为NPN和PNP型两类。三极管在电路中的表示字母也不同的,一般用“V”或“Q”来表示。它的符号是“ ”,三极管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三极管的最大作用就是放大作用,它的外部工作条件是给三极管适当的偏置,即给各电极加上合适的电压,才可以实现放大作用。三极管有三种基本电路组态:共基极、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电路,不论是那一种组态,它们都有输入输出端口,都有一个公共端,哪一极是该电路组态的公共端则该电路就被称为共什么电路。手机电路中的晶体管放大器的基本电路是共发射极电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也是手机中常用的。(三极管在手机电路中是非常重要的元件,它的特性及工作条件都比较复杂,望初学者能对三极管进行深刻的认识,在此只是略述)
    在分析一个具体电路工作原理之前,或者在阅读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之前,先阅读该电路的方框图有助于了解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应该在心中牢记整机方框图,对修理中逻辑推理的形成和故障部位的判断均十分重要。集成电路的内部电路很复杂,从集成电路的内部电流方框图中可以了解到集成电路的组成、有关引脚的作用等,因为集成电路一般引脚比较多,内部电路功能比较复杂,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采用方框图来表示既有益于读图又方便实用。
  我们来了解一下方框图怎么读,在了解整机电路图中的信号传输过程时,主要是看图中的箭头方向,箭头所在的回路表示了信号的传输通路,箭头方向表示了信号的传输方向,如果没有箭头符号,则根据放大器的图形符号来判断。当读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没有引脚功能的资料时,可以借助集成电路的内部电路方框图来判断引脚作用,特别是引脚的输出脚和输入脚。另外,集成电路方框图中引脚上的箭头如果是双向的,表示信号能输入也能输出。为了让初学者更能直观的了解,我们来以摩托罗拉CD928发射变换模块方框图为例说明。
  集成电路的1脚线箭头向里为输入引脚,说明信号是从1脚输入到混频电路中,1脚是输入引脚。8脚是输出引脚,输出泵电路转换后的信号。7脚也是输入引脚,输入控制信号。4脚也是输入引脚,输入发射已调中频信号。当引线上没有箭头时,说明该引脚外电路与内电路之间不是简单的输入或输出关系,但能说明内外电路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1、 有源电路
有源电路是指需要直流电压才能工作的电路,如放大器电路要先分析直流电压供给电路。此时将电路图中的所有电容器看成是开路的,将所有电感器看成是短路的。
  2、 信号传输
信号传输过程分析,即信号在该单元电路中是如何从输入端传输到输出端,在这一传输过程中信号受到了怎样的处理(如放大、衰减、控制等)。手机信号传输的识图方向一般是接收机从左向右,发射机从右至左。
  3、 元器件的作用和电路故障分析
即分析电路中各元器件起什么作用,主要是从直流和交流去考虑。电路中各元器件出现开路、短路、性能变劣后,对整个电路的工作会造成什么影响,使输出信号出现什么现象(如没有信号输出、输出信号小、信号失真、出现噪声等)我们以摩托罗拉V998手机的发射激励级电路原理图来具体看看。
由TV-VCO输出的RF信号,经耦合到Q455的基极,Q455及周围电路构成一个共射极放大器,由PAC-275作为其集电极工作电压和基极偏置电压,激励级产生约6dB放大倍数。
  图中,Q455为激励放大器,放大后的发射射频信号首先要经过两个二极管,其中CR301只有在GSM发射状态下才会导通,而CR300只有在DCS发射状态下才导通,因为CR300和CR301上的偏置电压是EXC信号在G-TX-VCO和D-TX-VCO控制下分成GSM和DCS两路分别提供的,这样GSM和DCS发射信号各走不同通路。此外,没有EXC信号时CR300、CR301截止,射频信号无法通过它们加到功放上。当EXC产生后,功放得到偏置电压,同时两个二极管之一导通,射频信号才通过二极管加到功放上,可以保护功放。

网友:

斑竹提供的东东好有用啊!!支持!

网友:

你好啊! 能不能给找一个手机信号接收模块与发送模块的电路啊? 跪谢

网友:

我的邮箱是like752418@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