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池产业

楼主:
台湾电池产业

由元大京華投顧-賴葉臣 提供

結論與建議 二次電池產業可分為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製造跟組裝、以及下游的應用等三大範疇!我國在下游應用方面如筆記型電腦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手持裝置如行動電話以及PDA等產品也已經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而中游部分,拜下游應用面的優勢,我國在中游的電池模組方面已經逐漸的成熟,目前已有所羅門、正葳、新普、統振等公司先後於集中市場掛牌交易,未來將有更多的電池模組公司加入行列。在該族群逐漸成型下,未來市場對該族群的資金挹注增加下,預期未來電池模組廠商將可更具有發展性!而同屬中游的二次電池製造商方面,目前僅有鉛酸蓄電池已經屬於成熟穩定之產業,加上近年來鮮有新競爭者加入,因此從事鉛酸電池的廠商如廣隆光電尚有相當不錯的利潤空間!不過在鋰電池製造商方面,由於面對大陸競爭對手如BYD(全球第五大廠)的低價競爭,加上龐大的生產設備折舊成本(一條鋰電池生產線約30億元新台幣),此外在生產出成品的品質又無法與日本廠商相匹敵,因此預期國內中游鋰電池生產廠商仍將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而在上游部分,目前正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如中國碳素研製負級材料,長園、莊鏵投入研發正級材料,宏全國際正發展鋰電池罐體!整體而言,我國二次電池產業目前仍不完整,不過未來在政府的協助下,相信電池產業將會繼TFT LCD產業後,成為我國未來另一重點產業!

一、電池產業分類概況

電池的分類方式繁多:如依電池的發電原理,可分為物理電池及化學電池;依電池放電後可否再充電使用,可分為一次電池及二次電池;依電解質的保持及供給方式,可分為乾電池、濕電池及注液式電池;依電池的形狀,分為方型、圓筒型及鈕釦型等。此外就電池的發展技術來看,主要集中在化學電池中的一次電池及二次電池。就目前電子產品所搭配的儲電元件主要為充放電式的二次電池,不過隨著新一代產品對於電源系統的穩定性以及持續性等需求下,一種猶如發電機般的電源產生器—燃料電池,由於能提供較長的持續性、可靠度以及方便性的電源,因此燃料電池將有機會成為未來最具潛力的電力供應系統!

圖一、電池分類圖

資料來源:ITIS

二、、二次電池

二次電池所指的就是可以被重複使用的電池。透過充電的過程,可以使得電池內的活性物質再度的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因而能再度的提供電力。這類的電池有鉛酸電池 ( lead acid battery )、鎳鎘電池 ( nickel cadmium battery )、鎳氫電池 ( nickel hydrogen battery )、二次鋰電池 (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y ),以及鋰離子電池 ( lithium ion battery ) 和高分子鋰電池 ( polymer lithium battery )  等。由於行動通訊與可攜式電子產品逐漸於市場流行,人們逐漸對於具有高性能與高能量密度的二次電池之需求因而大增!從早期的鉛酸蓄電池、鹼性蓄電池(含鎳鎘電池、鎳氫電池)逐漸演變成現今的鋰電池

1.鉛酸蓄電池

鉛酸電池的發展始於1895年,至今已140餘年,是生產技術最為成熟的二次電池,鉛酸電池早期應用在照明設備,1912年後,因具有低成本、易製造、高電壓、適用溫度範圍廣、瞬間放電率高等優點,所以被使用在汽機車上。近年電動車發展迅速,鉛酸電池也是所有二次電池中,唯一可完全實用化在電動車上的電池。不過由於鉛屬有毒性物質,所以在製造及加工過程,須投入環保設施以維持環境安全性。

2.鎳氫電池

1986年日本相關電池廠商決定發展低污染的二次電池來取代高污染性的鎳鎘電池,其中以三洋、松下等公司因具有多年鎳鎘電池量產的經驗,因此決定之接跨入鎳氫電池的研發,直到1990年三洋以及松下兩公司已具備鎳氫電池的量產能力,由於當時筆記型電腦以及行動電話逐漸普及,並且加速了鎳氫電池的需求!

3.鋰電池

鋰二次電池最早被商品化主要需拜日本Sony Energetic公司於1991年推出,並運用於Sony的無線電話以及攝錄放影機等產品上! 根據工研院IT IS計劃統計,全球小型二次電池的年產值約為50億美元,其中鋰電池產品大約已經囊括一半以上的大餅! 2001年由於全球市場不景氣,其中佔鋰二次電池最大的應用產品的行動電話出貨量僅3.8~3.9億支,呈現微幅衰退,造成2001年鋰電池的出貨量僅只小幅成長約3.5%(由2000年的5.43億顆到2001年的5.62億顆)!不過2001年由於日本廠商產能過剩加上中國大陸與南韓以低價搶佔鋰電池市場,因此雖然鋰電池的出貨量呈現小幅成長,但是其平均單價卻呈現下滑,2001年整體鋰電池的總產值是大幅下滑約13.8%!展望2002年,由於景氣有復甦的現象,加上行動電話庫存去化完畢,工研院IT IS預估2002年鋰電池的成長率約為13.8%,而整體產值的成長率將有機會達到3.8%!

4.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被稱為連續電池。其特色是陰、陽兩極內並無活性物質的存在,而是透過外部的系統來提供,所以只要持續地提供活性物質,電池就可以持續的放電。在陽極部分,真正進行氧化反應的是空氣或是氧氣;而陰極部分則是以氫或者是煤氣等為主。此類電池如氫氧燃料電池( hydrogen oxygen fuel cell ) 等。此類電池尚在發展當中,且受限於其較大的體積,主要用在發電機組上或為備用能源。近來由於技術的提昇,有逐漸小型化的趨勢,並運用於電動車輛等領域,未來更有機會運用在3C相關產品上。

三、產業上、中、下游分析

(一)上游

電池的四個主要構成部分為電極(含正極與負極)、電解液、隔離物及罐體。此四種主要組成的功能與材料的要求因電池種類的不同而有些許的差異,不過整體而言,二次電池的原材料約佔全部製造成本的六成以上,而目前國內二次電池製造的關鍵原材料多數需要仰賴進口(日本),我國目前能夠自給自足的部分僅限於罐體(9939.tw--宏全國際,電池罐體佔公司營收約3%)、導電碳(1723.tw--中鋼碳素)、膠合劑、機器設備(5434.tw—崇越科技,2360.tw--致茂科技)以及少數沖壓零件等(參考表一)!整體而言,目前日系廠商已經逐步退出該市場,因此未來上游原材料尚有國內廠商發展的空間!

一、我國二次電池上游原材料及設備供應商

項目

二次電池主要構成部分

附註

國內投入之廠商

材料廠

正負級材料

由活性物質與導電極板所構成,所謂活性物質是指在導電極板上可進行氧化還原的物質。電池的電極為化學能轉換成電能的發生處,而依其所發生的氧化或還原反應又有陽極(負極)與陰極(正極)之分。

榮剛、旭陽、長園、莊鏵、中碳

隔離模

放置於兩極之間,作為隔離電極的裝置,藉以避免兩極上的活性物質直接接觸而造成電池內部的短路。但隔離膜仍需能讓帶電離子通過,以形成通路。

高銀化學

電解液

在陰陽極發生了氧化還原反應後,電子透過外部線路傳遞而產生電流,在內部帶電離子則是透過電解液在陰陽極之間傳遞,採用一個好的電解液可使陰陽極的放電更有效率。

台塑已宣佈要投入

零組件廠

罐體

作為電池的外殼,主要用以保護內部結構

宏全國際

保護IC

保護IC

飛虹、新德、偉銓

其他

-

鼎鉅、台灣日曠、衍春

設備廠

機器設備

檢測儀器及自動化機器

崇越科技、致茂科技、亞泰金屬、友煜

資料來源:ITIS,2000

(二)中游

在二次電池產業的中游部分,我國廠商同樣著墨不深!民國85年起始有湯淺台達以及耐能電池等公司投入鎳氫電池的生產!目前除了前述兩家公司外,尚有華新科、華氫、南亞塑膠等公司投入!不過整體而言,國內鎳氫電池進口的比重仍然偏高!而近年來由於鎳氫電池的ASP報價節節下滑,目前國內廠商已逐漸將生產基地移往大陸生產,以節省成本!

而在鉛酸電池方面:目前台灣二次電池中游中有生產鉛酸蓄電池的廠商約有26家左右,其中前四大生產者為台灣湯淺、統一工業、日本神戶及廣隆光電(1537.tw),預估市場佔有率合計在80%以上。由於鉛酸蓄電池屬成熟穩定之產業,所以近年少有新競爭者加入,而在大廠掌握80%以上市佔率的情況下,產業大者恆大的趨勢明顯。就公司觀察國內鉛酸蓄電池表面消費量得知,在過去十年內,國內鉛酸電池需求呈穩定成長趨勢,年複合成長率達16.45%。

在鋰電池部分,由於台灣投入該領域的廠商並不多,由於一條具有經濟規模的鋰電池生產線約需要30億元新台幣左右的資金投入,因此國內投入該領域的公司其背後普遍皆有集團作為其後盾!目前已投入的廠商有金山實業(GP、中華開發),興能高科技(統一、中紡)、能元科技(和信集團、勤益)、太電電能(太電)、台灣超能源(Ultralife、廣達)、以鋰新科技(台光電)等!由於鋰電池屬化學元件,因此生產以及自動化製程需要關鍵技術的導入以及較長的學習曲線才能盡其功!因此,目前國內鋰電池廠商普遍依賴美、日的關鍵技術甚深(參考表二),不過就國內鋰電池廠商目前正受到大陸以及日本兩方的夾擊,加上下游廠商在鋰電池顆粒上皆要求必須要達到日商製造的品質,但在價格上卻要廠商比照大陸廠商的低價,因此國內中游的鋰電池顆粒製造產業可說是相當艱困的行業!

相較於鋰電池顆粒廠商,同屬中游部分的我國電池組裝廠的發展則相對較為穩定!由於我國為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製造國,加上鄰近的大陸市場對於鋰電池的前兩大應用產品--筆記型電腦以及行動電話的需求最具潛在成長性,也因此我國電池組裝廠商為因應下游產業之產品在機型、尺寸、以及厚薄皆不盡相同使得電池組廠商必須要替客戶量身訂作其要求的電池組,因此該領域的商機頗大!

目前電池封裝廠商大致仍以日系廠商為主,不過由於鋰電池模組為筆記型電腦重要的關鍵零組件之一,而目前台灣為全球第一大筆記型電腦生產大國(約佔全球56%),因此台灣電池模組廠商正蓬勃發展中!而日系廠商早鑒於筆記型電腦的研發生產已逐漸集中台灣的事實,因此日系主力電池廠商包括Sony、三洋電機、以及松下等公司已於民國86~87年間來台設立電池模組廠,以便就近供貨給台灣的筆記型電腦製造廠!而在國內廠商方面,在筆記型電腦領域有新普(6121.tw)、正崴(2392.tw)、所羅門(2359.tw)、德臻、加百裕、華得、台松、台灣盛力以及三洋合約組裝廠等。而在行動電話部分,目前有正崴(2392.tw)、天宇、普勵、衡懋、以及統振(6170.tw)等公司正投入該領域!

表二、我國鋰電池廠商現況

公司名稱

成立日期

資本額
(億元)

產品別

技術來源

主要股東

金山實業

20.3

Cylindrical/Prismatic

GP、Duracell

GP、中華開發

興能高科技

25.8

Polymer/Prismatic

Bellcore、SSTC

統一、中紡

能元科技

Cylindrical/Prismatic

Moli、E-ONE

和信集團、勤益

太電電能

Cylindrical/Prismatic

MRL、PETC

太電

台灣超能源

18.2

Polymer /Prismatic

Bellcore、Ultralife

Ultralife、廣達

鋰新科技

Polymer

Bellcore、EIC

台光電

資料來源:各公司網頁

A.筆記型電腦電池模組

·         新普科技(56121)

在筆記型電腦電池模組方面撇開日商來台設立的電池模組廠不看,單就國內的筆記型電腦專用的電池模組廠商中,應屬新普科技的規模最大!新普目前在整體筆記型電腦電池組產業中約佔15%,為國內廠商中規模最大的電池組生產廠商。新普以往的客戶皆為二線筆記型電腦廠,不過自去年年底起,新普已積極接受筆記型電腦一線大廠甚至於直接接受國際筆記型電腦廠的認證,由於電池模組一般必須要經過3~6個月的認證期,因此公司今年四月份起,已經可陸續接獲一線NB廠的訂單,其中預計四月將可加入Compaq交由韓商LG代工的筆記型電腦專用的電池模組,而五月份則會新增廣達,六月更將可接獲華宇的三款訂單以及英業達的OEM訂單!以目前新普約15%的市佔率來看,未來公司的發展空間仍相當大!

·         德臻

德臻已和藍天電腦策略聯盟,因此每月大約12~13萬組主要是提供給藍天,而部分則交貨給華宇電腦,由於客戶較為集中化,因此在其客戶出貨較不順暢時,較易受到影響,此外由於德臻的研發團隊有流失的現象,因此目前藍天已開始轉向新普投單,而六月份起華宇更有三款機種轉向新普!

·         所羅門(2359)

所羅門為東芝的二次鋰電池外包組裝廠以及代理商,目前所羅門的月產能約為10~15萬組,其主要的出貨廠商為倫飛等二線NB廠;由於所羅門目前並沒有將電池組視為重心,且已完全淡出行動電話電池模組領域,其在該產業中的影響力正逐漸式微。

·         加百裕

加百裕目前為華碩的電池組代工廠,目前的唯一客戶為華碩!

·         華得

華得為華宇電腦的轉投資公司,目前主要的產品為筆記型電腦,同時也生產行動電話電池組,其主要的客戶為華宇、以及華冠,因此客戶的集中化同時讓華得未來的成長性受限!此外,雖然華得為華宇轉投資子公司,然目前Compaq的電池模組訂單由於Compaq較重視品質,因此電池模組訂單必須經由Compaq認證才能出貨,因此並不保證華得可獲得華宇全部的訂單!

·         三洋

國際上筆記型電腦專用的電池模組競爭對手主要皆來自於日本,如日系大廠的SONY、台松、三洋等公司。如以市場佔有率來看,目前電池組的市場佔有率最高的為三洋,目前三洋在全體電池組市場中的佔有率大約佔35%!而三洋電機在台灣則擁有三家協力廠商,如正崴(2392)目前筆記型電腦電池組主要替Sanyo代工,再由Sanyo售給廣達、仁寶、華宇、宏電等大廠。目前月產能約為35~40萬套,為目前電池組產業中的龍頭!

·         台灣盛力

台灣盛力(Sony)為Sony於台灣投資的電池組稱產廠,目前月產能約為15~20萬組,去年起SONY則已經將工廠售予美商Solectron,而Solectron將可承接SONY原有的客戶以及SONY本身所需要的量,整體而言目前Sony在全體電池組市場中的佔有率大約佔3成左右!

·         台松工業

台松工業為日本Panasonic在台灣投資的組裝基地,目前的月產能為12~15萬組,主要是提供給日本松下的客戶。整體而言,新普目前最大的競爭對手皆來自於日系大廠,而國內的一線筆記型電腦廠商由於主要的NB代工訂單皆來自於國際大廠如IBM、Dell、Compaq、Apple等!

整體而言,由於我國筆記型電腦廠商主要是替國際前十大廠代工,而國際大廠對於產品品質的要求相對較高,所以大廠已經根深蒂固的認定日本大廠的品質,因此以往一線筆記型電腦一線廠商如廣達、英業達、仁寶等公司皆偏向採用三洋、Sony、松下等日系電池組大廠的產品!而目前國內廠商中僅有新普的品質足以與日系大廠相匹敵,在資訊產品不斷的走向低價化的同時又要兼顧到國際資訊大廠以及國內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的利潤下,新普的機會相對較大!

B.行動電話電池模組

·         正崴

正崴目前的主要業務為連接器、電源模組以及電池模組等,就比重來看,電池模組僅佔正崴整體營收的15%!在電池模組業務方面,目前正葳的主力是放在行動電話電池組上,其行動電話電池組的比重約佔整體電池模組營收的6成以上,就越產能來看,正葳目前行動電話電池模組的月產能約為25~30萬組,因此正威目前堪稱是國內手機電池模組中的龍頭!

·         統振

統振公司主要的業務為行動電話預付卡、國際電話卡的代理銷售以及電池模組以及一次電池的製造與銷售廠!目前電池模組佔公司整體營收約在19%,且公司與日系廠商關係密切,目前為Toshiba一次電池的總代理!由於統振在電池模組的研發能力相當強,目前已經順利取得包括大眾電信(全部PHS行動電話)、致福、大霸等多家手機廠的訂單!目前統振截至上半年訂單排程已然滿載,以目前單月最大產能約200K來看,已經不敷使用,現今公司已經緊急採取委外的方式,另外公司已經籌設上海廠以擴充產能,預計今年四月將可試產,五月份可順利量產,而預估至今年底單月產能將可擴充至2倍,屆時統振將可正式取代正崴成為國內最大的行動電話電池模組廠!

表三、我國電池模組廠商現況分析

公司名稱

應用領域

電池模組佔營收比重

主力產品

主要客戶

備註

新普

(6121.tw)

NB、PDA、Smart Phone

100%

NB鎳氫、鋰離子電池組

NB:廣達、華宇、英業達、緯創、志合、神基、精英(致勝)、

Compaq (LG)等
PDA:宏達國際電子、廣達、仁寶

積極開拓一線NB廠訂單有成,預計四月可加入Compaq(LG代工)、五月新增廣達、六月新增華宇以及英業達等訂單

正崴

(2392.tw)

NB、行動電話

15%

連接器、電源模組、電池模組

NB:替Sanyo OEM
行動電話:明碁、廣達

*主要替Sanyo代工手機電池模組,為國內手機電池最大廠

*電池業務

所羅門(2359.tw)

NB

20%

半導體零組件銷售、NB電池模組

NB;Toshiba、倫飛

為東芝二次鋰電池代理商以及組裝廠

德臻

NB

100%

NB用鎳氫/鋰離子電池組

NB:藍天、華宇

近年來由於技術團隊人才流失,產品品質較不穩定!目前藍天已開始轉向新普投單,而六月起華宇更有三款機種轉向新普

加百裕

NB

100%

NB用鎳氫/鋰離子電池組

NB:華碩

專為華碩的電池組代工廠

華得國際

NB、行動電話

100%

NB及行動電話用鎳氫/鋰離子電池組

NB:華宇

行動電話:華冠

為華宇轉投資子公司,然Compaq訂單必須經由Compaq認證才能出貨,因此並不保證可完全獲得華宇的訂單

台松

NB

100%

NB電池組

NB:廣達、仁寶、緯創、精英(致勝)

日本松下電池所設立的海外組裝廠

台灣盛力

NB

100%

NB電池組

NB:一線NB廠

*為Sony設立的組裝廠,目前將該廠售予美商Solectron

*目前台灣市場佔有率約30%

三洋

NB

100%

NB用鎳氫/鋰離子電池組

NB:一線NB廠

*目前台灣有正崴以及瑞儀替其代工

*目前台灣市場佔有率約35%

衡懋

行動電話

100%

行動電話電池組

行動電話:US Videovox

為美商通路商Videovox之OEM廠

統振(6170.tw)

行動電話、PDA、E-book

18.58%

電信預付卡、手機用電池模組、一次電池

行動電話:大眾電信、致福、大霸、US Sprint

PDA:仁寶、神達

*與日系廠商關係密切

*為Toshiba一次電池的總代理

*上海廠將可於五月份正式量產,屆時統振晉升為國內最大的行動電話電池模組廠

資料來源:元大京華投顧整理

(三)下游

鉛酸蓄電池上游為原料及零件供應商,主要有化學原料如鉛錠、硫及塑膠射山口電池槽等,下游銷售市場則主要為不斷電設備、醫療器材及電動汽機車等。鉛酸蓄電池因具有成本低、品質穩定、高電壓、瞬間放電率高等優點,所以成為大多數UPS產品選用的蓄電池!根據FROST & SULLIVAN公司調查預測,2001 年至2004年UPS年複合成長率戀13.85%,顯示未來幾年市場需求仍佳。

而鋰電池下游終端使用者最主要應屬行動電話以及筆記型電腦,其餘的才是如數位相機以及PDA等產品(參考表三)!根據IT總合研究所的資料顯示:2001年鋰電池最大的應用別為手機,約佔整體出貨量的59%,其次分別為筆記型電腦(28%) 、錄影機(7%)!

圖二、鋰電池應用產品別分析

資料來源:IT總合研究所;工研院經資中心ITIS計劃

四、電池性能以及價格比較

表四、電池性能以及價格比較

項目

能量密度(wh/kg)

功率密度(w/kg)

壽命(wh)

價格(us$/wh)

鉛酸電池

20-30

150-300

30-60

鎳鎘電池

45~55

300-400

鎳氫電池

60-70

350-450

鋰離子電池

800-1000

資料來源:IT IS

五、二次電池競爭力分析

鉛酸蓄電池屬成熟穩定之產業,所以近年少有新競爭者加入,而在大廠掌握80%以上市佔率的情況下,產業大者恆大的趨勢明顯。不過在鎳氫電池以及鋰電池方面,目前日本已逐漸退出鎳氫電池市場,此外日本鋰電池市場也已經趨於成熟,然而對台灣以及大陸甫踏入該產業短短幾年的廠商來說,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擴增產能的量產動作,茲就台灣、日本、以及大陸三方的廠商在鎳氫電池以及鋰電池的競爭力作一分析:

根據表五,台灣以及中國大陸未來在鋰電池的發展上較具潛力,目前我國廠商雖然在研發能力不如日本且製造成本又高於中國大陸,不過在台灣多家集團雄厚資金的挹注以及政府高度配合下,未來仍將有機會走出一片天地!而在鎳氫電池方面,由於1992年圓形鋰離子電池問世並被廣泛的運用在筆記型電腦上,1996年方形鋰離子電池問世,同樣的鋰電池運用在行動電話上漸漸的普及!整體而言,鎳氫電池的價格已經大不如前,因此未來國內廠商要延續其在鎳氫電池的生存空間,就必須要發展自動化、降低成本、提高品質來與大陸的低價但品質較差的產品比較!

表五、鋰電池競爭力分析

項目

日本

台灣

中國大陸

整體製造成本

研發能力

資金能力

政府配合程度

未來潛力

資料來源:IT IS;元大京華投顧整理

*10表示最具競爭力、1代表最不具競爭力

表六、鎳氫電池競爭力分析

項目

日本

台灣

中國大陸

原料成本

技術水準

生產規模

品質水準

資料來源:IT IS;元大京華投顧整理

*10表示最具競爭力、1代表最不具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