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css布局入门

楼主:
这是在网页设计师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很适合入门div+css布局的人看,转了过来收藏,hoho~~

你正在学习CSS布局吗?是不是还不能完全掌握纯CSS布局?通常有两种情况阻碍你的学习:

第一种可能是你还没有理解CSS处理页面的原理。在你考虑你的页面整体表现效果前,你应当先考虑内

容的语义和结构,然后再针对语义、结构添加CSS。这篇文章将告诉你应该怎样把HTML结构化。

另一种原因是你对那些非常熟悉的表现层属性(例如:cellpadding,、hspace、align="left"等等)束手

无策,不知道该转换成对应的什么CSS语句。当你解决了第一种问题,知道了如何结构化你的HTML,我

再给出一个列表,详细列出原来的表现属性用什么CSS来代替。

结构化HTML
我们在刚学习网页制作时,总是先考虑怎么设计,考虑那些图片、字体、颜色、以及布局方案。然后我

们用Photoshop或者Fireworks画出来、切割成小图。最后再通过编辑HTML将所有设计还原表现在页面上

如果你希望你的HTML页面用CSS布局(是CSS-friendly的),你需要回头重来,先不考虑“外观”,要先

思考你的页面内容的语义和结构。

外观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结构良好的HTML页面可以以任何外观表现出来,CSS Zen Garden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CSS Zen Garden帮助我们最终认识到CSS的强大力量。

HTML不仅仅只在电脑屏幕上阅读。你用photoshop精心设计的画面可能不能显示在PDA、移动电话和屏幕

阅读机上。但是一个结构良好的HTML页面可以通过CSS的不同定义,显示在任何地方,任何网络设备上

开始思考
首先要学习什么是"结构",一些作家也称之为"语义"。这个术语的意思是你需要分析你的内容块,以及

每块内容服务的目的,然后再根据这些内容目的建立起相应的HTML结构。

如果你坐下来仔细分析和规划你的页面结构,你可能得到类似这样的几块:

标志和站点名称
主页面内容
站点导航(主菜单)
子菜单
搜索框
功能区(例如购物车、收银台)
页脚(版权和有关法律声明)
我们通常采用DIV元素来将这些结构定义出来,类似这样:

这不是布局,是结构。这是一个对内容块的语义说明。当你理解了你的结构,就可以加对应的ID在DIV

上。DIV容器中可以包含任何内容块,也可以嵌套另一个DIV。内容块可以包含任意的HTML元素---标题

、段落、图片、表格、列表等等。

根据上面讲述的,你已经知道如何结构化HTML,现在你可以进行布局和样式定义了。每一个内容块都可

以放在页面上任何地方,再指定这个块的颜色、字体、边框、背景以及对齐属性等等。

使用选择器是件美妙的事
id的名称是控制某一内容块的手段,通过给这个内容块套上DIV并加上唯一的id,你就可以用CSS选择器来

精确定义每一个页面元素的外观表现,包括标题、列表、图片、链接或者段落等等。例如你为#header写

一个CSS规则,就可以完全不同于#content里的图片规则。

另外一个例子是:你可以通过不同规则来定义不同内容块里的链接样式。类似这样:#globalnav

a:link或者 #subnav a:link或者#content a:link。你也可以定义不同内容块中相同元素的样式不一样

。例如,通过#content p和#footer p分别定义#content和#footer中p的样式。从结构上讲,你的页面

是由图片、链接、列表、段落等组成的,这些元素本身并不会对显示在什么网络设备中(PDA还是手机或

者网络电视)有影响,它们可以被定义为任何的表现外观。

一个仔细结构化的HTML页面非常简单,每一个元素都被用于结构目的。当你想缩进一个段落,不需要使

用blockquote标签,只要使用p标签,并对p加一个CSS的margin规则就可以实现缩进目的。p是结构化标

签,margin是表现属性,前者属于HTML,后者属于CSS。(这就是结构于表现的相分离.)

良好结构的HTML页面内几乎没有表现属性的标签。代码非常干净简洁。例如,原先的代码

,现在可以只在HTML中写

,所有控制表现的东西都写到CSS中去,在结构化的HTML中,table就是表格,而不是其他什么(比如被

用来布局和定位)。

亲自实践一下结构化
上面说的只是最基本的结构,实际应用中,你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内容块。常常会出现DIV嵌套的情况

,你会看到"container"层中又有其它层,结构类似这样:

a list

another list

嵌套的div元素允许你定义更多的CSS规则来控制表现,例如:你可以给#navcontainer一个规则让列表

居右,再给#globalnav一个规则让列表居左,而给#subnav的list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表现。

用CSS替换传统方法
下面的列表将帮助你用CSS替换传统方法:

HTML属性以及相对应的CSS方法
HTML属性 CSS方法 说明

align="left"

align="right"  float: left;

float: right;  使用CSS可以浮动 任何元素:图片、段落、div、标题、表格、列表等等

当你使用float属性,必须给这个浮动元素定义一个宽度。

marginwidth="0" leftmargin="0" marginheight="0" topmargin="0" margin: 0;  使用CSS, margin

可以设置在任何元素上, 不仅仅是body元素.更重要的,你可以分别指定元素的top, right, bottom和

left的margin值。

vlink="#333399" alink="#000000" link="#3333FF" a:link #3ff;

a:visited: #339;

a:hover: #999;

a:active: #00f;
在HTML中,链接的颜色作为body的一个属性值定义。整个页面的链接风格都一样。使用CSS的选择器,

页面不同部分的链接样式可以不一样。

bgcolor="#FFFFFF" background-color: #fff;  在CSS中,任何元素都可以定义背景颜色,不仅仅局限

于body和table元素。

bordercolor="#FFFFFF" border-color: #fff; 任何元素都可以设置边框(boeder),你可以分别定义

top, right, bottom和left

border="3"

cellspacing="3"  border-width: 3px;  用CSS,你可以定义table的边框为统一样式,也可以分别定

义top, right, bottom and left边框的颜色、尺寸和样式。

你可以使用 table, td or th 这些选择器.

如果你需要设置无边框效果,可以使用CSS定义: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clear: left;

clear: right;

clear: both;
许多2列或者3列布局都使用 float属性来定位。如果你在浮动层中定义了背景颜色或者背景图片,你可

以使用clear属性.

cellpadding="3"

vspace="3"

hspace="3"  padding: 3px;  用CSS,任何元素都可以设定padding属性,同样,padding可以分别设置

top, right, bottom and left。padding是透明的。

align="center" text-align: center;

margin-right: auto; margin-left: auto;
Text-align 只适用于文本.

象div,p这样的块级怨毒可以通过margin-right: auto; 和margin-left: auto;来水平居中

一些令人遗憾的技巧和工作环境
由于浏览器对CSS支持的不完善,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技巧(hacks)或建立一种环境

(Workarounds)来让CSS实现传统方法同样的效果。例如块级元素有时侯需要使用水平居中的技巧,盒模

型bug的技巧等等。所有这些技巧都在Molly Holzschlag的文章《Integrated Web Design: Strategies

for Long-Term CSS Hack Management》中有详细说明。

另外一个关于CSS技巧的资源站点是Big John和Holly Bergevin的“Position is Everything”。

理解浮动行为
Eric Meyer的《Containing Floats》将帮助你掌握如何使用float属性布局。float元素有时候需要清

除(clear),阅读《How To Clear Floats Without Structural Markup》将非常有帮助。

更多帮助
已有的《CSS Discussion》列表是很好的资源,它收集了一个WiKiA讨论组的信息,其中包括CSS布局总

结(css-discuss.incutio.com/?page=CssLayouts),CSS 技巧总结 (css-discuss.incutio.com/?

page=CssHack) 以及更多

网友:
嗯,是的,我就打算在 FreeUI的 UI配置上模拟这个东西。
当然,后来我改变主意了(为什么?0011)
不用这个,我又打算用啥了?我应该提过的(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