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模拟电流/电压输出驱动器XTR300

楼主:
3月27日讯,TI公司推出数字控制的电流/电压输出驱动器XTR300,目标在工业应用如工业可编逻辑控制器(PLC)和工业过程设备.XTR300提供的输出为+/-17V和+/-24mA,实际上能处理任何标准的模拟信令规范.电压或电流输出的数字部分不需要笨重的分立电路和笨拙的引脚连接配置方案.

XTR300内部故障检测电路提供线路/负载故障的数字指示,包括电缆或远端负载的短路或开路.为了检测输出电压,器件包括能连接4线负载的仪表放大器,以便精确地控制远端负载的电压.仪表放大器还能用作通用的模拟输入.
此外,XTR300能配置成3线工业传感器应用.它不需要外接输出晶体管.5x5mm QFN封装允许功率能通过低热阻的底边功率焊盘来散热.XTR300的工作电压高达+/-20V,工作温度-40度到85度C.芯片制造采用有所有权的BiCMOS工艺.

XTR300是5x5mm QFN-20封装.现在可供货.1K量的单程价为$2.45.

网友:

HI,

 我现在需要订购XTR300,  数量1000PCS, 不知道您那是否可以订购到。

方便的话留联系方式我, 我尽快联络你。  谢谢!
 谢谢!

Davidtangkaiju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