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MANAGEMENT SETUP 电源管理设置

楼主:
由CPU执行BIOS节能的各种设置管理。
Enable:启动使用节能功能模式,主要功能:

◎控制CPU节能时间和工作时钟的管理
◎控制屏幕和显示卡信号输出的管理
◎控制硬盘节能时间的管理
◎控制电脑外围设备与系统使用节能设置

CPU闲置时,超过节能时间设置,BIOS即执行CPU的节能中断服务程序:(最好自己设置时间)

CPU不操作(闲置)何时关闭时间设置。

HDD Power Down :CPU闲置时间超进时,硬盘马达即停止转动。(请勿设置最小时间,否则硬盘容易受损) 最小时间(1分) 最大时间(20分) 用户设置(10分)

Doze Mode:打盹模式(假睡模式) CPU闲置第一次超过时(10秒),即进入打盹模式,CPU减速,关闭屏幕睡觉。 最小时间(10秒) 最大时间(10分) 用户设置(5分)

Standby Mode:待机模式 继续闲置第二次超过时(20秒),即进入待机模式,CPU减速进入低耗电状态,关闭软、硬驱马达或节能环保电源。 最小时间(20秒) 最大时间(20分) 用户设置(5分)

Suspend Mode:暂停模式 继续闲置第三次超过时(10秒),即进入暂停模式,CPU减速为0HZ,进入最节能状态,喇叭发出嘀嘀声,CPU将数据存储,暂时停止工作,休息。 恢复工作:当用户一按键盘或鼠标时,则电脑显示器显示正常屏幕,整个系统又恢复原来工作模式,继续“上班”。

  • PM Control BY APM :No

    YES:使用节能软件APM控制
    No:不使用节能软件APM控制

  • Video Off Option:SUS,STDBY→Off配合节能环保显示器和显示卡,可作三种不同节能设置的选择,其节能的顺序为:Suspend→Standby→Off

    显示器关闭节能信号的选择:

    Suspend:暂时关闭显示屏幕,但CRT(阴极射线管)还是有水平和垂直扫描的操作。

    Standby:经一段时间,CPU还是闲置时,有节能环保的显示器会将CRT的灯丝电源切断,作进一步的节能。

    Off:将显示器所有的电源切断仅供电源监控系统工作。

  • Video Off Method: 显示器关闭信号的节能方式:
    • V/H SYNC+Blank:(节能环保显示器设置)
    • Blank Screen:(一般显示器设置)

      将显示器的垂直/水平同步信号关闭,屏幕空白显示模式

    DPMS:Display Power Management System的缩写。显示器电源节能管理系统,符合DPMS规格的显示器,可按照设置的时间来控制屏幕显示的画面的信号关闭的控制。

  • Suspend Switch:Enable

    设置Enable,启用节能功能进入暂停模式

  • Doze Speed(DIV BY):8/16/32/64/1/2/4

    设置CPU打盹时除频减速的比率

  • Standby Speed(DIV BY):32/64/1/2/4/8/16 设置CPU待机时除频减速的比率

  • **PM Time** Power Management Time

    节能管理时间的设置

  • HDD Power Down:Disable/1-20 MIN 请勿设置太短时间以免硬盘开关频繁影响寿命。

    Enable:硬盘闲置不使用时设置1至20分钟即会自动关闭硬盘马达

  • Doze Mode:Disable 1/2/4/8/10/20/30(分)

    Enable:CPU闲置时设置1至30分钟即会自动进入打盹模式

  • Standby Mode:Disable 1/2/4/8/10/20/30(分)

    Enable:CPU闲置时设置1至30分钟即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 **PM Event**(Power Management Envent) 节能设备外围设备含ISA扩展槽接口、PCI扩展槽接口、主板上IDE硬盘、打印口、鼠标口等

    节能管理外围设备事件的设置:主板所接的各种外围设备(IRQ或DMA所接)要工作时通知CPU“起床”工作的设置

  • PCI Master Activity:Enable

    PCI扩展槽有主控系统外围设备

  • CMOS Port Activity:Enable

    鼠标、调制解调器等外围设备

  • LPT Port Activity:Enable

    打印机等外围设备

  • HDD Port Activity:Enable

    硬盘外围设备

  • DMA Port Activity:Enable

    DMA端口外围设备

  • VGA Activity:Enable VGA

    端口外围设备

  • IRQ3 To IRQ 15:Enable

    IRQ3至IRQ15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