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电源管理的应用

楼主:
Windows 是现在流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它广泛地应用于办公、家庭的计算机上。本文介绍Windows 98及Windows 2000电源管理的功能特点和使用方法。

一、ACPI的设置和使用

  ACPI是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即“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这是Intel、Microsoft等5家公司共同开发的一种电源管理标准,现在最新的是2.0版。
  目前, 在PC机上使用的电源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ACPI,另一种是APM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ACPI是一种比APM更高级的电源管理模式, 其中又特别定义了一种叫STR的功能。STR是Suspend to RAM。在以前我们大家常用的都是STD(Suspend to Disk),STD是在系统处在挂起的状态时,把系统挂起前的各种工作状态都存放到硬盘中。这样,在唤醒时就需要先从硬盘中读出存入到硬盘中的挂起前的工作状态信息,由于硬盘读取的速度问题,使得唤醒的时间变得很慢。而STR则是把挂起前的工作状态数据存放到内存中去,这样在唤醒时的速度就会成倍的提高。使用ACPI模式可以节省更多的电能,对某些超频用户来说,CPU在Suspense to RAM模式下的温度会比较低,大概会比用APM模式低4-5度。
  下面介绍ACPI的设置方法。ACPI要有软件和硬件的支持.
  首先是硬件设置。主板的设置:进入BIOS,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双击进入该功能,点选ACPI Function或ACPI Suspend Type等相关选项,置成Enabled模式。注意:并非所有的主板上的选项名称与本文一样,必须参照其说明书,一般来说BX主板大多支持ACPI。 另外显示卡等外设最好也支持ACPI。
  再谈软件设置。软件设置有三种方式可作选择,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设定。
  第一种方式: 在安装操作系统时设定。Windows 98不能自动识别安装,所以必须在安装时键入:setup /pj,强制操作系统自动安装ACPI。Windows 2000可以在安装时自动识别。
  第二种方式: 假如已经安装了操作系统是Windows 98,可以通过编辑注册表,运行Regedit,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Detect“的项目中,新建一个“字符串”,名字是“ACPI Option”,然后,给予一个数值,数值定为"1",也就是将ACPI模式予以启动,之后结束注册表的编辑工作。然后执行"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新硬件"功能,此时系统会检测到有新的硬件,并且自动安装ACPI设备,完成之后重新启动电脑,就完成了STR功能的开启。建议:先将注册表导出一份作为备份,要是注册表修改错误导致系统无法进入 Windows画面,便可以先进入"安全模式",并导入先前导出的注册表恢复即可。
  第三种方式比较容易实现:进入“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 →“系统设备”,找到为“即插即用BIOS”,双击之,进入该项属性,点击“驱动程序”选项卡,选取“升级驱动程序”→“显示指定位置的所有驱动程序列表……”→“显示所有硬件” →选取“ACPI System Button”,进行新的驱动程序的安装。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电脑就完成了。
  设置后当按下机箱上的电源按纽时,Window会自动执行挂起、关机(这里指的是安全关机,不是突然断电的那种),而不用象以前要用“开始“→”关闭系统“→”关闭计算机“,一定要等到”现在可以安全关机“才能按下电源按钮关机。

二、Windows “休眠”

  “休眠”,这原来是Notebook的功能,当计算机的电池不足时,强制将内存中的数据全部写到硬盘上一个映象文件并关机,下次开机时,就不用经历启动过程,而是直接将硬盘映象读回内存即可,一切和你上次关机的时候一样,相应的程序仍然在运行。设置方法是进入控制面板 /电源管理,把“休眠”选项卡的“启用休眠支持”勾上,确定后。再选择“高级”选项卡,在其中选择当按下电源按钮时系统要执行的动作,当你将休眠功能打开后,在“按下机箱电源按纽后执行什么操作”选项中将增加“休眠”。
  当机器设定为“按下开关时休眠”。于是关机时再也不用忙着点“开始“→”关闭系统“→”关闭计算机“,如果你是NT用户,就一定会体会过NT关机特别久,而且不能自己断电,一定要守到它关完。现在则是直接按下机箱电源开关就可以,系统大概花15秒的时间把内存写入硬盘(前提是硬盘要有和内存一样大的一块空间)。
  “休眠“和“挂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挂起”时仍然需要电源供应保证内存中数据不丢失,如果这时停电了,就相当于一次非正常关机。而“休眠”则是写入硬盘后完全断电,就象正常关机。

三、Windows 2000可以监视UPS状态

  Windows 2000新增了提供UPS状态监控功能。当计算机中安装有UPS时,Windows 2000可以显示UPS的当前状态。

四、总结

  合理使用电源管理系统,对使计算机可靠、稳定运行,从而达到最佳状态起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