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密码

楼主:
Windows的电源管理功能也可以设置密码,设置此功能后,系统在从节能状态返回时就会要求输入密码,此后不知道密码的用户就无法令计算机从“挂起”状态返回正常状态,这就进一步地保证了计算机数据的安全。

  在Windows 98中为电源管理功能设置密码的步骤为:

  1、单击“开始”按钮,然后依次选择“设置”→“控制面板”,启动Windows 98的控制面板。

  2、双击“控制面板”中的“电源管理”图标,打开“电源管理属性”设置框。

  3、从“电源管理属性”设置框中选择“高级”选项卡。

  4、在“计算机退出待机状态时,提示输入密码”选项前打上“√”。

  5、选择“电源管理属性”设置框中的“电源方案”选项卡。

  6、在“系统等待状态”列表框中选择计算机在没有操作之后自动启动电源管理功能(即进入“挂起”状态)的时间间隔,主要有“从1分钟之后”到“从不”等不同选项,用户可自行选择。

  7、为“关闭显示器”和“关闭硬盘”设置合适的时间间隔。

  8、单击“确定”按钮,关闭“电源管理属性”设置框。

  这样我们就启动了Windows 98的电源管理功能,并为其设置了适当的密码。值得注意的是,Windows 98电源管理功能的密码是以Windows 98本身的用户密码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为Windows 98设置用户密码,然后才能使用它的电源管理密码功能,否则无效。另外,Windows 98电源管理功能并没有单独的密码,它的密码与Windows 98的用户密码完全一样,这也就省去了用户同时记忆多个密码的不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源管理功能的密码与用户密码完全一样,会很不安全,我们只要按照前面的方法破解了Windows的用户密码,其电源管理密码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