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详解

楼主:
 分辨率是和图像处理有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衡量图像细节表现能力的技术参数。 但分辨率的表示方法有很多,其含义也各

不相同。因此,正确理解分辨率在各种情况下的具体含义,弄清不同表示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着重对几种常见

的图像输入/输出设备的分辨率作简要介绍,然后介绍不同分辨率的图像,在不同分辨率的图像输入/输出设备上,输入/输出图像

时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一、有关分辨率的几个概念

  要准确把握和理解分辨率的含义,弄清楚下面的几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分辨率(Resolution):包括设备的分辨率、网屏分

辨率、图形分辨率、扫描分辨率和位分辨率。

  设备分辨率(Device Resolution):又称输出分辨率,指的是各类输出设备每英寸上可产生的点数,如显示器、喷墨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热蜡打印机、绘图仪的分辨率。这种分辨率通过DPI这个单位量来衡量,一般来讲,PC显示器的设备分辨率在60至

120DPI之间。而打印设备的分辨率则在180至720DPI之间。

  网屏分辨率(Screen Resolution):又称网屏幕频率,指的是打印灰度级图形或分色所用的网屏上每英寸的点数。这种分辨

率通过每英寸的行数(RPI)来标定。

  图形分辨率(Image Resolution):指的是图形中存储的信息量。这种分辨率有多种衡量方法,典型的是以每英寸的像素数

(PPI)来衡量。图形分辨率和图形尺寸的值一起决定文件的大小及输出质量,该值越大图形文件所占用的磁盘空间也就越多。图

形分辨率以比例关系影响着文件的大小,即文件大小与其图形分辨率的平方成正比。如果保持图形尺寸不变,将其图形分辨率提

高一倍,则其文件大小增大为原来的四倍。图形分辨率也影响到图形在屏幕上的显示大小。如果在一台设备分辨率为72DPI的显

示器上将图形分辨率从72PPI增大到144PPI(保持图形尺寸不变),那么该图形将以原图形实际尺寸的两倍显示在屏幕上。

  扫描分辨率:指在扫描一幅图形之前所确定的分辨率,它将影响生成图形文件的质量和使用性能,它决定图形将以何种方式

显示或打印。如果扫描图形用于640×480像素的屏幕显示,则扫描分辨率不必大于一般显示器屏幕的设备分辨率,即一般不超过

120DPI。但大多数情况下,扫描图形是为以后在高分辨率的设备中输出而准备的。如果图形扫描分辨率过低,图形处理软件可能

会用单个像素的色值去创造一些半色调的点,这会导致输出的效果粗糙。反之,如果扫描分辨率过高,则数字图形中会产生超过

打印所需要的信息,不但减慢打印速度,而且在打印输出时就会使图形色调的细微过渡丢失。一般情况下,应使用打印输出的网

屏分辨率、扫描和输出图形尺寸来计算正确的扫描分辨率

  用输出图形的最大尺寸乘以网屏分辨率,然后再乘以网线数比率(一般为2:1),得到该图形所需像素总数。用像素总数除以

扫描图形的最大尺寸即得到最优扫描分辨率,即:图形扫描分辨率=(输出图形最大尺寸×网屏分辨率×网线数比率)/扫描图形最

大尺寸。

  位分辨率(Bit Resolution):又称位深,是用来衡量每个像素储存信息的位数。这种分辨率决定了每次在屏幕上可显示多

少种色彩,一般常见的有8位、24位或32位色彩。有时我们也将位分辨率称为颜色深度。

  二、几种图像输入/输出设备的分辨率

  扫描仪、打印机、传真机、显示器、数码相机、投影机、电视、商务印刷等输入/输出设备以及鼠标、触摸屏等指示设备的

分辨率有其各自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