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BSC客户现场培训教材

楼主:
发贴心情 NOKIA BSC客户现场培训教材

NOKIA BSC客户现场培训教材:

一,     目标

1,了解BSC结构及容量

2,理解日常维护内容

3,掌握告警处理

4,基站日常监控

5,掌握BTS改配置的BSC数据作法

A,        BSC2i的结构及容量

1)结构

1,GSWB(交换网单元):用于交换多数据和语音以连接信令电路;2N

2,MCMUMARKER and Cellular Mangement Unit: 控制GSWB;2N

3,BCSU (BSC Signalling Unit):控制信令(SS7LAPDN+1

4,OMU(操作与维护单元)BSC与网关和用户的接口;

5,MB(信息总线):高速信息总线;2N

6ET(交换终端)MSCBTS所有的2M接口都与其相连

7,CLS(时钟和同步):将定时基准信号分配到各单元,扩展架由CLAB提供;2N

8,外围设备:磁盘,DAT,打印机,显示单元,告警盘

2)配置和容量

1,单机架配置:128 TRX

2,双机架配置:512 TRX

3,最多248BTS

4,最多248BCF

5,最多32SS7信令

6,最多992LAPD

二,     日常维护

1,输出历史告警

ZAHP

2,输出当前告警:ZAHO

3,检查CPU单元状态:ZUSI:COMP;

4,系统备份(硬盘)

4,1检查默认软件包为BU状态,且少于8个;

ZWQCR;如果已经有8个则需要删除无用包:ZWQD:NAME=名字;

4,2创建

ZWKS:MODE=FULL,NAME=FB 日期,DIRE=FB 日期;

4,3检查是否成功

ZQKP:FULL:EMODE;

5,系统备份(磁带):ZISI::CTU;

   5,1COPY BLCODE(Boot Loadable Code Directory):

   程序文件

  ZIWY:S:UNIT=OMU,PATH=/<FBACK_DIR>/BLCODE,DRIVE=WDU-S;

ZIWY:D:UNIT=OMU,PATH=/,DRIVE=CTU-NO;

ZIBC:,,,,,,,,,:DSN=<BLCODE_DEST>;

5,2Copy LFILES(Loadable File Directory)

数据库

ZIWY:S:UNIT=OMU,PATH=/<FBACK_DIR>/LFILES,DRIVE=WDU-S;

ZIWY:D:UNIT=OMU,PATH=/,DRIVE=CTU-NO;

ZIBC:,,,,,,,,,:DSN=<LFILES_DEST>;

5,3Copy MMDIRE(Man Machine Interface System Directory)

MML程序

ZIWY:S:UNIT=OMU,PATH=/<FBACK_DIR>/MMDIRE,DRIVE=WDU-S;

ZIWY:D:UNIT=OMU,PATH=/,DRIVE=CTU-NO;

ZIBC:,,,,,,,,,:DSN=<MMDIRE_DEST>;

5,4Copy SCMANA(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irectory)

管理软件包的文件

ZIWY:S:UNIT=OMU,PATH=/SCMANA,DRIVE=WDU-S;

ZIWY:D:UNIT=OMU,PATH=/,DRIVE=CTU-NO;

ZIBC:,,,,,,,,,:DSN=<SCMANA_DEST>;

5,5Copy ASWDIR(Application Specific Workfile Directory)

工作文件

ZIWY:S:SYSTEM=<own>,UNIT=OMU,PATH=/<FB_directory>/ASWDIR,DRIVE=WDU-S;

ZIWY:D:SYSTEM=<own>,UNIT=OMU,PATH=/,DRIVE=CTU-NO;

ZIBC:,,,,,,,,,DIR:DSN=<ASWDIR_file_set_name>;或者按下面步骤一

步完成:ZIWY:S:SYSTEM=<own>,UNIT=OMU,PATH=/<FB_directory>/,DRIVE=WDU-S

ZIWY:D:SYSTEM=<own>,UNIT=OMU,PATH=/,DRIVE=CTU-NO;

ZIBC:,,,,,,,,,DIR:DSN=<file_set_name>;

6,检查被封闭的告警:

ZABO

7,时间检查,

ZDCD;

8,诊断备用单元,进行单元切换;

ZUSI:MCMU;

ZUSC:MCMU,1;

ZUSC:MCMU,1:SP;

ZUSC:MCMU,1:WO;

三,     告警处理

1,总述

***立即采取措施,告警灯亮都是三星级

**需要纠正

*不需要采取措施

2,BSC告警

ZAHO看,送告警盘,纠正后如系统未检测到,用ZACC或者ZACA删除

3,BTS告警

ZEOL看,不送告警盘

4,告警手册

勤查NED

5,求助电话

上海HELP Desk: 021-62786376

四,     基站日常监控

1,看配置

ZEEI;

ZEEI::BCSU; BSCU分配情况,由传输基站,如要看ET45上的基站用:ZDSB:::PCM=73;

OMU45 487 62 1 16 45-25-2   BCSU-3 2 8 415AH 136 18-08

T4501 488  0  1 16 45-25-0  BCSU-2 1 22 4161H 126 12-26

T4502 489  0  2 16 45-25-4  BCSU-2 1 23 4161H 127 12-27

T4503 490  0  3 16 45-26-0  BCSU-5 2 7 415CH 135 27-07

T4504 491  0  4 16 45-26-4  BCSU-7 2 5 415BH 133 67-05

可看到该PCM上的基站控制信令为OMU45,则该PCM上为45号站

ZEEI:BCF=45

2,看非正常工作的基站

ZEEL:BL;

3,查告警

ZEOL:BCF=<BCF>

4,常见情况

   4,1Operational state

  WORKING (WO)正常

  The object is in the normal functional state.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BSS call control functions,the WORKING radio network resource is available for the call control use.

*BLOCKED:BCF FAULT (BL-BCF)

The object is blocked out of use due to a fatal BTS-site-wide failure.

*BLOCKED:BTS FAULT (BL-BTS)

The object is blocked out of use due to a fatal sector-wide failure on the BTS site.

*BLOCKED:TRX FAULT (BL-TRX)

The object is blocked out of use due to a fatal TRX-wide failure on the BTS site.

*BLOCKED:FU FAULT (BL-FU)

The object is blocked out of use due to a fatal FU (Frame Unit)failure on the BTS site.

*BLOCKED:RSL FAULT (BL-RSL)LAPD链路中断,立即查传输

The object is blocked out of use due to a telecom Abis D-channel link

disconnection.

*BLOCKED:RESET (BL-RST)正在重启

The logical radio network object is blocked out of use due to the reset of the corresponding physical radio network equipment.

*BLO CKED:USER (BL-USR) 用户关掉的站

The operator has blocked the object out of use.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of the object or of a related higher level object is LOCKED.

  4,2传输告警

是最常见告警,如果发现传输告警应该立即通知相关人员解决。

已知基站查传输步骤:

l     ZEEI:BCF=1;

l     看ET传输状态:

ZYEF:ET,33;

l     看ET传输质量:

ZYMET,33;

l     看ET类别(A还是Abis

ZYEI:ET,33;

五,     基站改配置的BSC数据作法

1,从网络规划工程师处取得数据;

2,与基站工程师核对数据,包括TRX分配和分支表

ULTRASITE浙江地区TRX分配原则:

第一扇区:1,2,3,4

第二扇区:5,6,7,8

第三扇区:9,101112

3,TRX

相关指令:

ZEQS:BTS=**:L:FHO;

ZEFS:BCF=**:L

ZERS:BTS=**,TRX=**:BL;

ZERD:BTS=**,TRX=**:

4,修改分支表:

相关指令:

ZEEL::BCSU;BCSU分配

ZDSE:TXXYY:BCSU,X:O,N:16,<ET>-?,<0,4>;TRX信令

ZDTC:OMUXX:,WO;改信令状态

ZDTC:TXXYY:,WO;

5,TRX

相关指令:

ZERC:BTS=XX,TRX=YY:<FREQ>,<BCC>,<ET>-<TSL>:CHO=<TYPE>,CH1=<TYPE>;

ZERS:BTS=XX,TRX=YY:U;

ZEQS:BTS=XX:U;

ZEFS:BCF=XX:U;

附录1:ABIS时隙分配表

LINK MANAGEMENT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CH1

TCH2

TCH3

TCH4

TCH5

TCH6

TCH7

TCH8

TRXSIG1

BCFSIG1

TRXSIG2

TRXSIG3

TRXSIG4

TRXSIG5

TRXSIG6

TRXSIG7

TRXSIG8

TRXSIG9

TRXSIG10

TRXSIG11

TRXSIG12

Monitor

附录2,BTS 步骤(一个实例:)

1,ET状态

ZUSC:ET,33:SE;

ZUSC:ET,33:TE;

ZUSC:ET,33:WO;

2,OMU LINK

ZDSE:OMU01:BCSU,0:62,1:16,33-31,0;

3,TRX SIGNALLING LINK

ZDSE:T1001:BCSU,0:0,1:16,33-25,0;

4,BCF

ZEFC:128,D:DNAME=OM128;

5,BTS

ZEQC:BCF=128,BTS=128,NAME=TEST,:CI=12345,BAND=GSM:NCC=01,BCC=0:MCC=460,MNC=01,LAC=88888:HOP=N;

6,TRX

ZERC:BTS=1,TRX=1::100,0,33-1:DNAME=T1001,onfiltered=OMU01:CHO=MBCCHC;

7,建功率控制参数

ZEUC:BTS=1;

ZEUG:BTS=1:PMAX=24,PMIN=30;

8,建切换参数

ZEHC:BTS=1;

9,建相邻小区

ZEAC:BTS=1:LAC=11111,CI=22222:NCC=3,BCC=1,FREQ=698,SL=-82;

10,加载软件包

ZEWA:128:BU:BF30;

11,激活软件包

ZEWV:128:BU;

12,改信令状态

ZDTC:OMU01:,WO;

ZDTC:T0101:,WO;

13,放开TRX

ZERS:BTS=128,TRX=1:U;

14,放开BTS

ZEQS:BTS=128:U;

15,放开BCF

ZEFS:128:U;

16,看该基站话务

ZERBCF=128;

17,看小区BISC

ZEQBTS=128:;

18,看全部小区参数

ZEQBTS=128: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