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4与SG3525的功能特点及软起动功能的比较

楼主:
摘要:对PWM控制芯片SG3524与SG3525的工作性能作了介绍和比较,通过实验得出了SG3525在软起动功能上较SG3524有很大的改进。

关键词:SG3524;SG3525;脉宽调制;软起动

0    引言

    目前,开关电源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中,是各种用电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关电源的设计过程中,常常使用各种PWM的IC。因此,作为开关电源的设计者,有必要熟悉各种PWM的集成芯片的性能差别,才能在设计的时候灵活应用。下面主要针对常用的SG3524与SG3525两种芯片进行对比分析。

1    SG3524与SG3525

    SG3524是定频PWM电路,采用16引脚标准DIP封装。其各引脚功能如图1(a)所示,内部框图如图1(b)所示。

(a)SG3524的引脚

(b)内部框图

图1    SG3524引脚及内部框图

    脚9可以通过对地接阻容网络,补偿系统的幅频和相频响应特性。根据试验结果,对地接电容就可以实现软起动功能。

    SG3525也是定频PWM电路,采用16引脚标准DIP封装。其各引脚功能如图2(a)所示,内部框图如图2(b)所示。脚8为软起动端。

(a)SG3525的引脚

(b)内部框图

图2    SG3525引脚及内部框图

2    SG3525相对SG3524的改进

    SG3525在SG3524的基础上,主要作了以下改进。

    1)增设欠压锁定电路    电路主要作用是当IC输入电压<8V时,集成块内部电路锁定,停止工作(基准源及必要电路除外),使之消耗电流降至很小(约2mA)。

    2)有软起动电路    比较器的反相端即软起动控制端脚8可外接软起动电容。该电容由内部5V基准参考电压的50μA恒流源充电,使占空比由小到大(50%)变化。

    3)比较器有两个反相输入端    SG3524的误差放大器、电流控制器和关闭控制3个信号共用一个反相输入端,现改为增加一个反相输入端,误差放大器与关闭电路各自送至比较器的反相端。这样,便避免了彼此相互影响,有利于误差放大器和补偿网络工作精度的提高。

    4)增加PWM锁存器使关闭作用更可靠    比较器(脉冲宽度调制)输出送到PWM锁存器,锁存器由关闭电路置位,由振荡器输出时间脉冲复位。这样,当关闭电路动作,即使过电流信号立即消失,锁存器也可维持一个周期的关闭控制,直到下一个周期时钟信号使锁存器复位为止。

    5)振荡器作了较大改进    SG3524中的振荡器只有CT及RT两引脚,充电和放电回路是相同的。SG3525的振荡器,除了CT及RT引脚外,增加了放电引脚7、同步引脚3。RT阻值决定对CT充电的内部恒流值,CT的放电则由脚5及脚7之间外接的电阻值RD决定。把充电和放电回路分开,有利于通过RD来调节死区的时间,这是重大的改进。在SG3525中增加了同步引脚3专为外同步用,为多个SG3525的联用提供了方便。

    6)输出级作了结构性改进    电路结构改为确保其输出电平处于高电平,或低电平状态。另外,为了适应驱动MOSFET的需要,末级采用了推挽式电路,使关断速度更快。

    SG3525增加的工作性能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脚8增加的软起动功能,避免了开关电源在开机瞬间的电流冲击,可能造成的末级功率开关管的损坏。

3    实验结果

    对SG3525与SG3524的软起动功能作了对比试验。图3给出了SG3525与SG3524软起动试验的原理图。图4给出了SG3525脚8接100μF电容和SG3524脚9接100μF电容时,在通电2s和5s时的输出脉宽波形图。

(a)采用SG3525

(b)采用SG3524

图3    软起动试验原理图

(a)SG3524通电2s的波形

(b)SG3525通电2s的波形

(c)SG3524通电5s的波形

(d)SG3525通电5s的波形

图4    两种控制器分别在启动2s及5s后的波形

    从图4的波形以及表1和表2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到,虽然SG3524与SG3525都可以实现软起动功能,但是,由于SG3525本身设计了软起动电路,因此,在实际实现软起动的过程中,由其内部的恒流源给外部电容充电,工作时不会影响到其它的电路,而SG3524要实现软起动,就要与误差放大器、电流控制器等同用一个反相端,就会彼此互相影响。另外,在相同电容量的情况下,SG3525更有利于提高软起动时间。

表1    SG3525脚8接不同的对地电容时的软起动时间

脚8对地电容C/μF 软启动时间t/s
10 0.58
22 1.26
33 1.84
47 2.33
100 4.76

表2    SG3524脚9接不同的对地电容时的软起动时间

脚9对地电容C/μF 软启动时间t/s
10 0.29
22 0.58
33 0.97
47 1.16
100 2.23

4结语

    通过实验证明,SG3525的软起动性能优于SG3524。

作者简介

    李勇(1977-),男,硕士生,专业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