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短信陷阱爆光 & 解决方法(转)

楼主:
我刚用以下方法查询并退订了2个未知的收费服务...

中国移动在3.15被迫退出一项新业务,如果您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键入“0000”,发送短信至186201,数秒钟内将自动回复一条短信列表,显示您的手机上究竟订制了哪些短信服务,究竟是哪些短信服务商明着、暗着每月扣除您的手机费;键入“000 00”,即可退订所有短信服务。

中国移动手机用户
键入“0000”
发至186201
若有订制,就会收到“您订制了下列梦网短信业务”的内容列表短信...
回复“QX序号”可进行对已订制业务的退订...退订成功还会提示...
键入“000 00”可退订所有已订制服务...
Josou首发于LZ BBS

去年,我已在星星发表了一个关于免费发短信的各类软件的黑幕所在。而事实上的SMS(即短信)的黑幕远不止于此,今天,我终于有空坐下来,把其中的一些让你感觉平常却实际触目惊心的事情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SMS为什么是抢钱的最佳方式!

数据:2004年互联网全国总收入中,74%来源于网站嫁接了短信业务。手机短信如何让这些商家如此疯狂的敛财?不就一些手机文本短信嘛,为什么居然是现在的IT界第一收入来源?

本人josou,去年从事于中国某大型门户网站(中国三大门户之一),于去年底辞职走人,现从事图书事业,不再跨进IT行业半步,特别是无线行业中的SMS短信业,一个字,黑!

本人的数据,经我的手开发维护的该网站所在公司的SP(短信服务提供商)的网关收发平台,去年一年赚了中国手机用户共1.8亿元!绝对包括龙族中的部份兄弟,用“赚”是客气话,实际是“抢”或“骗”!

你们一定开始奇怪:手机在我手里,每个月话费我交给移动公司,一个第三方公司怎么抢我的钱啊?别急,听我细细道来!

网友:

第一阶段:抢 实际就是SP公司的早期发家阶段,这一阶段最为疯狂!而招数也最为简单直接,但各位并非行内人,并不知就里。 先讲一下移动(或联通)这个公司,这两个叫运营商,能发手机短信的平台被这两个运营商所垄断,大家用手机写短信或收短信,都是移动或联通的一个系统作为中转平台,各位的手机是终端,打个简单的比方,移动和联通是服务器,而大家的手机是终端PC,这就好理解 了。 不知从哪一年起,运营商把这个短信垄断权开始解冻,允许一些公司获得移动或联通的认证,分配给每个SP一个端口,你收到的短信显示什么号码,那个号码就是端口。然后接入这个中转平台,于是,这些公司也具备了短信中心的能力。也就是说,获得了抢钱的资历! 于是这些SP设计一些短信产品服务,比如叫“精彩新闻”,只要你发短信“A”到它的端口号,比如“55188”,那么就相当于你采用了它的服务,而运营商也承认了这个服务,那么移动和联通就代SP向手机用户收服务器,比如8元。 如果是正规操作,应是你主动用手机发A到55188才算开通服务,那么移动联通就会从你的手机费中扣去8元(这8元实质上是运营商跟SP分赃)。 这个流程是正当的,因为是用户知情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开通的,那么扣这8元也是天经地义,无话可说。 可是大家知道短信就那么70个字,用来看新闻基本看不到什么,所以会主动去订这个服务的人不多。那这样的话,SP的如意发财梦就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好,抢开始了! 早期的移动公司短信平台BUG很多,全被SP钻了空子!SP偷偷的,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向你的手机账号发了一个计费数据包,移动收到这个包在早期是不 会跟用户作确认的,于是直接扣钱,那时候用户这方面的意识极为淡薄,一个月被SP偷偷扣掉了8元钱,他却混然不知!一个用户偷扣8元,如果是1万个用户 呢?8万元!10万个用户呢?80万!100万个用户呢?800万!一个月800万,一年呢?....这只是一个服务,如果SP同时在几个服务上用这一 招,一年几个亿不成问题!而用户的投诉率却少得可怜! 那时,广州的讯龙公司最深谙此道,用这个方法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SP!新浪看到有机可图,巨资收购讯龙公司,那一年,新浪在短信服务这一块,一个季度收入为7000万美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抢的时期,是由于手机普及不久,大家对话费减少如果不是很大的话,一般都不太敏感,导致了这场SP的大掠夺!而这些只有业界的人才知道,而作为受害者的手机用户,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抢了,他们连讯龙是什么公司都不知道......

网友:

第二阶段:骗 渐渐的,用户的维权意识上来了,学会频密地查话费了,消费者委员会给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巨大的压力,SP想偷抢已困难。但他们不甘心就此结束暴富。他们的第二招很快成型! 这时候,中国移动和联通的整治行为是建立在制度上的,在技术上,那个中转短信平台还没有完成升级,这给SP很大的可趁之机! 移动的制度如下:任何SP不得在用户没有主动发短信确认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计费(业界叫反向绑定手机),否则扣除该SP的当月收入,严重者吊销证书,关闭SMS端口! 这条规定看起来科学,即要用户主动发短信来订阅SP的产品了,才能扣钱,但是这条短信系统却无法界定。本来一定是要系统匹配用户发的是A到55188,才 允许SP扣费,是最科学的,可是现在系统还没升级到这个能力,也就是说,系统只要测到用户手机有主动上来的短信,那就算是对SP的服务发生了订购关系,于 是就允许SP扣用户的钱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BUG! 很快就被SP利用这个BUG了! 好,我是SP,我设计一款产品,叫同城约会,主要是通过短信来聊天的业务,包月制的,一个月需交10元。但是要用户主动发短信上来才能扣用户的钱啊,怎么让用户主动发上短信来呢?呵呵,SP公司的那些所谓“智囊团”点子多着呢! 1、 同时给很多手机(当然包括你喽!)发一条很类似是朋友发来的短信,于是你的手机收到这样的信息“不好意思,我不小心在电话本里删了你,请你再告诉我你 是谁?”发来的号码是 551881389827363。看到这样的短信,你怎么办呢?我统计过,20%左右的人以为真是朋友发来的,于是发回各种各样的信息回复过去,比如“你是谁啊?”“我是龙族,你的手机怎么被抢的?”——————惨,你回复信息给SP了!你一回复,就相当 于移动的平台系统认为是你主动发信息给SP的,于是SP开怀大笑,当月马上扣你的话费10元,就这样,奸计成功! 2、 发类似的聊天类信息,一般是异性,来骗你回复,比如“好想你啊,自从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天天偷偷关注你,爱在心口难开!我在网上用这个匿名的 号码发短信给你,能回复我吗?”类似这样的,我也统计过,这样大概会骗来约 9%-23%的回复,一回复,SP又光明正大的扣你的钱了。 3、 设计出类似泡泡,QQ,UC等免费发短信的软件。凡是要使用免费发短信的软件,都需要用手机先注册,一般你在QQ,UC上开通短信服务时,你填入你的 手机号,然后“提交”,一两秒后,你收到SP发过来的确认码,然后你把确认码填在软件提交里,一提交,也相当于是你发了短信到SP端口,被系统接受的了。 由于是你主动开通这个服务的,所以怎么扣你的钱,什么时候扣(这种一般都是延迟比较久才扣,用户几乎不会发觉),都是SP决定的。等用户发现被扣了钱后, 已经无证可查,因为移动规定业务数据要保存60天,60天后SP可主动清空数据库,所以,你能奈他何?所以,为什么新浪要收购UC?你明白了吗?免费发短 信,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洞,要你向里跳! 4、 还有别的包括利诱,抽奖等,骗取回复。反正原理一样,一回复那个端口号,就算是主动发短信给SP,这个月的钱是扣定了! 更可怕的是,只要第一次被扣,你不会去退订,SP是每个月都按时扣这10元的!!!! 我说过,这个阶段的用户开始有话费意识,会每个月定期查几次话费,看有没有SP公司扣钱,一般是打1860去询的。问到有,当然是大怒,,可是要投诉的 话,SP一口咬定你是发过订阅指令上来才扣你的费的,1860的人员一查,哎,果然,SP扣你的钱,是发生在你主动发了一个短信给SP的端口后的,但这个 短信查不到具体内容。于是1860也帮不了你,一切亏,你自己吃! 这个阶段,黑心的SP(像新浪这么大的)一个季度至少能营利5000万左右的美元!

网友:

第三阶段:保 到去年中旬开始, SP的骗行为已经又被用户大量投诉发现,消协又给移动巨大的压力,称移动再不处理,法院上见! 移动怕了,马上召来卓望公司和华为公司,对现有短信平台进行大升级,新平台的名字叫做MISC,大家可用这个关键字上GOOGLE去查,看是什么东东。原 则上,从技术层面,把上面的抢和骗的行为BUG都堵了,用户的手机安全性比之前空前提高。由于是技术性的,SP在这方面没有空子可钻。这个平台于去年九月 调试成功,并于2004年12月,全部经营全国范围内的大型SP全部先上这个平台,地级的SP在2005年5月之前也全部要更新这个平台。 SP内部已经达成共识:暴富时代基本过去,现在是保富时代。 因为MISC平台有个规定,原来平台的用户数据必须导入到MISC平台去,旧平台作费。怎么导呢?就是说,在更新这个平台的前一个月,SP进行过扣费成功 的用户,才能带进这个平台。龙族各位手机有没有带进去我不知道。反正带进去了,个个月还是扣钱,但已经不是SP扣,是移动扣了。 而由于骗和抢都不再可能,因此SP争夺新用户的机会已经很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住这一大批被他们成功骗抢了N久的呆用户,这些用户对话费不敏感,是SP未来短信的主要收入。 他们会不断地给这些老用户发短信,因为MISC平台有个规则:只要经常性给这些用户发短信,并每个月按时扣费,那么就能一直扣下去,SP的收入得以保持。 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只要一退订SP的任何服务,SP就拿你没办法了,他也无法再给你发任何信息!必须要你主动发明确的订购指令短信到指定的端口,并且MISC平台会发出第二次收费确认。 SP当然最不想的就是你发出退订指令了!这个阶段还不退,更待何时??? 我给大家的专业建议: 1、 在未来一个月30天内,每天打1860(联通的是另一个号,好像是1001),转人工服务,然后问小姐,我这个月有没有梦网费用被扣? 2、 如果有,问他是哪家SP,你记下来,并记下这家SP的客服电话,然后不要单独跟SP联系,一定要在1860面前给这个SP留下恶性投诉记录,它就死定 了!比如,你说你没有订制过这家公司的任何产品(前提是你的确没订过),为何扣钱?小姐会说你联系一下他们问问怎么回事吧? 记住:这是1860和SP勾结了的说法,千万不要被踢皮球!坚决的说:不!扣我钱是你们移动公司,不是什么SP,你们跟SP什么关系我不管,反正谁扣我钱 我找谁!现在你们移动乱扣了我10元,我要求赔偿100倍! 移动的客服小姐一定会很客气对你说:先生,按我们的规定,就算是乱收费,也最多赔两倍。 你不要管她,你说:这是你们的规定,不是法律,我没有遵守的必要,就这件事,久是索赔一百倍,即一千元,不管是你们赔给我也好,是什么SP赔给我也好,你 给我解决它,我要求在24小时内得到答案,如果没有,我将发律师函到你们的客服中心。 完这句话,不要听小姐甜美的声音任何的解说,马上挂机。 根据我的经验,移动的小姐一定会把这个皮球踢给SP,然后SP会给你打电话, 你同样说赔100倍一分不少,24小时不给答复,马上发律师函。这时SP可能抵赖,说他们查了一下,是你主动发了短信订阅的,你说,我就算发过,也没有发 这个产品的订阅指令,不信我到移动要求他们查原始数据! 一提到查原始数据,任何SP都会胆战心寒! 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绝不敢因为你把事闹大,这一千元就肯定到手了!同时要求退订服务。 这件事的关键:一定要硬!不要因为SP和1860的小姐态度好,你就软,一软就办不成了! 3、 如果1860说今天为止还没有梦网费用,你不要就此放心睡大觉,要坚持30天内天天查,因为SP什么时间给你下话费数据包进行扣费,是谁也不知道的,你今天查没有,明天查可能就有了。坚持30天没有,才算安全! 记住:除了回复具体的朋友的手机号码发来的短信,不要回复任何不明号码发来的短信!    中国移动/联通是最不安全的服务器,而SP公司是最可耻的黑客!他们官商勾结:抢!    如下图所示:左边流程为第一抢阶段,SP大胆地直接向用户发话费包指令,要求移动扣他们的钱,然后分赃。中间彩色的来回流程为第二阶段,尽力骗用户回复 了,然后再下达扣费指令,右边流程为第三阶段,即定期下一些短信给用户,只要用户不反感退订,那么这些用户的钱可一直扣下去..... 再教大家一个反击的绝招!!!! 告诉你他们的客户服务中心的运作规则,其中我们有可利用来反击的武器。 1860是移动的客户服务中心,包括受理投诉;SP公司自己也有客服中心。这两个客服中心一般有一个默契的勾结:1860只要接到关于SP的投诉,她们会 尽可能把你引到SP的客服中心去解决,这样一来1860她们落得轻松,二来这也是SP的需要,因为SP把投诉接过来,相当于跟用户私了,从而不影响他的绝 大部份用户。 但是1860毕竟是国企公司的一个部门,再怎么勾结,还是有一些上头的硬性规定要做。比如,移动1860接到一个投诉,一定要记录在案,并要确定最终解 决,不管她们把皮球踢给SP还是自己处理,都必须有一个解决的确认。国家信息产业部规定:如果用户产生二次投诉同一个问题,且态度极为强硬的,定义为“恶 性投诉”,这种投诉是1860和SP都怕的。但再怕,1860必须解决,这就是我们可利用的武器!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造成恶性投诉!方法如下: 1)1860接到有关乱扣费的投诉后,会把SP的电话给你,要你和SP接洽,你一定要拒绝!且强硬地要求1860在一定的时间内给于答复。 2)就算你没有联系SP,但经过你这样强硬的投诉,1860也绝对会把这事抛给SP,SP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你的态度一样强硬,且不给一点的缓和余地。对奸商宽容,就是对自己残忍! 3)对1860和SP的客服,你都坚持一点: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给我想要的答复,你马上会让你的律师发出律师函(哪怕你没有律师,也要这样说),一旦涉及到法律解决,1860和SP都会十会害怕。因为不对的是他们,打这个官司,他们只有败,没有胜的机会。 4)除了律师,你还要搬出媒体,说你同时会有法律和媒体的力量来维权。这种事,他们最怕爆光。 5)两个客服中心的小姐对你的态度一定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上头的硬性要求。但你不能吃这种糖衣炮弹,你一旦有和缓的语气,这事就不好办了。 强烈建议大家都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最简单方法退订每月偷你手机费的寄生虫! 中国移动在3.15被迫退出一项新业务,如果您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键入“0000”,发送短信至186201,数秒钟内将自动回复一条短信列表,显示您的手机上究竟订制了哪些短信服务,究竟是哪些短信服务商明着、暗着每月扣除您的手机费;键入“000 00”,即可退订所有短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