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08手机射频故障攻略

楼主:
T208手机是新款和玄 手机,在市面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任何手机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慢慢进入了维修期,大多数机型产生的故障,大多是人为造成,如进水.摔坏等,这也就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故障。本人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来讲述一下T208手机射频电路的检修思路和方法,不当之出请多多指教。
一:间述
   T208射频电路的硬件都是采用美国科胜讯芯片阻,最大的特点是主时针信号是19.5MHZ而不是13MHZ,中频ICX74017是高集成度的零中频RF芯片,电路检化了许多,减少了由于小元件坏产生的故障。
二:概述射频电路原理
   GSM接收信号流程
   从高空中感应到的高频信号,经U100切换后从第9脚输出GSM频段933335-960MHZ信号,经电感L104进入随时射频膜块U102的11脚,在内部混频后解调出RXI/Q信号,分四路由U102的55.56.57.58脚输出,送至U201的L1.L2.M1.M2脚,由U201和U302共同完成GSMK,A10转换,性道解码,去交只,解密,语音解码等处理后,从U201的A11.B10脚输出,推动听筒发声,完成GSM接收过程。
   DCS接收信号流程
   从天线接收下来的高频信号经天线开关切换后,从13脚送出1805-1880信号,天线开关的2脚和4脚是收发频段切换控制信号端,DCS频段信号经L105进入到U102的B脚,在U102内部做低燥声放大,后进入混频电路,再解调出RXI/Q信号,分四 路从U012的55.56.57.58脚输出,送到U201的L1.L2.M1.M2在由CPU,U302和音频ICU201共同完成GSMK解调,A/D转换等处理后,从U201的A11.B10脚输出到听筒,使听筒发声,完成DES接收,当手机离基站远时,功率比较弱,这时,GSM和DCS会自动转换,使手机稳定工作。在话筒中产生的电信号,从U201的D11.D12脚输入并与U302把电信号进行D/A及相关处理后 ,形成基带信号,由U201的J11.J12.L3.M3脚输出TXI/Q信号,进入射频处理模块U102的20.21.22.23脚在内部处理后,U201内部集成了TXVCO电路,它产生发射所需的频段信号,由TXVCO信号来调制,分别从U201的64脚和1脚输出GSM和DCS高频输人到放大器U103地.4脚,进行功率放大后,由第10.12脚输出,经互感藕合器藕合后进入天线开关的第5脚和第1脚,再从U100的11脚发射出去,完成发射过程。
  A:无信号
   现象:此机使命摔坏的,开机显示屏上无信号条显示,观察到的搜网电流在120MA抖几下,又升到150MA回零。
   分析检修:摔坏的手机,重焊的情况比较多,先拿出“三大宝”中的“一宝”-加焊,拆机先给手机射频电路补焊一遍,试机,发现信号条时出来时不出来,在天线开关U100的第9脚接一导线,开机有稳定的信号条,故障出在天线开关电路,测天线接触点到天线开关的11脚,发现阻直为无穷大,最后查出是由于内接天线座开引起。
   处理:换一个内接天线座或直接把输入输出端短路即可。
   B:无网络
   现象:此机是无故造成,开机显示屏上有信号条显进入手动搜网能搜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答案昂无法进网。
   分析检修:从现象看,说明接收电路正常,故障可能出在逻辑电路或发射电路,由于不知是何原因造成的故障,先还是写软件,升级完毕后,故障依旧,查由逻辑电路送来的TXI/Q信号,在拨打电话时测U102的20.21.322.23脚发现22脚波行异常,测22脚对地电阻变大了许多,取下U201,测22脚到U201的13脚不通,断线了,先飞线连接两点,但让人头痛的是,U201无植锡板,只有用通用网植一次锡,后再一个一个的补上去,可麻烦[原以和A188的音频一样]
    处理:小心把音频IC焊好,插卡试机,很快就搜到网了。
    C:有信号变无信号
     现象:此机是同行送修机,最开始是有信号,只是搜网很慢,且有时难打电话,同行补焊射频电路后,就出了开机显示频上只有“天线符号”显示,无信号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