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微波通信技术MMDS全解

楼主:
转自TMN
一、什么是MMDS

  现在的无线接入技术如雨后春笋一样种类繁多,什么GPRS技术啦,CDMA技术啦,DS-CDMA技术啦,EDGE技术啦,LMDS技术啦等等,这些技术都能为用户提供高速无线通信服务。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通信技术外,现在向大家介绍的MMDS技术其实也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这种技术的英文全名为Microwave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ystems,中文含义叫无线微波多点分布式系统技术。这种技术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通过无线微波传送有线电视信号的一种新型传送技术,这种技术不但方便安装调试,而且由这种技术组成的系统重量轻、体积小、占地面积少,很适合中小城市或郊区有线电视覆盖不到的地方。这种技术是一种通过视距传输为基础的图像分配传输技术,它的正常工作频段一般为2.5GHz——3.5GHz,这种技术不需要安装太多的屋顶设备就能覆盖一大片区域,因此利用这种技术人们可以在反射天线周围50公里范围内可以将100多路数字电视信号直接传送至用户。一个发射塔的服务区就可以覆盖一座中型城市,同时控制上行和下行的数据流。现在MMDS使用了传统的调制技术,但是未来的技术将是基于VOFDM(Vector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的,接收端与反射的信号相结合,生成一个更强的信号。这种技术成本低廉,常用于远离服务中心的小型企业接入网,它有时被称为WDSL或通称为宽带无线技术。

  MMDS是一种新的宽带数据接入业务,在移动用户和数据网络之间提供一种连接,给移动用户提供高速无线宽带接入服务。在系统的更新换代方面,MMDS技术将会比其他通信技术更容易升级。MMDS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各个降频器本振点可以不同,可由用户自选频点,即多点本振,所以,各降频器变频后的信号,可以分别落在电视标准频道的VHFI、Ⅲ频段;增补的A、B频段;UHF的13~45CH(频段),这对于用户避开当地的开路无线电视或CATV占用的频道有极大的好处。早期MMDS主要是一种单向非分配型图像业务传输系统。现在已可以比T-1更快的速率发送和接收数据信号。MMDS不需要与本地的电话和有线电信服务公司打太多的交道,这些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合作,不想开放自己的网络。在MMDS系统中,通常是用以太网与无线Modem连接。

  MMDS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多种业务功能,这包括点对点面向连接的数据业务、点对多点业务、点对点无连接型网络业务,其中点对点面向连接的数据业务是为两个用户或者多个用户之间发送多分组的业务,该业务要求有建立连接、数据传送以及连接释放等工作程序;点对多点业务可以根据某个业务请求者的要求,把单一信息传送给多个用户,该业务又可以分为点对多点多信道广播业务、点对多点群呼业务等;点对点无连接型网络业务中的各个数据分组彼此互相独立,用户之间的信息传输不需要端到端的呼叫建立程序,分组的传送没有逻辑连接,分组的交付没有确认保护。除了提供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数据业务外,MMDS还能支持用户终端业务、补充业务、GSM短消息业务和各种GPRS电信业务。当然MMDS也有不足的地方,这种技术在通信时有阻塞问题且信号质量易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可用频带亦不够宽,最多不超过200MHz。MMDS在市场上仍有立脚之处,因为无论是DSL还是Cable Modem都无法向所有的用户提供服务。不过,目前购买MMDS服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服务供应商正在等待新一代的设备投放到市场上,许多包括ADC公司、Cisco公司和Vyyo公司等生产新一代MMDS装置的厂家,正在致力于消除现行MMDS的视行限制,到那时MMDS技术就更加成熟了。尽管现在有许多地方已用光缆/电缆混合网覆盖大、中规模的城市,但对广大乡、镇、村,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边远贫困地区,采用光缆/电缆混合网是不现实的,而MMDS系统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有线电视的联网,所以MMDS技术的出现是势在必行的。

网友:

二、MMDS系统组成   按照国际通信标准,MMDS频道配置应该与国际接轨,在2503-2687MHz频段内,以每频道8MHz带宽邻频道间隔排列23个电视信道。并在2684-2700MHz专用频段内,用于数据及话音通讯传输及双向传输的上行回传。在200MHz带宽内,以梳状方式分成两个独立组,A组采用奇数频道号,B组采用偶数频道号,以隔频道排列。MMDS系统作为一级供电发射系统,应有两个独立电源或自备发电机,并备有交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电力供给要没有短暂的脉冲电压,或采用铁磁稳压器,可抑制各种浪涌电压和雷击时从电源进入的感应电压。MMDS系统微波站必须可靠接地,按国际通信标准要求:收发天线系统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技术用房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设备系统接地电阻应小于4Ω;设置在铁塔(或高层建筑)上的设备接地电阻应小于4Ω;MMDS系统的工作接地系统、保护接地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应分设接地体,再将三个接地体汇接成一个总接地系统;MMDS系统必须有良好的防雷设施,供电线路和通讯线路也必须有防雷措施;雷击放电时产生巨大的能量,除直接通到地面外,还可通过长传输线产生感应电进入电子设备。所以MMDS系统的发射机房主发射天线的传输线要每隔1~2米安装不锈钢接地夹子;上、下端应与铁塔金属结构连接,然后在塔底接至接地系统。MMDS系统的发射机与频道合成器之间的传输线应尽量短,频道合成器波导输出口距离墙面至少0.6米。为保护发射机系统正常运行(尤其是大功率发射机),应保证机房内通风和室温的条件,机房的温度应保证在0~45°C之间。有条件的最好采用空调设备,以保持机房内的温度为+20°C~ +27°C的理想温度。因为频道合成器及波导元件的尺寸直接影响发射频率稳定度及发射机的可靠性。发射机内部过热会自动保护而暂时停机,直到温度恢复为止。另外,低温会引起设备内部的冷凝,会影响电气性能。此外MMDS系统的房屋与天线铁塔应尽量靠近,MMDS机房最好设在楼顶上,以缩短馈线长度;拐弯要少,并要有馈线架。MMDS系统的机房通往室外的走线沟槽、孔洞及穿墙处,应加以密封,防止雨水、风、雪、霜、雾进入系统机房。在使用MMDS系统来接受信号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接收点的选择,面对发射台方向不能有遮挡,要避开通讯、雷达等干扰源。在对MMDS信号接受系统调试时,只要使用场强仪,用连接线与下变频器、馈电器连接起来。先把场强仪或电视机调到欲收的频道上,然后调节天线的方向角与仰角找到主信号后再微调场强仪的频率,反复调整使信号最强;MMDS系统的接收天线高度尽量安装在高层建筑物顶上。考虑到周围树木的影响在冬天安装时,信号电平调整得高些,留有余量,因为夏季由于森林树木影响信号电平要弱些。MMDS系统的下变频器输出,可对个体信号进行接收,也能集体接收进入CATV分配网;倘若要集体接收信号时,有的系统直接进CATV分配网,有的系统在MMDS接收后,再与本地卫星接收信号及地面电视广播信号在CATV分前端中混合进入分配网。另外在混合接受信号时,一定要注意考虑频道的分配、交互调干扰、电平均衡等问题。

网友:

三、MMDS的现状与发展   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内,美国的WorldCom公司将把MMDS服务拓展到美国8个新的市场,该服务可以将固定无线的连接速度从384kbps提高到1Mbps,每月服务费也由200美元涨到600美元。尽管MMDS服务的价格极具有市场竞争力,不过在美国地区依然只有一小部分用户能购买到这些服务,美国的通信营运商WorldCom公司、Sprint公司和Nucentrix公司几乎掌握了美国所有的MMDS使用许可;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选择美国MMDS服务的个人用户数量和家庭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0万户,其中3.2万户是美国WorldCom公司的用户。WorldCom公司目前 除了向各位用户提供384kbps的对称MMDS服务外,还提供每月收费400美元的服务,此服务为用户提供768kbps的下载速度及512kbps的上传速度服务;每月收费600美元的服务,则为用户提供了512kbps的上传服务和1Mbps的下载服务。服务供应商对于每一个MMDS产品的一次性安装费用为1万美元。现在最新推出的MMDS技术装置并没有视行需求,可以在大型的建筑也有可能在厚重的木质结构建筑中使用;现在购买MMDS服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许多通信服务供应商正在等待新一代的设备投放到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