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Z 奔驰汽车缩略语

楼主:
缩写            中文
2EE           电子化油器
4MATIC          全自动控制四轮驱动车
4MATIC          四轮驱动车
A/C(Automatic)  自动恒温空调
A/C(Tempmatic)  温度恒温空调
AB              安全气囊
ABS             防抱制动
ABW             电脑测距警告装置
ADA             大气压力全负荷阻挡器
ADM             自动调光式後视镜
ADS             最佳避震系统(电脑)
AG              自动变速箱
AIR             二次喷气系统
AKR             防爆震控制系统(传感器)
ALDA            进气歧管压力补偿器
AP              油门踏板
ARF             废气再循环系统
AS              天线装置
ASA             自动白天/ 夜晚调整镜
ASD             自动防锁差速系统
ASD             自动锁定防滑差速器
ASR             防滑驱动控制系统
AT              自动变速箱
ATA             防盗装置
ATS             自动天线系统
BA              倒车辅助警告装置
BARO            绝对压力传感器
BCAPC           绝对压力式进气压力补偿
BDC             下止点
BF              前乘客
BLS             倒车灯开关
BLSNC       倒车灯开关(常闭型)
BLSNO       倒车灯开关(常开型)
BM              鼓风机马达,基本模组
BPC             绝对压力补偿
BR              棕色
BU              蓝色
CA              关门辅助机构
CAN             控制电脑区域网路(电脑连线)
CC              定速控制器
CCM             总合控制模组
CDC             CD 换片机
CDW             CD 主机
CF              特殊便利装备
CFI             连续式电子喷射
CKA             曲轴转角
CKP             曲轴转角传感器
CL              中控锁
CLUS            电子仪表版
CMP             凸轮轴转角传感器
CNS             通讯及导航系统
CODE
CST             软顶式敞篷车
CTP             节气门全闭(怠速)
CTU             集中触控器
CV              敞篷车可掀软顶
DFA             速度信号输出
DH              电子诊断手册
DI              分电盘式直接点火
DIAG            诊断接头
DIAGN           诊断接头
DM              诊断模组
DTC             故障码
EA              电子油门
EAG             电子控制自动变速箱
EBR             引擎制动调节
ECL             冷却液位
ECT             冷却水温传感器
EDC             电子柴油控制系统
EDR             电子柴油调节系统
EDS             电子柴油系统
EDW             防盗警报装置
2EE           强力化油器
EFP             电子油门踏板
EGR             废气再循环系统
EIFI            电子式管路喷射系统
ELR             电子怠速控制器
ELV             电子转向柱调整
EMSC            电子镜,转向柱调整及加温镜
ENR             电子水平控制系统
EPC             电子动力系统控制
EPH             驻车辅助装置
ERE             电子直线式柴油喷射系统
ESA             电动座椅调整
ESC             电子火花控制器、电子转向机柱调整
ESCM            引擎系统控制模组
ESL             电子调整式镜子及方向柱
ESP             电子安定程式
ESV             电动调整座椅
ETC             电子自动变速箱控制
ETR             紧急收缩式安全带
ETS             电子循迹控制
EVAP            EEC净化碳罐电磁阀系统
EVE             电子分配式柴油喷射系统
EZL             电子点火正时调整式点火系统
FA              司机
FFS             大梁底盘制
FP              油泵
FSA           免调整喇叭正线
FSA           免调整喇叭负线
GDB             调节差压式刹车
GES             车速信号
GIM             调节波形法
GM              通用模组(或电脑)
GN              绿色
GY              灰色
GUB             双门跑车
GUB             安全带拉伸器
GUS             安全带张力器

网友:

HAL             後轴转向装置
HAU
标准暖气装置(欧规)
HAU             自动暖气控制系统
HCS             大灯清洁系统
HFS             免动手制
HHT             手提型轻便测试机
HK              车身高度补正装置
HPF             气压式悬挂
HS              不易起动
HZS             行李厢盖辅助锁
IAT             进气温度传感器
IC              仪表板
IDC             点火诊断用接头
IFI             电子柴油直接喷射系统
IFZ             红外线遥控中控锁
IND             指示灯
INTERV          间歇雨刷
IR              红外线控制系统
IRCL            红外线控制中控锁
ISC             怠速控制器
IV              输入阀
KA              机械式喷射电脑
KAF             气电式後座枕控制
KAF             收缩式後座枕
KAT             触媒转换器
KE              机械/电子控制燃油喷射CIS-E
KFB
悬挂弹性控制系统
KFB             电动窗中央便利控制装置
KI              电子仪表板总成
KLA             自动恒温控制
KS              敲缸传感器
KSK             控制接点
KSS             爆震控制系统
KU            离合器+
KU            离合器-
KW              曲轴转角传感器
LA              灯光输出(预热继电器)
LED G           绿色回馈LED
LED R
红色回馈LED
LF
左前
LH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喷射
LHSFI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顺序式喷射系统
LHS             左方向盘
LL              左方向盘驾驶
LLR             怠速控制
LS              喇叭装置
LS              动力辅助方向盘
LSA             扬声器装置
LSK             怠速安全接点
M             马达正
M             马达负
MAF             空气流量传感器
MAP             进气歧管绝对压力测试器
MAS             引擎系统电脑盒
MBISO         诊断接头
MESFI         ME 顺序式多点喷射及点火系统
MF              多功能预混合及点火系统
MG              手动变速箱
MIL             引擎故障警告灯
MOT             马达
MSK             节气门开启安全接点
MSR             减速断油/防爆装置
MSR             引擎磨擦扭力控制系统
MT              手动变速箱
MUTE            收音机MUTE信号
MVA             歧管真空辅助机构
N               空档
NR              水平调节控制
NV              低压缩比
O2S             含氧传感器
OBD             自我诊断
OC              触媒转换器
OSB             座椅扶手
OSL             调整式*背
OT              上止点
OV              输出阀
P               停车档
P             电位计+参考信号
P             电位计-参考信号
PA              停车辅助机构
PARK  SW.       手刹车开关
PK              粉色
PL              电动锁
PLA             气压式怠速提升
PML             电脑控制油压调整式转向系统
PMP             进气歧管部份加温器
PMS             压力感应式喷射/点火系统
PNP             空档安全开关
POS             位置
PS              动力转向压力
PSE             自动控制真空
PSV             进气歧管部份预热装置
PWM             电子波形
RA              修护手册
RAF             氧化抑制器
RAF             油烟燃尽过滤器
RB              防滚杆
RCL             遥控中控锁
RD              红色
RD              收音机
RDK             胎压指示器
RDU             胎压监视器
REST            引擎余热再利用
RF              右前
RFH             冷车冒烟控制系统
RFH             倒车辅助装置
RHR             调整式後座枕
RHS             加温式後座椅
RIV             参考脉波
RIV             调速脉频控制程序
RL              右侧驾驶
RPM             每分钟转速
RR              右後
RRE             旅行电脑
RS              防撞系统
RST             软顶敞篷车
RTG             调整式行李厢把手
RTN             回路
RTR             遥控行李厢释放
RUF             触媒转换器改良板
RUF             应答式装置
RV              双座敞篷轿车软顶
RX              接收信号
S               屏敝线
S B          设定-加速
S B          设定-减速
SA              选择特殊配备
SBE             安全带控制器
SHI             辅助关门系统
S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