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式(Buck)变换器

楼主:
降压式(Buck)变换器

图3.1所示的直流变换器在使用时输出纹波较大,为降低输出纹波,在输出端接入电感L、电容C滤波电容,如图3.2(a)所示,图中V2为续流二极管。这就是降压(Buck)式变换器,其输出电压平均值Uo总是小于输入电压Ud。通过电感中的电流(iL)是否连续,取决于开关频率、滤波电感L和电容C的数值。

图3.2降压式(Buck)变换器
(a)电路(b)波形

当电路工作频率较高,若电感和电容量足够大并为理想元件,电路进入稳态后,可以认为输出电压为常数。当晶体管V1导通时,电感中电流呈线性上升,因而

Ud-Uoa=L(iomax-iomin)/ton=L△ion/ton

式中ton是晶体管导通时间。

当晶体管截止时,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电感上感应电动势使二极管导通,这时

Uoa=L(iomax-iomin)/toff=L△ioff/toff

式中toff为晶体管截止时间。在稳态时△ion=△ioff=△i。

因为电感滤波保持了直流分量,消除了谐波分量。输出电流平均值为

Ioa=(iomax+iomin)/2=Uoa/RL(3.4)

3.2升压式(Boost)变换器

图3.3为升压式变换器,它由功率晶体管V1、储能电感L、二极管V2及滤波电容C组成。当晶体管导通时,电源向电感储能,电感电流增加,感应电动势为左正右负,负载Z由电容C供电。当V1截止时,电感电流减小,感应电动势为左负右正,电感中能量释放,与输入电压顺极性一起经二极管向负载供电,并同时向电容充电。这样把低压直流变换成高压直流。其输出电压平均值将超过电源电压Ud其电路的工作波形如图3.3(c)所示。

在电感电流连续的条件下,电路工作于图3.3(b)所示的两种状态。

图3.3升压式(Boost)电路
(a)电路;(b)等效电路;(c)波形

图3.4升/降压式电路
(a)电路;(b)等效电路;(c)波形

(1)当晶体管导通、二极管截止(即0≤t≤t1=DT)期间,t1=0~DT,t=0时刻,V1导通,电感中的电流按直线规律上升

Ud=L(I2-I1)t1=L△I/t1(3.5)

(2)当晶体管由导通变为截止(即t1≤t≤T)期间,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产生感应电动势迫使二极管导通,此时

Uoa-Ud=LI/t2,t2=DT~T=(1-D)T

则△I=Udt1/L=(Uoa-Ud)t2/L

将t1=DT,t2=(1-D)T代入上式,则求得

Uoa=Ud/(1-D)(3.6)

式3.6表明,BoostDC/DC变换器是一个升压斩波器。当D从零趋近于1时,Uoa从Ud变到任意大。同理可求得输入电流

I=Ioa/(1-D)(3.7)

T=△ILUo/Ud(Uoa-Ud)(3.8)

△I=Ud(Uoa-Ud)/fLUoa=UdD/fL(3.9)

式中f为开关转换频率。若忽略负载电流脉动,那么[0,t1]期间,电容上泄放的电荷量,反映了电容峰—峰电压脉动量,亦即输出电压uo的脉动量(3.10)

由式3.5和式3.9求得t1=(Uoa-Ud)/Uoaf,并代入式3.10得,见图3.3(c)

△Uc=Ioa(Uoa-Ud)/UoafC=IoaK/fC,

K=(Uoa-Ud)/Uoa(3.11)

3.3升/降压式(Buck-Boost)变换器

图3.4(a)为Buck-Boost电路,这是降压-升压混合电路,其输出电压可以小于输入电压Ud,也可以大于输入电压,而输出电压极性与输入电压相反。其工作波形示于图3.4(c)。

在电感电流iL连续条件下,Buck-Boost电路工作于图3.4(b)所示的两种状态。

经分析推导,可以得出输出电压平均值为

Uoa=-UdD/(1-D)(3.12)

同前面分析一样,可得

Io=IoaD/(1-D)(3.13)

4AC/AC变换

  在需要不同于市电频率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源的场合,通常采用AC/AC变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