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C变换的基本原理

楼主:
图4.1(a)所示为AC/AC变换器的原理电路图。实际上是由正组(P)双半波变流器和负组(N)双半波变流器反并联组成的。正组由V1和V2组成,负组由V3和V4组成。

当正组工作时,分别触发V1和V2使之导通,负载上获得正向电压。而负组工作时,对V3和V4触发使之导通,负载上获得反向电压。现以电阻性负载为例,并假定两组变流器不同时工作。

(1)整半周工作方式

假定输出交流电压的频率(fo)为电源频率(fs)的1/3,即To=3Ts。为此在输出的前半周期内(To/2),让正组变流器工作3个电源电压整半周,在此期间内负组变流器被封锁;然后在输出的后半周期内,让负组变流器导通3个电源整半周,在此期间内正组变流器停止工作,这样可以获得如图4.1(b)所示的波形,其输出电压中的基波分量的频率为电源频率的1/3,即fo=fs/3,以此类推。

按整半周工作方式,输出频率是不能连续可调的,而且输出电压中包含大量的谐波。

(2)α调制工作方式

若每个电源半周期不是整半周期导通,而是控制α不同,让输出电压按理想的正弦进行调制,则能获得如图4.1(c)所示的波形,其输出电压中的基波频率仍然为电源频率的1/3,但其输出波形,比图4.1(b)更接近正弦波,其谐波含量降低。这种工作方式是实际AC/AC变换器所采用的。

(3)高频工作方式

这种工作方式不同于前述的两种,在1个电源电压的半周期内,两组变流器要轮流工作多次,当图4.1(a)的晶闸管用自关断器件代替时,就可以实现这种工作方式,而且要求先封锁已导通的变流器,然后才能使另一组变流器投入工作。若在1个电源电压周期里,以高速率切换两组变流器,使其轮流工作,则能获得如图4.1(d)所示的波形,并称它为高频工作方式。

图4.1AC/AC变换原理电路
(a)电路;(b)整半周方式;
(c)α调制方式;(d)高频方式

α调制工作方式的实现

  现以单相—单相直接变频电路为例说明α调制工作方式的原理及其实现方法。图4.2为单相桥式AC/AC变换电路。为了在负载一获得交变电压,可以交替地让正组变流器和负组变流器轮流工作,并控制α的大小,使得输出电压的平均值按正弦规律变化。在半周期内,先让控制角α由大变小,再由小变大,则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将按低频正弦的规律变化。

设理想的输出电压为(4.1)

变流器输出电压平均值的基本公式为

uo=(pUm/π)sin(π/p)cosα(4.2)

式中p为脉波个数。变流器输出电压同触发角α之间符合余弦函数关系。图4.2(a),p=2,sin(π/2)=1,则uo=(2Um/π)cosα,将所希望的输出电压波形ur=Ursinω0t同us=(2Um/π)cosωst进行比较,从而求得对应输出电压每瞬时的触发角大小,如图4.2(b)所示的那样,该图对应电阻性负载,两组变流器均工作于整流方式。

为了保证两组中的晶闸管不同时导通,两组之间切换时要留有一定的间隙时间to(大于器件的关断时间),在这期间,两组均不工作。

图4.2α调制工作方式原理
(a)电路;(b)波形

图4.3三相半波/单相
负载AC/AC变换电路

图4.4电阻负载时的电压波形图

AC/AC变换器典型电路

  以三相—单相直接变频电路供给阻性负载为例,图4.3所示为由两组三相半波变流器构成的AC/AC变换器。通常对于电源是市电的AC/AC变换器的输出频率限于电源频率的1/3以下,因为过高的输出频率将带来谐波增加的弊病。改变基准正弦波的频率,就可以改变输出频率。图4.4给出了负载输出电压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