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套件FS44B0XI V2.1

楼主:
FS44B0XI资源完全向用户开放性能稳定,demo软件丰富。
所有的软件都含源代码。IDE硬盘接口中加入总线缓冲,大大的增强了硬盘的读写速度。
音频输出加入功放,可调节音量变阻器,设计更合理。
FS44B0XI 配G35II,G57T,C57T LCD使用。

硬件资源

中央处理器
◆S3C44B0X (SAMSUNG),ARM7TDMI
外部存储器
◆2M BytesNOR FLASH (SST39VF160或SST39VF1601,可支持4M字节的SST39VF320或SST39VF3201);
◆8M Bytes SDRAM (K4S641632H或者是HY57V641620,可支持16M字节的SDRAM);
◆16M Bytes NAND FLASH (K9F2808,用户可自己更换为32M、64M或128M的NandFlash)
串口
◆两个标准三线RS232接口,其中COM1带发送和接收指示灯;
网络接口
◆10M网口,RTL8019AS,带发送和接收指示灯;
USB  Device接口
◆USB1.1规范,PDIUSBD12,带联接状态指示灯;
LCD接口
◆LCD接口信号线全部采用了74HC244进行了驱动,更加稳定可靠
◆支持单色、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STN液晶屏,最大支持640x480/256色STN液晶屏
◆可选配16级灰度屏G35I、G35II、G57 (带触摸屏)或256色彩屏C57(带触摸屏)
◆LCD接口旁边留有12V电源输出接口,可为LCD的12VCCFL背光模块供电
IDE接口
◆总线上采用驱动芯片74LVTH162245进行了隔离,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板上留有IDE硬盘的电源接口,如果板子电源采用12V,就可以直接使用该接口给IDE硬盘供电;
音频接口
◆带音量调节旋钮和功率放大的双声道音频输出(CS4334+TDA2822 )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及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电源接口
◆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直流电压范围是7~20V(推荐使用12V),带电源指示灯;
其他
◆四个小按键,四个高亮LED;
◆一个蜂鸣器(带使能控制的短路块);
◆一个EEPROM(AT24C02)用来验证IIC总线读写;
操作系统
◆支持uC/OS-II ,ucLinux ;

网友: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ADS1.20安装程序(评估版); -使用SUPERJTAG并支持ADS1.20和SDT2.51的JTAG调试软件ARMJTAGDEBUGFINAL; -烧写FLASH的工具软件FLASHPGM2.2.4(评估版)以及适用于S3C44B0X的OCD配置文件; -串口工具软件sscom32.exe、dnw.exe、tftp.exe; -LCD图片转换和字模转换工具软件UC-GUI-BITMAPCONVERT.EXE; -经典的通过JTAG烧写flash工具Fluted(包含NT/XP解决方案) -FS44B0XI BIOS源代码(ADS1.20的项目文件,包含RTL8019驱动和TFTP协议源码); -FS44B0XI测试程序(ADS1.20的项目文件,包含全部源代码),具有如下功能测试: 内存(SDRAM)读写自测试 PWM输出蜂鸣器测试 IIC总线EEPROM读写测试 模数转换ADC测试 IIS音频播放测试 USB从设备PDIUSBD12测试 黑白STN液晶屏测试 4级灰度STN液晶屏测试 16级灰度STN液晶屏测试 256色STC液晶屏测试 黑白STN屏字符串显示测试 外部中断测试 IDE硬盘测试 -三星提供的S3C44B0X标准测试程序,经修改后可以运行在FS44B0XI开发板上面: -uC/OS-II V2.76测试(ADS1.20的项目文件,五个任务的演示DEMO,提供全部源码) -ucLinux内核源码包和编译器等(可演示板子运行uclinux,不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使用SUPERJTAG进行软件和硬件仿真DEBUG的演示动画; -使用FLASHPGM烧写FLASH的演示动画; -使用ADS1.20创建项目并进行相关设置的演示动画; -FS44B0XI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FS44B0XI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开发板上所用到的全部芯片手册、资料

网友:

FS44B0XI套件 -一块已测试好的FS44B0XI开发板 -一张FS44B0XI光盘 -一个SUPER JTAG调试头 -一条并口线(一边是公头一边是母头,一对一) -一条串口线(两边都是母头,交叉串口线) -一条网线(交叉网线线) -一个+9V或+12V直流电源 -一个包装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