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中宝EasyPRO 80B通用编程器

楼主:
EasyPRO 80B通用编程器是EasyPRO系列的第一个成员,它是目前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中集成度最高,功耗最小,支持型号最全的通用编程器之一。EasyPRO 80B采用USB通讯技术,内置高速CPU并采用程控电源和程控分频器,使得编程深度加大,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好,编程效果更加流畅。此外,整机体积小巧,连接方便,极适合外出携带。

功能特点

    界面美观,操作简单、方便、流畅,工作效率高;采用表面贴片工艺生产,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编程器体积小巧,适合外出携带;已获得PHILIPS、MOTOROLA、ATMEL、WINBOND、ST、SST、HOLTEK、SYNCMOS等厂商的支持与认证;所有算法均经过批量烧写测试,杜绝烧毁芯片的现象;支持用户对所编程芯片序列号的二次开发;当用户插入坏片时系统具有自动保护和检测功能;采用PHILIPS的USB1.1接口,数据通讯速率最高可达每秒6Mbps,编程速度快,使用、连接均十分方便;是国内市场中能够真正准确烧写P89C66xHxx、P89C51Rx2Hxx等系列芯片的并行烧写器; 遍布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点、周立功公司的开发实力、完美的售后服务让您放心购买。

电路特点:

    系统内部预设500mA过流保护电路,彻底防止意外事件;如有特殊需要,过流容限可由用户自行修改。
    主控芯片的每个端口设有过压保护电路,可以防止编程时高压的冲击。
    进口锁紧座的每一个管脚都可以用作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编程电压驱动总线和 管脚接触不良测量专用总线等等。
    烧录电压范围为0V~18.0V,最少分256级可调,编程电流最大可提供500mA;功耗极低,在未编程时,整机电流小于60mA。

支持芯片

MCU芯片编程
    支持PHILIPS、Atmel、Winbond、HY、MicroChip、Holtek、SST、ICSI、SYNCOMS、 DALLAS等各厂商的大多数MCU芯片;

EPROM、EEPROM、FLASH芯片编程
    支持27 、28 、29系列EPROM、EEPROM、FLASH芯片;同时,支持I2C接口的24系列芯片、SPI接口的25、93C系列芯片等。

网友:

SRAM芯片测试

    支持SRAM芯片测试,例如2K-512K的SRAM芯片;TTL/CMOS电路测试支持74系列、40系列、45系列的TTL/CMOS电路测试。GAL/PLD/CPLD

销售清单
EasyPRO 80B通用编程器 1 台
USB通讯电缆 1 条
DC20V500mA电源适配器 1 只
产品光盘 1 张
产品说明书 (光盘文件)
产品保修卡 1 张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quote user="单数男"]EasyPRO 80B通用编程器是EasyPRO系列的第一个成员,它是目前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中集成度最高,功耗最小,支持型号最全的通用编程器之一。EasyPRO 80B采用USB通讯技术,内置高速CPU并采用程控电源和程控分频器,使得编程深度加大,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好,编程效果更加流畅。此外,整机体积小巧,连接方便,极适合外出携带。

功能特点

    界面美观,操作简单、方便、流畅,工作效率高;采用表面贴片工艺生产,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编程器体积小巧,适合外出携带;已获得PHILIPS、MOTOROLA、ATMEL、WINBOND、ST、SST、HOLTEK、SYNCMOS等厂商的支持与认证;所有算法均经过批量烧写测试,杜绝烧毁芯片的现象;支持用户对所编程芯片序列号的二次开发;当用户插入坏片时系统具有自动保护和检测功能;采用PHILIPS的USB1.1接口,数据通讯速率最高可达每秒6Mbps,编程速度快,使用、连接均十分方便;是国内市场中能够真正准确烧写P89C66xHxx、P89C51Rx2Hxx等系列芯片的并行烧写器; 遍布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点、周立功公司的开发实力、完美的售后服务让您放心购买。

电路特点:

    系统内部预设500mA过流保护电路,彻底防止意外事件;如有特殊需要,过流容限可由用户自行修改。
    主控芯片的每个端口设有过压保护电路,可以防止编程时高压的冲击。
    进口锁紧座的每一个管脚都可以用作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编程电压驱动总线和 管脚接触不良测量专用总线等等。
    烧录电压范围为0V~18.0V,最少分256级可调,编程电流最大可提供500mA;功耗极低,在未编程时,整机电流小于60mA。

支持芯片

MCU芯片编程
    支持PHILIPS、Atmel、Winbond、HY、MicroChip、Holtek、SST、ICSI、SYNCOMS、 DALLAS等各厂商的大多数MCU芯片;

EPROM、EEPROM、FLASH芯片编程
    支持27 、28 、29系列EPROM、EEPROM、FLASH芯片;同时,支持I2C接口的24系列芯片、SPI接口的25、93C系列芯片等。

什么价格?

网友:
有这个软件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