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磁干扰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
由于发电厂或变电站高压电力线密集,空间电磁干扰和电源窜入干扰特别严重,为了电源模块正常工作,提高其抗干扰能力,解决措施如下:

1)各工作电源,首先经电磁兼容滤波器滤波,再由直流变换器隔离,最后由共膜滤波器再滤波,然后供给微机监控模块,所有电源线应尽量短且做成双绞线。

2)采样电路和开关量采集电路采用光电隔离且采用多次电容滤波。

3)模拟与数字电路间进行光电隔离。

4)测量的电压与电流信号,采用中值和均值混合滤波方式。

5)软件采用模块结构设计,在每个模块之后和程序存储器空白区加软件陷井,并且在一些重要跳转指令之后加了软件冗余指令。

网友:


网友:

请问谁知道生产线马达干扰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

网友:

不错的东西哦

网友:

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