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二极管的分类

楼主:
晶体二极管的分类

根据用途分类

1、检波用二极管
  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信号中取出调制信号是检波,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界
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小于100mA的叫检波。锗材料点接触型、工作频率可达400MHz,正向压降
小,结电容小,检波效率高,频率特性好,为2AP型。类似点触型那样检波用的二极管,除
用于检波外,还能够用于限幅、削波、调制、混频、开关等电路。也有为调频检波专用的特
性一致性好的两只二极管组合件。

2、整流用二极管
  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交流中得到输出的直流是整流。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
界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大于100mA的叫整流。面结型,工作频率小于KHz,最高反向电压从25伏
至3000伏分A~X共22档。分类如下:①硅半导体整流二极管2CZ型、②硅桥式整流器QL型、
③用于电视机高压硅堆工作频率近100KHz的2CLG型。

3、限幅用二极管
  大多数二极管能作为限幅使用。也有象保护仪表用和高频齐纳管那样的专用限幅二极
管。为了使这些二极管具有特别强的限制尖锐振幅的作用,通常使用硅材料制造的二极管。
也有这样的组件出售:依据限制电压需要,把若干个必要的整流二极管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
体。

4、调制用二极管
  通常指的是环形调制专用的二极管。就是正向特性一致性好的四个二极管的组合件。即
使其它变容二极管也有调制用途,但它们通常是直接作为调频用。

5、混频用二极管
  使用二极管混频方式时,在500~10,000Hz的频率范围内,多采用肖特基型和点接触型
二极管。

6、放大用二极管
  用二极管放大,大致有依靠隧道二极管和体效应二极管那样的负阻性器件的放大,以及
用变容二极管的参量放大。因此,放大用二极管通常是指隧道二极管、体效应二极管和变容
二极管。

7、开关用二极管
  有在小电流下(10mA程度)使用的逻辑运算和在数百毫安下使用的磁芯激励用开关二极
管。小电流的开关二极管通常有点接触型和键型等二极管,也有在高温下还可能工作的硅扩
散型、台面型和平面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的特长是开关速度快。而肖特基型二极管的开关
时间特短,因而是理想的开关二极管。2AK型点接触为中速开关电路用;2CK型平面接触为高
速开关电路用;用于开关、限幅、钳位或检波等电路;肖特基(SBD)硅大电流开关,正向
压降小,速度快、效率高。

8、变容二极管
用于自动频率控制(AFC)和调谐用的小功率二极管称变容二极管。日本厂商方面也有其
它许多叫法。通过施加反向电压, 使其PN结的静电容量发生变化。因此,被使用于自动频
率控制、扫描振荡、调频和调谐等用途。通常,虽然是采用硅的扩散型二极管,但是也可采
用合金扩散型、外延结合型、双重扩散型等特殊制作的二极管,因为这些二极管对于电压而
言,其静电容量的变化率特别大。结电容随反向电压VR变化,取代可变电容,用作调谐回
路、振荡电路、锁相环路,常用于电视机高频头的频道转换和调谐电路,多以硅材料制作。

9、频率倍增用二极管
  对二极管的频率倍增作用而言,有依靠变容二极管的频率倍增和依靠阶跃(即急变)二
极管的频率倍增。频率倍增用的变容二极管称为可变电抗器,可变电抗器虽然和自动频率控
制用的变容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同,但电抗器的构造却能承受大功率。阶跃二极管又被称为
阶跃恢复二极管,从导通切换到关闭时的反向恢复时间trr短,因此,其特长是急速地变成
关闭的转移时间显著地短。如果对阶跃二极管施加正弦波,那么,因tt(转移时间)短,所
以输出波形急骤地被夹断,故能产生很多高频谐波。

10、稳压二极管
  是代替稳压电子二极管的产品。被制作成为硅的扩散型或合金型。是反向击穿特性曲线
急骤变化的二极管。作为控制电压和标准电压使用而制作的。二极管工作时的端电压(又称
齐纳电压)从3V左右到150V,按每隔10%,能划分成许多等级。在功率方面,也有从200mW至
100W以上的产品。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硅材料制作,动态电阻RZ很小,一般为2CW型;将
两个互补二极管反向串接以减少温度系数则为2DW型。

11、PIN型二极管(PIN Diode)
  这是在P区和N区之间夹一层本征半导体(或低浓度杂质的半导体)构造的晶体二极管。
PIN中的I是“本征”意义的英文略语。当其工作频率超过100MHz时,由于少数载流子的存贮
效应和“本征”层中的渡越时间效应,其二极管失去整流作用而变成阻抗元件,并且,其阻
抗值随偏置电压而改变。在零偏置或直流反向偏置时,“本征”区的阻抗很高;在直流正向
偏置时,由于载流子注入“本征”区,而使“本征”区呈现出低阻抗状态。因此,可以把
PIN二极管作为可变阻抗元件使用。它常被应用于高频开关(即微波开关)、移相、调制、
限幅等电路中。

12、 雪崩二极管 (Avalanche Diode)
  它是在外加电压作用下可以产生高频振荡的晶体管。产生高频振荡的工作原理是栾的:
利用雪崩击穿对晶体注入载流子,因载流子渡越晶片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其电流滞后于电
压,出现延迟时间,若适当地控制渡越时间,那么,在电流和电压关系上就会出现负阻效
应,从而产生高频振荡。它常被应用于微波领域的振荡电路中。

13、江崎二极管 (Tunnel Diode)
  它是以隧道效应电流为主要电流分量的晶体二极管。其基底材料是砷化镓和锗。其P型
区的N型区是高掺杂的(即高浓度杂质的)。隧道电流由这些简并态半导体的量子力学效应
所产生。发生隧道效应具备如下三个条件:①费米能级位于导带和满带内;②空间电荷层宽
度必须很窄(0.01微米以下);简并半导体P型区和N型区中的空穴和电子在同一能级上有交
叠的可能性。江崎二极管为双端子有源器件。其主要参数有峰谷电流比(IP/PV),其中,
下标“P”代表“峰”;而下标“V”代表“谷”。江崎二极管可以被应用于低噪声高频放大
器及高频振荡器中(其工作频率可达毫米波段),也可以被应用于高速开关电路中。

14、快速关断(阶跃恢复)二极管 (Step Recovary Diode)
  它也是一种具有PN结的二极管。其结构上的特点是:在PN结边界处具有陡峭的杂质分布
区,从而形成“自助电场”。由于PN结在正向偏压下,以少数载流子导电,并在PN结附近具
有电荷存贮效应,使其反向电流需要经历一个“存贮时间”后才能降至最小值(反向饱和电
流值)。阶跃恢复二极管的“自助电场”缩短了存贮时间,使反向电流快速截止,并产生丰
富的谐波分量。利用这些谐波分量可设计出梳状频谱发生电路。快速关断(阶跃恢复)二极
管用于脉冲和高次谐波电路中。

15、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Barrier Diode)
  它是具有肖特基特性的“金属半导体结”的二极管。其正向起始电压较低。其金属层除
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多为N型半导
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
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
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
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16、阻尼二极管
  具有较高的反向工作电压和峰值电流,正向压降小,高频高压整流二极管,用在电视机
行扫描电路作阻尼和升压整流用。

17、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
  TVP管,对电路进行快速过压保护,分双极型和单极型两种,按峰值功率(500W-
5000W)和电压(8.2V~200V)分类。

18、双基极二极管(单结晶体管)
  两个基极,一个发射极的三端负阻器件,用于张驰振荡电路,定时电压读出电路中,它
具有频率易调、温度稳定性好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