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谐振器—一种用于DC/DC变换器的PWM信号发生器

楼主:
DC/DC升压型变换器系列广泛应用在计算机硬件和工业应用上[1,2,3],如:计算机的外围电源、汽车辅助电源、伺服电机的驱动电源和医疗设备。近年来,DC/DC变换器技术发展得很快,例如,罗氏变换器系列和Cuk变换器已被开发出来[1,4,5,6]。DC/DC变换器的静态开关S可以是双极性功率晶体管、MOSFET或IGBT,需要用频率f和导通占空比k可调的PWM脉冲列来驱动。通常这一PWM脉冲列是由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产生。本文介绍一种罗氏谐振器,如图1所示。它可以取代DSP产生PWM脉冲列来驱动静态开关S。罗氏谐振器能被再次集成到降压型和升压型便携式DC/DC变换器系列的特定用途集成电路(ASIC)中。

  罗氏谐振器具有高效简单的电路结构,改变脉冲频率f和导通占空比k很容易。它由三个运算放大器(OA)及辅助元件组成。这三个运放分别命名为OA1、OA2和OA3,型号均为μA741,集成在一片TL074芯片中(含四个运放)。两只电位器分别用来调整脉冲的频率f和导通占空比k。

  在对罗氏谐振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假设运放是理想的,则满足:

  (1)开环电压增益为无穷大;

  (2)输入电阻为无穷大,输出电阻为0;

  (3)输出电压正负最大值等于电源电压值。

网友:

电路描述   μA741型运放OA可工作在电源电压为±(3~18)V之间,电源端和接地端分别记作V+、V-和G,其中2=V+。图1中OA2为一积分器,它的输出电压VC是一三角波,其频率f=1/T可由电位器R4调节。OA1为一谐振器,它的输出电压VB是一频率为f的矩形波。OA3用做比较器,它的输出电压VD是一矩形脉冲,其导通占空比k可由电位器R7调节。   首先,假设当t=0时VB=V+,通过电阻R2正 图1罗氏谐振器 反馈给OA1。这使得OA1的输出电压保持VB=V+。同时,VB通过R4输入OA2,因此OA2的输出电压VC按斜率1/(R4C)减少至mV-。电压VC通过R3负反馈给OA1。(通常令R3略小于R2,其比率定义为m=R3/R2)。A点的电压VA在时间段2mR4C由[2mV+/(1+m)]变至0。因此,电压VA向负值减少,导致在t=2mR4C时,OA1的输出电压VB=V-,电压VA跳至[2mV-/(1+m)]。同理,当t=2mR4C时,VB=V-,并通过电阻R2正反馈给OA1。这使得OA1的输出电压保持VB=V-。同时,VB通过R4输入OA2,因此OA2的输出电压VC按斜率1/R4C增加至mV+。电压VC通过R3负反馈给OA1。A点的电压VA在时间段2mR4C内由[2mV-/(1+m)]变至0。因此,电压VA向正值增加,导致在t=4mR4C时,OA1的输出电压VB=V+,电压VA跳至[2mV+/(1+m)]。   VC输入0A3,并通过R6和偏移信号Voff-set进行比较,偏移信号可由电位器R7进行调节。当Voff-set=0,OA3的输出电压VD是一系列导通占空比k=0.5的脉冲。当Voff-set为正值时,与电压VC的交点上移,因此OA3的输出电压VD是一系列导通占空比k<0.5的 脉 冲 。 同 理 , 当 Voff- set为 负 值 时 , 与 电 压 VC的 交 点 下 移 , 因 此 OA3的 输 出 电 压 VD是 一 系 列 导 通 k>0.5的脉冲,如图2所示。导通占空比k由Voff-set通过电位器R7控制。   计算公式如下:,,   PWM脉冲列VD通过一耦合电路提供给DC/DC变换器的开关,如功率晶体管、MOSFET或IGBT。电压VA、VB、VC和VD的波形如图2所示。   设计实例:罗氏谐振器的内部电路如图1所示,其元件参数为:R0=10kΩ;R1=R2=R5=100kΩ;R3=R6=95kΩ;R4=510Ω~5.1kΩ;R7=10kΩ;C=5.1nF。因此有:m=0.95频率f=100kHz~10kHz,导通占空比k=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