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开关电源

楼主:
高频电源系统方框图

  高频开关整流器一般是先将交流电直接经二极管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再经过开关电源变换成高频交流电,通过高频变压器变压隔离后,由快速恢复二极管高频整流、电感电容滤波后输出,见图1。

图1

2采用高频化有较高技术经济指标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表明,电器产品的体积重量与其供电频率的平方根成反比。所以当我们把频率从工频50Hz提高到20kHz时,用电设备的体积重量大体上降至工频设计的(5~10)%。这正是开关电源实现变频带来明显效益的基本原因。逆变或整流焊机、通讯电源用浮充电源的开关式整流器,都是基于这一原理。

  那么,以同样的原理对传统的电镀、电解、电加工、浮充、电力合闸等各种直流电源加以类似的改造,使之更新换代为“开关变换类电源”,其主要材料可以节约90%或更高,还可节电30%或更多。由于功率电子器件工作频率上限的逐步提高,促使许多原来采用电子管的传统高频设备固态化,既可带来显著节能、节材的经济效益,更可体现技术含量的价值。

3设计模块化——自由组合扩容互为备用

提高安全系数

  模块化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功率器件的模块化,其二是指电源单元的模块化。实际上,由于频率的不断提高,致使引线寄生电感、寄生电容的影响愈加严重,对器件造成更大的应力(表现为过电压、过电流毛刺)。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而把相关的部分做成模块。

  把开关器件的驱动、保护电路也装到功率模块中去,构成了“智能化”功率模块(IPM),这既缩小了整机的体积,又方便了整机设计和制造。

  多个独立的模块单元并联工作,采用均流技术,所有模块共同分担负载电流,一旦其中某个模块失效,其它模块再平均分担负载电流。这样,不但提高了功率容量,在器件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了大电流输出的要求,而且通过增加相对整个系统来说功率很小的冗余电源模块,便极大地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即使万一出现单模块故障,也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而且为修复提供了充分的时间。

网友:

4高频开关电源产品规格   (见表1、表2) 表1功率500W~3000W 型号 SZ-500 SZ-1000 SZ-2000 SZ-3000 输出 电压 5~100V 10~100V 25~100V 24~36V 电流 5~100A 10~100A 8~80A 85~125A 稳定度(%) 1 1 1 1 输入电压(V) AC220 AC220 AC220 AC220 模块重量(kg) 1.5 2 4.5 8 表2功率5000W~20000W 型号 SZ-5000 SZ-10000 SZ-20000 输出 电压 24~36V 24~48V 24~48V 电流 140~210A 208~360A 420~850A 稳定度(%) 1 1 1 输入电压(V) AC380 AC380 AC380 模块重量(kg) 14 20 40   以上产品重量仅为传统产品重量的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