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斑竹请教问题

楼主:
[G]
请教斑竹:微波功分器,衰减器,移相器,有什么应用?国内外这些器件做得最好的有哪些厂家?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做过微波射频电路。如果做过,就会发现电路中应用这些器件的地方很多。功分器用于信号的分配,比如一个系统的标准参考信号要分配给很多器件作参考。衰减器,顾名思义,用来衰减信号的。例如接收机,有他自己的动态范围,如果接收到的信号太强,有可能烧毁接收机的某些器件。所以有的接收机信号进入端需要加衰减器,经常是可控衰减器。移相器是用来改变信号相位的,典型的应用就是相控阵雷达。 以上只是一些举例,这些器件的应用都很广泛,如果对某器件或某方向感兴趣,欢迎拿着具体问题来详细讨论。 至于生产厂家,国外的厂商生产的往往更专业,指标更高,但价格很贵或者买不到。国内微波器件厂商也很多。西安、成都几家研究做的也都不错,上网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