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暗含的秘密你知道多少?

楼主:
1、手机电池不要等到没电才充电。

一般我们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手机的电池电力要全部放完再充电比较好基本上是没错的,因为我们在以前使用的充电电池大部分是镍氢( NiH )电池,而镍氢电池有所谓的记忆效应若不放完电再充的话会导致电池寿命急速减少。因此我们才会用到最后 一滴电才开始充电。但现在的手机及一般IA产品大部分都用锂(Li)电池,而锂电池的话就没有记忆效应的问题。若大家还是等到全部用完电后再充的话反而会使得 锂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无法反应而寿命减少。最好的方法就是没事就充电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最佳 满格状态,这样你的电池就可用的又长又久喔。这是从厂商那得到的 讯息 ,并经过本身测试而得。

2、当手机正在充电时,请勿接电话!!

原因是手机在充电时,来电接听的话会有潜在的危险。印度有一个31岁在保险公司任职业务经理的年轻人,十几天前在手机还接着充电器的时候接听电话,过了几秒大量的电流经过手机,这个年轻人被摔落到地面,家人发现时,手指烧伤,心跳微弱,并且已经失去意识。经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宣布到院死亡。行动电话是目前大家最常使用的现代发明。然而,我们也必须要警觉到仪器致死的危险。

3、手机剩一格时不要使用

收讯满格与只剩一格时相比,发射强度竟然相差1000倍以上.所以……常讲手机的人……要 注意哦 ……^0^、昨天从一位交大教授那儿获得一项很重要的 讯息,那就是当你发现手机的 收讯强度只剩下一格的时候,宁可挂断不谈或者是改用公用电话。千万不要再滔滔不绝、口沫横飞、浓情蜜意、欲罢不能、没完没了……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手机的电磁波一直是让人担心的问题。而手机的设计为了在 收讯较差 的地区仍能保有相当的通话质量, 会加强手 机的电磁波发射强度. 当收讯满格 与只剩一格时相比,发射强度竟然相差1000倍以上。

网友:

4.17951+电话号码=陷阱 我也向 1860查询过了. 如果你把17951+电话号码储存在电话号码本里?而不是单独拨?收费就会从0.7元每分钟变成1.3元每分钟.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储存在电话号码本里?系统将无法识别。所以获得资费优惠,必须每次在键盘上直接按17xxx。神州 行用户如此? 动感地带用户, 全球通也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移动用户,当你知道中国移动为你设置以下的陷阱的时候,便不再惊讶于你的话费为何会像长了翅膀一样的飞走。用17951+电话号码可以优惠,但如果你预先将"17951+电话号码"存在手机的电话本,使用的时候调出来然后拔打出去,这时中国移动不承认你使用了17951这种优惠的拔打方式,而按照直接拔打的方式计费。如果你是在漫游,两种计费方式可以相差7倍之多!当我得知如此计费之后,我真的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愤怒,后来打1860咨询时,如果不是主动冶询问这个问题,工号为6608的小姐根本就不告诉我这样的计费。 5、手机费的寄生虫 手机莫名其妙定置了无用短信,强烈建议大家都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最简单方法退订每月偷你手机费的寄生虫!中国移动在3.15被迫退出一项新业务,如果您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键入数字"0000",发送短信至186201,数秒钟内将自动回复一条短信列表,显示您的手机上究竟订制了哪些短信服务,究竟是哪些短信 服务商明着、暗着每月扣除您的手机费;键入数字"00000",发送短信至186201,即可退 订所有 短信服务 。 下面一条是 来自淘友 justjay 的补充,感谢这位朋友的及时补充,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如果知道其他有关手机里暗含的秘密,请不要吝啬,让这些黑幕都公之 于众吧 ,我先替大家谢谢您了! 补充一点~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会为了正好赶在1:00前结束而庆幸,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据一位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说,其实在你通话到0:55的时候就已经算一分钟了,所以0:55~1:00的通话时间其实是算你2分钟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