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8 74LS14反向器实验:

楼主:
实验8 74LS14反向器实验:

74LS14 是一个6反向器, 引脚定义如下图:A端为输入端,Y端为输出端,一片芯片一共6路,即

1,3,5,9,11,13 为输入端, 2,4,6,8,10,12 为输出端,输出结果与输入结果反向。即如果输入端为高电平, 那么输出为低电平。 如果输入低电平,输出为高电平。

在本套件中, 一共使用了2片74LS14芯片, 组成8路反向器。 反向器是重要的数字电路之一,下面我带领大家来学习反向器的应用。

实验目的:先做一个8路加法器的实验, 然后通过反向器后, 观察LED的发光管的状态变化。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a,#0

loop:    mov p1,a ;输出到P1口

     call delay    ;延时。

inc  a    ;每次加1

     jmp loop

delay:   mov r5,#50    ;延时。

d1: mov r6,#4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接线方法:

1: 直接连接:用一条8PIN的数据排线把CPU部份的P1口(JP44)连接到八路指示灯部份的JP32

此时可以观察到指示灯按照二进制顺序逐次熄灭。

2 :通过反向器连接:

用一条8PIN的数据排线把CPU部份的P1口(JP44)接到反向器部分的输入端JP29

用一条8PIN的数据排线把反向器的输出端JP34接到八路指示灯部份的JP32

此时可以观察到指示灯按照二进制顺序逐次点亮。与原来的结果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