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无触点稳压器

楼主:
本稳压器没有触点,电压调整准确快捷,适用范围很宽:AC150V~AC300V。

原理:市电经L1进入D1~D4的全桥整流加在可控硅SCR上,SCR的导通角受BT33控制。BT33、C、R1、R2、R3和W组成一个张驰振荡器,改变W可以改变振荡周期。

当输入电压升高,加在BT33上的电压相应升高,振荡加快,SCR导通角减小,SCR上的电压升高,L1上电压不变;反之,SCR上的电压降低,L1上的电压仍不变;这样经L2耦合后的电压也就保持恒定。由于采用了全桥整流,L1和L2上的电压都保持了正弦波。

元件选择:D1~D4和SCR的电流根据B的容量选定,且要有较大的余量,耐压均在600V以上,R1和R2选用3W电阻,W最好选用2W以上的可调电阻或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稳压器没有触点,电压调整准确快捷,适用范围很宽:AC150V~AC300V。 原理:市电经L1进入D1~D4的全桥整流加在可控硅SCR上,SCR的导通角受BT33控制。BT33、C、R1、R2、R3和W组成一个张驰振荡器,改变W可以改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