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主板优化攻略4项方法

楼主:
集成主板通常指那些在主板上直接集成了显卡、声卡或网卡等部件的主板,其中以集成显卡为重要特征。虽然集成主板并不是主流产品,但它以较低的价格及安装的简便性还是在主板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集成主板上的显卡、声卡、网卡等部份由于要占用大量系统资源,所以它的性能与非集成主板相比要差许多,这也是集成主板不能成为主流产品的重要原因。尽管集成主板性能不是很高,但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设置与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来提高它的性能。

一、优化BIOS设置提高显示性能

显示性能是集成主板发挥性能最主要的瓶径,尤其是在运行3D游戏等考验显卡性能的程序时,集成显卡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缺点。而BIOS的设置与集成显卡的性能关系密切,留意并调校好以下几个BlOS选项就能为集成显卡带来更高的性能和稳定性。

1、AGP Date Rote
对于一般的主板,其显卡的AGP速率越高越好,但对集成显卡却未必是这样,因为目前的集成显卡只会用AGP通道传送少量指令数据,真正吃带宽的图形数据早已走“显示核心一内存”专用通道.所以AGP速率的高低不会成为集成显卡的性能瓶颈,但过高的AGP速率却会给系统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建议还是保持默认值为好。

2、AGP Fast Write

Fast Wrtte是快速写入的意思,这个选项能提高集成显卡的性能.但它也可能有负作用,对系统的稳定性有一定影响。根据使用经验,目前很多的集成显卡都能正常使用Fast Write选项。

3、Grapphic Window WR Combine

这个选项在基于SiS芯片组的集成主板比较多见,它可以起到优化图形系统的读\写性能,对集成显卡的性能有一定的提升,因此建议大家开启此选项。

4、Video BIOS Cacheble

它的作用是决定是否将VGA BIOS和RAM缓冲指至内存的某个地址段,虽然开启后能提高一些集成显卡的性能,可一旦有程序向该地址段写入数据,电脑就会出现死机现象。所以建议关闭该选项.因为Video BIOS Cachable给集成显卡性能的提高很有限.但却给电脑带来了不稳定的隐患。

5、AGP Aperture Size

AGP Aperture Size选项的含义是AGP有效空间的大小,即划拔内存为显存的大小。显存容量如何分配一直是集成主板使用者左右为难的问题,显存容量划大了,内存容量就会减少,影响整体性能,显存容量划小了,对显卡的性能又有影响。应根据自己机器的内存容量来确定,通过实际使用,AGP Aperture Size 选项在64MB显存和128MB显存下,一般的应用性能差别并不明显。实际上,64MB的显存即可满足多数新型集成显卡的需求,而类似sis630这类几年前的集成显卡仅需16MB的显存。

Intel芯片组集成显卡有自己的一套显存分配法。早期Intel的整合显卡无须人工调整显存容量,而是自动分配,后来Intel又为Intel Extreme Graphics及其后续产品加入了“分级显存”功能,所谓分级显存就是“额定内存+动态显存”。额定内存规定了显存的最小分配值,当最小分配值不够用时,就会向操作系统请求更多的内存划为显存(动态显存)。所以,如果你不怎么玩大型游戏的话,那么尽可以将额定显存设置得小一些(如1MB),这既能满足游戏的需求,又能节省不少的内存。反之,最好将“额定显存”设为8MB以上,这虽会浪费一些内存.但却能获得更好的游戏兼容性。

另外,显存划拔的大小与内存大小密切相关(Intel 81X等集成主板除外),如果你的内存为 256MB,建议设置显存容量为64MB以内,如果你的内存为 128MB以,建议设置显存容量为32MB以内。

二、集成显卡也超频

独立显卡超频很多玩家都试过,集成显卡也可以通过超频的方法来提高其性能,集成显卡超频无须进行任何软硬跳线设置,只要修改Windows注册表或用专门的显卡超频软件就可以完成。由于修改注册表需要一定专业知识,并且比较麻烦,而显卡超频软件使用简单,效果也比较好,所以它是玩家的首选。

PowerStrip就是一款通用的显卡超频软件。安装完成后运行PowerStrip,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出显卡和显示器的型号、刷新率定义是按照标准设置还是自定义、是否在启动时运行DDC以检查即插即用的显示器等信息。然后单击“OK”按钮,PowerStrip便会驻留在内存中,并在任务栏显示工作图标。

右击该图标,会弹出PowerStrip的工作主莱单,然后选中“Performance profiles- Configure...”。软件会根据你所使用的图形芯片类型弹出一个对话框,最顶端就标示该显卡的显示芯片类型。在“Engine Clock”下面的框里是当前显卡的核心工作频率,在“Memory Clock”下面的框里就是当前显存的工作频率。

如果要使显卡超频使用,只要将左侧的显存频率或内核频率的滑块向上拖到合适的频率,再点击“Applv”按钮就会使显卡切换到新的频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在超频时不能求高心切,要逐步多次进行调节,不能一次大幅度地调高其工作频率。在超频后,要注意检查芯片组的温度及散热环境。

另外,对有些集成主板来说,BIOS就可以用来调节显示核心的频率,这就更简单方便一些。

三、集成声卡的合理设置

与显卡相比,声卡占用的系统资源要少很多,但通过合理设置仍会节省一些系统资源。比如在Windows环境中关闭“音量控制”中的StoreWide或3D Depth两个选项,会大大减少声卡的CPU占用率,一般 Windows的默认值都是开启状态的。

如果你对音质的要求很高。用普通的声卡的音频连接线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在听CD或VCD时你可以直接将音箱接到光驱的耳机插孔上,因为这种是数字输出效果,要比使用原来的模拟信号输出好很多,失真也小。

如果你平常不爱听CD,建议最好将声音属性中的MIC和CD都关掉,这样可大大避免各种杂音。具体的解决方法是双击系统任务栏中的小喇叭图标,然后把CD-ROM和 MIC PHONE两项静音即可。

至于具体低、高音的设置,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在声音属性中将你声卡的低音滑杆调到60%处,高音调到80%,总的系统音量应放到85%左右。当然,你也可以依你个人的品味随意取值。

对于采用ALC650 AC97音效芯片的nForce2和SIS 655芯片组的主板,在播放音频文件时容易出现爆音的现象。这是因为它对DirectSound的硬件加速支持存在一些问题,只需运行DirectX诊断工具,在“声音”速项中降低“硬件的声音加速级别”就可以减低爆音的程度。

四、正确调节CPU主频与内存频率

CPU主频与内存频率都是影响集成主板特别是其显示性能的重要因素,现在主板对非标准外频都有一定分频比例,一般情况CPU超频内存就要降频使用。那么CPU主频与内存频率谁的影响更大呢?

对于支持双通道DDR内存的集成主板来说,内存带宽已经足够,性能瓶颈主要来自CPU,所以适当调高CPU频率会带来更高的性能。对于那些只支持单通道DDR内存的集成合主板来说,它们的性能瓶颈来自内存带宽,而不是CPU,将内存频率适当提高会更为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