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全角度剖析

楼主:
★TD-SCDMA要真正取得商用,真正形成一种产业,中国TD-SCDMA准备好了吗?

★谁最有可能得到TD-SCDMA牌照?

★获得了TD-SCDMA牌照的运营商如何才能真正运营好TD-SCDMA?

□撰文/余章坤

随着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提出“2006年发展3G条件已经成熟”的论断,以及关于在2006年制订一系列发展3G技术、业务、资费、监管、频率指配等政策的陈述,持续了两年多的关于3G该不该上、什么时候发牌照等争论将最终走到尽头。而随着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中国电信集团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关于“在中国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的陈述,TD-SCDMA进行独立组网也已经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了。

TD-SCDMA将给中国带来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作为三大国际主流3G标准之一的TD-SCDMA标准,是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被国际电信组织接纳和认可的标准。毫无疑问,随着TD-SCDMA的提出和最终商用,这一标准将给中国带来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1.TD-SCDMA的经济意义

从设备厂商讲,TD-SCDMA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TD-SCDMA早日商用将加速设备厂商的资金回笼进程。正如业内多数人猜测的那样,中国3G牌照之所以迟迟不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相关机构在等TD-SCDMA。而在没有正式得到3G牌照前,各大运营商的3G项目还仅仅停留在测试和试验阶段,测试和试验阶段所用的设备也多是由设备厂商赠送的。显然,TD-SCDMA早日成熟、早日商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国3G牌照的发放,从而促使运营商早日进入正式的3G放号阶段,也最终终结设备厂商在3G市场上的长期等待和长期赠送阶段,去迎接运营商3G投资的高峰期。

其次,TD-SCDMA将有利于国内设备厂商产生更多的3G知识产权。无论是WCDMA还是CDMA2000,其在国外均已运营多年,而且技术相对成熟。因此,在这两大3G标准领域,国内设备厂商要想提出一定的3G知识产权难度很大。但是TD-SCDMA是中国自主提出的3G标准,而且起步相对较晚,这使得大唐、华为、中兴等国内通信设备厂商有可能获取更多的3G知识产权,从而为他们在未来3G市场争夺中提高综合竞争力准备条件。

最后,TD-SCDMA将为设备厂商节约相当数量的知识产权费用。一方面,在TD-SCDMA领域有广泛参与的国内设备厂商,他们本身就是众多TD-SCDMA知识产权的提出者和所有者,其自身使用TD-SCDMA所要支付的知识产权费当然会少很多;另一方面,运营商和国内通信设备厂商在3G时代有了更多的选择,即使完全不采用WCDMA或者CDMA2000,仍有国内的TD-SCDMA做后盾。因此,从五力模型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TD-SCDMA将大幅提高通信设备厂商与WCDMA和CDMA2000的专利所有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缩减因使用国外两大3G标准所需要支付的专利费用。

从运营商角度讲,利用TD-SCDMA组网能够节约一定成本。TD-SCDMA的成本优势体现在系统设备成本、组网成本、升级成本等各方面。从实际网络中基站的信道数来看,10M带宽中WCDMA最大可利用的信道容量为64个12.2k话音信道,而TD-SCDMA可利用信道数为138个12.2k话音信道,TD-SCDMA单信道成本只是WCDMA单信道成本的46%;从基站建设费用看,由于TD-SCDMA每种业务的覆盖半径基本相同,能够进行广域覆盖,后期的网络建设基本不需要对前期网络进行调整,这使TD-SCDMA基站建设费用能够节省30%以上;TD-SCDMA的网络规划和优化工作也简单易行,能够为运营商节省大量的技术培训和人力资本费用。

从最终用户讲,TD-SCDMA将使得他们享受更为优质通信服务却只需支付相比2G更低的资费。由于TD-SCDMA等3G系统设备成本的降低,运营商在未来3G系统投入方面相比2G也会少很多,当然最终体现在用户身上的通信资费也会相应降低。

TD-SCDMA还将给产业链之外的部分生产群体带来一定的“辐射效应”。比如,TD-SCDMA的手机芯片组不仅能带动中国相关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还能带动多媒体应用软件、仿真应用软件、各类测试仪表、智能多媒体应用终端等产业的发展。只要TD-SCDMA最终成功商用,这种“辐射效应”将是持续与长久的。

网友:

2.TD-SCDMA的政治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 ,TD-SCDMA的政治意义要比经济意义大很多。 首先,作为被世界承认和认可的三大3G标准之一,TD-SCDMA的提出着实是一件扬国威的重大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的通信产业水平已经赶上了国际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通信产业实体将在未来3G、乃至4G、5G时代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中国也有信心和能力更多地参与到未来世界通信产业的活动中去。 其次,TD-SCDMA将促进中国相关产业的国际化进程。通信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其不仅能为本行业带来巨大收益,还能提高相关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之际,通信产业不仅是带动产业,还将为这种调整提供市场需求和技术支撑。在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处于向3G过渡的拐点之际,中国相关产业如果能够合理借助国内TD-SCDMA标准,将可能摆脱第一、第二代移动通信时期的落后局面,从而在3G时代最终超越国外竞争对手。此外,随着TD-SCDMA在中国国内的成功商用,也将促使一些国家的运营商(尤其是同中国关系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和考虑中国的TD-SCDMA标准,从而带动国内一系列产业的国际化。 另外,TD-SCDMA将加大中国政府同高通等3G专利拥有者的谈判话语权。中国政府同国外3G专利拥有者的谈判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截至2005年底,中国的电话用户数已经达到7.4亿户,移动用户数也已经达到了3.5亿户,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足以让各大设备厂商、运营商眼馋(当然包括高通等3G专利拥有者)。二是中国拥有自主提出的TD-SCDMA标准。具体讲,前者来自中国用户规模和市场潜力的力量可以近似理解为恒定的,是外变量;而来自TD-SCDMA的谈判力量则主要取决于中国TD-SCDMA的成熟度和未来商用前景。如果TD-SCDMA能最终商用,无疑是对另外两大3G标准的有力打击,中国政府也有信心和勇气去保持自身在3G谈判过程中的强硬态度,直至将3G专利使用费降到中国政府、中国运营商和设备厂商可接受的理想水平。 中国运营商对TD-SCDMA持“观望”态度 虽然中国政府对TD-SCDMA一直持支持的立场,但国内运营商对TD-SCDMA表露出的态度却是“观望”。除了实力弱小的中国铁通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愿意获得TD-SCDMA牌照的愿望外,两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两大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均没有正式表过态。笔者认为,扭转运营商近乎“冷漠”的态度是中国政府和TD-SCDMA联盟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TD-SCDMA离真正产业化尚缺少些什么? 同样是3G牌照(相对而言,获得TD-SCDMA牌照后,运营商将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政策),为什么几大电信运营商却要回避或排斥TD-SCDMA牌照呢?那是因为目前的TD-SCDMA标准离正式产业化还欠缺一些要素。 首先,市场需求不明确。 没有市场,就没有一个产业存在的必要,这是最基本的经济理论,也是TD-SCDMA等3G标准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最近几年,业内除了围绕“何时上3G”和“如何发放3G牌照”等焦点问题进行争论外,还有一种论调就是中国目前的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3G的运营。这种论调是在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国民的可支配收入状况、2G网络现状和业务现状,对3G网络所需投资、3G运营模式、3G应用等一系列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笔者对3G的态度虽然谈不上悲观,但对即将用于3G网络建设的几千个亿的投资回收期和回报率确实心存忧虑。 另外,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虽然是几大3G标准均会面临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但它给TD-SCDMA带来的影响将会更大。由于目前国内的移动用户要么是GSM用户,要么是CDMA用户,一旦这些用户知道WCDMA是由GSM升级而来,CDMA2000是由CDMA升级而来,一种习惯和信任的心理因素会促使用户使用WCDMA和CDMA2000,如此一来,在本身需求就不足的市场条件下,TD-SCDMA能够吸引到多大规模的3G用户,将是TD联盟和采用TD标准的运营商最担心的问题。 其次,TD-SCDMA技术成熟度同WCDMA和CDMA2000相比还存在差距。 相比已经正式商用的WCDMA和CDMA2000而言,TD-SCDMA的技术成熟度要低很多。事实上,中国的TD-SCDMA还一直处于测试和试验网阶段,从前几次的TD-SCDMA测试来看,中国自主的3G标准在系统可实现业务功能方面与另两个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另外,TD-SCDMA的终端芯片成熟度也不那么让人放心。始于2005年10月上旬、结束于11月底的TD-SCDMA终端测试结果表明,只有2/3的厂商在终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上达到了指标要求,剩下1/3的厂商则还需接受下一阶段测试的检验。 第三,TD-SCDMA缺乏实际运营经验。 实际网络和业务运营经验是制约TD-SCDMA发展的另一个因素。由于TD-SCDMA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尚无正式商用经历,因此,对于运营TD-SCDMA的运营商而言,是没有现成的经验供其模仿和学习的。而一项新技术、新标准在投入商用初期,经验又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笔者认为,TD-SCDMA标准缺乏实际业务、网络运营经验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运营商信心匮乏,是阻碍TD-SCDMA正式走向商用的最大“敌人”。 第四,政府没有相关的监管经验。 TD-SCDMA没有“前车之鉴”,该如何给予政策扶持,做到既能确保TD-SCDMA良好发展,又不破坏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是一定时期内给中国政府提出的较大的政策考验。 过去对于2G、2.5G电信市场的监管,政府可以向国外学习。而现在,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国家的电信市场是同时采用三个3G标准在运营,政府没有现成的监管模式去参考。如何制定资费标准、如何防止恶性价格战发生、如何防止有碍公平竞争的交叉补贴行为、如何保障互联互通、如何给予承担TD-SCDMA组网的运营商政策优惠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中国政府去面对,去摸索。 第五,国外通信设备巨头在TD-SCDMA方面的投入不让人放心。 这两年关于TD-SCDMA的新闻,最多的就是设备测试的进展和TD-SCDMA联盟在设备技术上的突破。无疑,一个标准从诞生到成熟是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的。 从理论上讲,如果TD-SCDMA完全依靠国内设备厂商的力量,也能最终将其发展到可商用的阶段,但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政策支持;相反,如果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系统设备和终端设备巨头能够助TD-SCDMA一臂之力的话,必定会加速TD-SCDMA的技术突破速度和商用进程。 纵观现在三大标准的产业联盟,诺基亚、爱立信等公司是WCDMA的主要技术商,高通是CDMA2000的主要技术商,而TD-SCDMA的主要技术商是中国的大唐电信。尽管TD-SCDMA的产业联盟中也有一些国外的领先厂商,但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WCDMA或CDMA2000之上。部分国外通信设备巨头甚至在2005年下半年才加入到TD-SCDMA联盟中来,而即使在其加入联盟之后,究竟在TD-SCDMA方面的投入能有多少,并不那么让人放心。 另外,3G牌照正式发放之后,如果TD-SCDMA网络运营不利,抑或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有所减小,那么国外通信设备巨头将非常容易倒戈,从而使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TD-SCDMA联盟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网友:

谁将最有可能获得TD牌照 从奚国华副部长在中国电信集团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的陈述,大家品出了TD-SCDMA将由中国电信承担的味道。事实上,这是一个政府和运营商之间博弈的结果。从政府角度看,苦苦等待的趋于成熟的TD-SCDMA需要独立组网以使其壮大,这个思路是明确而坚定的,因此,需要有实力的值得信赖的运营商来运营;而从运营商角度看,作为一个企业,它需要考虑投资收益和风险,TD-SCDMA没有运营经验可循,企业一般不愿承担,除非有一定的政策支持。 中国电信的实力在目前的国内运营商中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从有形资产看,2004年中国电信的资产总额达到4125.7亿元;从无形资产讲,中国电信这个品牌是中国最久的电信品牌,其品牌影响力和价值是其他运营商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媲美的;再从运营能力说,中国电信是最先提出从传统电信运营商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的运营商,其想在3G时代扮演全业务运营商的战略意图相当明显;另外,中国电信的企业信息化方案解决能力以及潜在的全业务运营能力也是其他运营商无法相比的。 因此,从多个角度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电信就是政府所看中的那家有实力、令其放心的运营商。 那么,除中国电信承担TD-SCDMA的运营之外,其他电信运营商是否也将得到TD-SCDMA牌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中国网通不通过重组就获得3G牌照的话,其非常有可能面临与中国电信相同的命运,采用TD-SCDMA单独组网;中国移动也很有可能获得WCDMA和TD-SCDMA混合组网的3G牌照。 对于中国网通获得TD-SCDMA牌照的结论很容易解释,那就是中国网通与中国电信具备基本相同的运营背景,当前都以经营固话业务为主,都在力求通过获得3G牌照跻身移动市场。考虑到中国人很讲公平原则的心态,如果中国电信只能得到TD-SCDMA牌照,中国网通也就不能例外,顶多获得TD-SCDMA牌照,否则连3G牌照都别想获得。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获得TD-SCDMA牌照的中国电信心理平衡,从而更好地调动其未来发展TD-SCDMA的积极性。 对于中国移动来讲,其聪明之举就是前期在WCDMA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如果政府迫使它单独采用TD-SCDMA组网的话,会导致前期投入的大量浪费,而万一TD-SCDMA最终的产业化未能成功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政府让目前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去用TD-SCDMA单独组网,风险过大,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移动就与TD-SCDMA牌照无缘。 首先,在获得WCDMA牌照的同时,打包一块TD-SCDMA牌照是可以让中国移动接受和满意的结果;其次,中国移动利用WCDMA和TD-SCDMA混合组网,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抚采用TD-SCDMA单独组网的两家新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再者,如果中国移动在一定区域内也采用了TD-SCDMA组网,其势必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其3G组网方式,从而能够使TD-SCDMA运营商淡化3G制式的战略得以实施;最后,如果中国移动这家目前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也有一定的TD-SCDMA网络,无疑会加大中国对TD-SCDMA标准的支持力度,从而提高TD-SCDMA产业化成功的可能。 总之,在注重“公平”的中国,关于3G牌照的发放问题,只考虑经济性分析,只讲究“效率”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未来3G牌照的发放结果必定是经过“效率”与“公平”两大原则充分博弈出来的结果。 获得TD-SCDMA牌照的运营商将如何运作 无论最终谁得到了TD-SCDMA牌照,都不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只要TD-SCDMA运营商能够争取更大的政策倾斜,在用户心中淡化网络标准制式概念,打造一条具备强大竞争力的TD-SCDMA产业链,加强人才积累和运营经验积累等,是完全有希望做好TD-SCDMA产业化的。 1.争取更大的TD-SCDMA政策倾斜 国家对TD-SCDMA的支持决心是肯定的。但当3G牌照最终发放之后,TD-SCDMA运营商到底能够切实享受到多大程度的政策倾斜还是一个未知数,还需要经过政府与TD-SCDMA运营商的多次博弈才能最终确立。既然存在博弈,就意味着TD-SCDMA运营商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政策倾斜。这些倾斜可以体现在频谱的分配上,体现在牌照发放的优先次序上,体现在TD-SCDMA运营商资费政策的自主权上,体现在资金的支持上,体现在普遍服务义务的承担量上……同样道理,在这些具体的政策倾斜领域,其倾斜的力度可大可小,这也需要运营商与政府的多轮博弈。但有一个原则是需要运营商遵循的,那就是“示弱”原则。因为谈判学告诉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只有弱者才有更大的谈判力量,才可能获得更大的同情和扶持。 2.淡化网络标准制式概念 对于用户而言,决定其购买的因素毕竟不是产品和服务到底是提供者采用何种技术生产出来的,而是产品和服务本身给用户带来的可直接感知效果。因此,TD-SCDMA运营商切忌在运营初期就大打“民族感情牌”,将自己送上不归路;反之,运营商要充分抓住用户不注重标准制式,而注重感知效果的购买心理,大力淡化TD-SCDMA组网概念,在提高服务质量、制订优惠资费政策、快速建网、提高网络覆盖率、保证互联互通等方面做文章。只要运营商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但价格更低的服务,就应该有信心吸引到足够数量的3G用户。 3.打造具备强大竞争力的TD-SCDMA产业链 随着目前移动市场寡头竞争格局的打破,未来的移动市场竞争必定更为激烈。传统的单环节竞争优势已不足以保证企业取得最终的胜利,唯有打造一条组织性强、归属感高、利益风险共担、相互信赖的生态产业链的移动运营商才能获得用户的认可,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TD-SCDMA运营商应充分发挥产业链中系统设备厂商、终端设备厂商、SP、CP、第三方咨询机构等各个环节的优势作用,群策群力,以一条颇具战斗力的产业链与竞争对手竞争,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4.加强人才储备 大致讲,为运营3G,运营商需要培育两类人才:一是精通移动业务的通用人才;二是经营3G移动业务的专项人才。 对于现有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而言,第一类人才基本具备,在3G时代,他们恐怕还要向其他新进入移动通信领域的运营商输送部分优秀的移动业务通用人才;在第二类专项人才方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现有的员工通过系统的3G培训,基本可以胜任3G业务运营。因此,如果现有移动运营商最终成为了TD-SCDMA的运营者,人才方面的瓶颈相对不会那么明显。 但对于可能成为新移动运营商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而言,无论是第一类人才还是第二类人才都比较匮乏。对此,笔者建议: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3G人才的储备过程中,可以利用相应的国家政策,从现有移动运营商那里输入一些相关人才;同时,可以充分挖掘3G设备厂商的资源,通过3G设备厂商的售前、售中、售后培训等机制加速培养一批专项的3G人才。但不管怎样,如果TD-SCDMA交给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来运营,其3G移动人才的瓶颈会十分明显,此时,政府的“人才资源重新分配”政策将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TD-SCDMA运营商还需要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加快经验的积累和沉淀,加快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培养创新意识。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TD-SCDMA运营商才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最终实现TD-SCDMA的产业化,为企业自身和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作者系百纳电信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