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开关电源技术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楼主:
 80年代,大功率AC/DC开关电源(400V AC输入、输出48V DC、500W-6kW)成为通信系统一次电源的主流产品,称为开关整流器SMR(Switching-mode Rectifier)。配置48/±5,±12V DC-DC开关变换器模块和铃流模块,称为二次电源。开关整流器与相控整流器比较,在体积、重量和效率几方面更为优越(表1)。

? 随着微处理器ULSI尺寸不断减小,供电电源的尺寸与微处理器相比更大得多,需要发展小型轻型电源(见表2);电源的小型化、轻量化,对便携式通信设备(如移动电话等)更为重要。为达到高功率密度,必须提高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下代微处理机还要求更低输出电压(≤1V)的开关电源。? 对通信开关电源的要求是:高功率密度、外形尺寸小、高效率、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功率因数(AC输入端),以及智能化、低成本、EMI小、可制造性(Manufacturability)、分布电源结构(Distributed Power Architecture)等。

? 20世纪推动开关电源性能和质量不断提高的主要技术是:

? 1.新型高频功率半导体器件

? 如功率MOSFET和IGBT已完全可代替功率晶体管和中小电流的晶闸管,使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可达到400kHz(AC-DC开关变换器)和1MHZ(DC-DC)开关变换器,实现开关电源高频化有了可能。超快恢复功率二极管和MOSFET同步整流技术的开发,也为研制高效低电压输出(≤3V)的开关电源创造了条件。

? 2.软开关技术? PWM开关电源按硬开关模式工作(开/关过程中,电压下降/上升/下降波形有交叠),因而开关损耗大。开关电源高频化可以缩小体积重量,但开关损耗却更大了(功耗与频率成正比)。为此必须研究开关电压/电流波形不交叠的技术,即所谓零电压(ZVS)/零电流(ZCS)开关技术,或称软开关技术(相对于PWM硬开关技术而言)。? 90年代中期,30A/48V开关整流器模块采用移相全桥(Phase-shifted Full bridge)ZVS-PWM技术后,重7?。比用PWM技术的同类产品,重量下降40%。软开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高了开关电源的效率,据说,最近国外小功率DC-DC开关电源模块(48/12V)总功率可达到96%;48/5V DC-DC开关电源模块的效率可达到92-93%。20世纪末,国内生产的50-100A输出、全桥移相ZV-ZCS-PWM开关电源模块的效率超过93%。

? 3.控制技术? 电流型控制及多环控制(Multi-loop control)已得到较普遍应用;电荷控制(Charge control),一周期控制(One-cycle control),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控制等技术的开发及相应专用集成控制芯片的研制,使开关电源动态性能有很大提高,电路也大幅度简化。

? 4.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 由于输入端有整流元件和滤波电容,单相AC-DC开关电源及一大类整流电源供电的电子设备,其电网侧(输入端)功率因数仅为0.65。用有源功率校正技术(Active Power Factor Correction),简称APPC,可提高到0.95-0.99,既治理了电网的谐波“污染”,又提高了开关电源的整体效率。单相APFC是DC-DC开关变换器拓扑和功率因数控制技术的具体应用,而三相APFCA则是三相PWM整流开关拓扑和功率因数控制技术的结合。

? 国内通信电源专业工厂已将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应用于输出6kW、100A通信用AC-DC开关电源中,输入端功率因数可达0.92-0.93。

? 5.Magamp后置调节器技术? 80年代,由于高频磁性材料,如非晶态软磁合金(Amorphous)、超微晶软磁合金(Nano-crystalline alloy)等的发展,使有可能在多路输出的高频(>100kHz)开关电源中用高频磁放大器(Magamp),即可控饱和电感(Controlled Saturable Indutor),作为其中一路输出的电压调节器(Output Regulator),称为后置调节器(Post-regulator)。其优点是:电路简单、EMI小、可靠、高效,可较精确地调节输出电压。特别适合应用于输出电流1安到几十安的开关电源。

? 6.饱和电感技术? 饱和电感(Saturable inductor)是带铁心(无空隙)的线圈,其特点是:铁心的饱和程度和电感量随通过的电流大小而变。如果铁心磁特性是理想的(例如呈矩形),则饱和电感工作时,类似一个开关。在开关电源中,应用饱和电感可以吸收浪涌、抑制尖峰、消除寄生振荡,和快恢复整流管串联时可使整流管损耗减小。

? 饱和电感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

? a)用作移相全桥ZVS-PWM开关电源的谐振电感,从而扩大了轻载下开关电源满足ZVS条件的范围。
? b)消除开关电源的二次寄生振荡? 与开关电源的隔离变压器副边输出整流管串联,可消除二次寄生振荡(Secondary parasitic ringing),减少循环能量,并使移相全桥ZVS-PWM开关电源的占控比损失最小。
? c)移相全桥ZVS-PWM开关电源中实现ZV-ZCS? 和电容串接在移相全桥ZVS-PWM开关电源变压器原边,超前臂开关管按ZVS工作;当负载电流趋近于零时,电感量增大,阻止电流反向变化;创造了滞后臂开关管ZCS条件,实现移相全桥ZV-ZCS PWM开关电源。

? 7.分布电源技术、并联均流技术? 分布电源技术(Distributeb Power Technipue)是将250-425/48V DC-DC变换器产生的48V母线(Distributed Bus)电压,供电给负载板(Board),再通过板上(On board)若干个并联的薄型(Low Profile)DC-DC变换器,将48V变换为负载所需的3.3-5V电压。一般,DC-DC变换器的功率密度达100W/in3、效率90%,并且应当是可并联的(Parallelable)。分布电源系统适合于用超高速集成电路(Very High Speed IC-VHSIC)组成的大型工作站(如图像处理站)、大型数字电子交换系统等,其优点是:可降低48V母线上的电流和电压降;容易实现N 1冗余(Redundancy),提高了系统可靠性;易于扩增负载容量;散热好;瞬态响应好;减少电解电容器数量;可实现DC-DC变换器组件模块化(Modularity);易于使用插件连接;可在线(On line)更换失效模块等。

? 8.电源智能化技术和系统的集成化技术? 开关电源微处理器监控、电源系统内部通信、电源系统智能化技术以及电力电子系统的集成化与封装技术等。

? 以上简要回顾了20世纪通信开关电源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上述各项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开发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智能化电源系统,仍然是今后通信开关电源技术的发展方向。

? 进入21世纪,我国工业界、学术界、电力电子、电子电源、通信、材料等行业,还应协同开发下述和通信开关电源相关的产品和技术。

? 1.探索研制耐高温的高性能碳化硅(SiC)功率半导体器件? 可以预见,碳化硅将是21世纪最可能成功应用的新型功率半导体器材料,碳化硅的优点是:禁带宽、工作温度高(可达600℃)、通态电阻小、导热性能好、漏电流极小、PN结耐压高,等等。

? 2.平面磁心及平面变压器技术? 平面磁心(Planar core)的开发,可实现超薄型(Lowprofile)变压器和超薄型开关变换器。适用于便携式(Portable)电子设备电源及板上(On-board)电源。由于其结构呈宽扁形,散热面积大,更适合于高频变压器。

? 平面变压器要求磁心、绕组,铜箔绕组等。据报道,国外已有多家公司开发了平面变压器。提箱内可放总功率达几十kW、十几种平面变压器。效率97-99%;工作频率50/Payton公司制造的5W-20kW变压器,其体积及功率密度仅为传统高频变压器的20%,一个手提箱内可放总功率达几十kW、十几种平面变压器。效率97-99%;工作频率50kHz-2MHz;漏感<0.2%;EMI小。

? 3.集成高频磁元件技术及阵列式(Matrix)磁元件技术将多个磁元件(如多个电感,变压器和电感)集成在一个磁心上。可以减少变换器体积,降低磁元件损耗。国外已有集成磁元件变换器(Integrated Magnetics Converter)的报道:50W输出、5V及15V两路、100kHz,DC-DC正激变换器,变压器和输出滤波电感在一个磁心上实现,简称IM变换器。阵列式磁元件技术是将电路中磁元件离散化,形成分布式阵列布置,或形成“磁结构层”,使磁结构与电路板或其他器件紧密配合,集成化。

? 4.磁电混合集成技术? 包括磁心与晶体管硅片集成、利用电感箔式绕组层间分布电容实现磁元件与电容混合集成等。

? 5.新型电容器。? 研究开发适合于能源和功率系统用的新型电容器,要求电容量大、等效串联电阻(ESR)小、体积小等。据报道,美国南卡罗里那州KEMET电子公司在90年代末,已开发出330μF新型固体(Solid Tantalum)电容,其ESR从原来的500mΩ降到30mΩ。

? 6.S4功率因数校正(PF Corrected)AC-DC开关变换技术一般高功率因数AC-DC开关电源,要用两个电力电子电路串级(Cascade)运行,在DC-DC开关变换器前加一级前置功率因数校正器。对于小功率PWM开关电源,至少需要两个主开关管和两套控制驱动电路,总体效率低、成本高。

? 用一级AC-DC开关变换器实现小功率稳压或稳流电源,并使输入端功率因数(PF)校正到0.8以上,称为单管单级(Single Switch Stage),简称S4功率因数校正(PF Corrected)AC-DC开关变换器。例如,前置功率因数校正用DCM运行的DCM运行;两级电路合用一个主开关管,因为反激电路有隔离变换器,故称S4功率因数校正隔离式AC-DC开关变换器。当然,如果加有源钳位或其他软开关技术,还需要一个辅助开关管,称为单级(Single Stage-S2)有隔离正软开关电源的实验结果;效率86.5%,功率因数0.98,THD13%,开关频率150kHz,输入155VAC,输出28V,80W。

? 7.输出1V/50A的低电压大电流DC-DC变换器。

? 为适应下一代快速微处理器、可携带式通讯设备、服务器(Server)等供电的需求,要求开发低输出电压、大电流DC-DC开关变换器,或称电压调节器模块VRM(Voltage Regulator Module)。其输出电压为1.1-1.8V,输出电流达50-100A,电流转换速率达5A/ns。

? 由于电路有高频寄生参数,当电流大幅度变化时,引起输出电压扰动。为防止这种扰动,过去采用增大输出滤波电容、电感的方法,但缺点甚多。国外开发了用多输入通道(Multi Channel)或多相(Multi-Phase)DC-DC变换器作为服务器的电源。输出采用波形交错叠加(Interleaving)方案,保证VRM输出纹波小,改善输出瞬态响应,并减少输出滤波电感和电容。

? 表3为减小VRM输出纹波的两种方案比较:

? 8.通信开关电源的设计、测试技术? 主要是电源热设计及测试,EMI设计及测试,可靠性设计及测试等技术的开发、研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