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颖的电流型三相五电平变流器拓扑的控制策略研究

楼主:
  现有的关于多电平变流器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电压型变流器[2](Voltage Source Inverter,简称VSI),对电流型变流器[1](Current Source Inverter,简称CSI)研究还较少。这不仅是因为通常的电力能源例如发电机,电网,电池等均属电压源,而且VSI中的储能元件电容器与CSI中的储能元件电感器相比,储能效率和储能元件的体积、价格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随着超导技术的发展[3],将解决电流型变流器中电感的储能效率问题。和VSI相比,CSI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便于实现四象限运行,而且工作更加稳定,输出电流更加容易控制等。因此,在有源滤波(APF)、无功补偿(SVG)以及电力系统中,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对于多电平逆变器而言,PWM技术无疑是一种获取理想输出的方案。总体上来讲,适用于多电平VSI的控制策略同样适用于多电平CSI,但对于不同的拓扑应采用相适应的控制策略。对于组合式多电平CSI,各个单元CSI在控制上相对独立,因而便于采用PWM技术。对于直接式多电平CSI,不能简单沿袭常规的调制方法,通常,三相多电平CSI在选取控制策略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要维持直流侧电流的持续导通;

    2)要保证分流电感的电流平衡;

    3)要考虑到三相电流的相互耦合影响。

       1    电路拓扑分析

       图1是本文介绍的三相五电平CSI拓扑(以下称为直接式三相五电平),每个开关器件由MOS管和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串联。在稳态时,考虑到电路拓扑的对称性并忽略电感的纹波,则在分析电路时图中可用值为I/2的电流源来代替每个均流电感。如图2所示,它的输出电平为-I,-I/2,0,I/2,I五电平。

                                三相直接式五电平CSI拓扑
                                      图1    三相直接式五电平CSI拓扑

                                 三相直接式五电平CSI等效电路
                                     图2    三相直接式五电平CSI等效电路

       本文中的CSI,从形式上看是两个普通逆变器并联于同一电流母线两端,但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多电平组合的思想,五电平拓扑利用4个均流电感对逆变器的输入电流、输出电流均分成两等份,然后再用相应的开关对三相电流进行合理的分配、组合得到所需的五电平。以A相为例,输出电平和开关导通示意如表1所列。

表1    A相输出电流示意 iA  开状态(闭合为1,断开为0)

       2    三相直接式五电平CSI的调制方式研究

       常用的多电平变流器的PWM控制方法有:多电平消谐波PWM(SHPWM),载波相移(CPS-SPWM),开关频率优化(SFO-PWM),空间矢量调制(SVPWM)。本文对图1所示的三相新型五电平CSI的调制方式是一种组合逻辑的PWM技术,用三相互差120°的正弦波调制信号和一个三角载波比较(正弦波的幅值为5V,三角波幅值为2.5V),再通过数字和模拟电路的组合输出相应的PWM波。

图3为采用的实现PWM技术的数字化方案。所有的比较器单元(决定着开关逻辑)接收三相正弦波调制信号,每一个正弦波对应一片EPROM和D/A转换器,每一个EPROM均由不同的计数器来寻址,且通过锁相环与对应相的电源同步。幅值控制信号为Vmod,它与包含着正弦调制信号的EPROM的输出经过D/A转换后相乘,然后作为每个比较模块单元的调制信号。

                                 数字化PWM方案
                                              图3    数字化PWM方案

       对于电流型逆变电路,开关动作须满足三个条件,即维持直流侧的持续导通;考虑三相电流相互耦合的影响;均流电感上平均电压应为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取了以下的PWM控制策略。

       1)以A相为例,如图4(a)所示,由SINA、-SINA与同一个三角载波比较分别得到一个二电平的脉冲信号,两个信号叠加得到一个三电平的脉冲信号PA。(同理,可得信号PB,PC)。三电平的脉冲信号PA和PB相叠加得到五电平的一组调制信号PA-PB,如图4(b)所示,同理可得PB-PC,PC-PA。

三电平的一组调制信号的生成

点击看原图

                     (a)A相解耦控制电路                          (b)控制信号PA-PB

                                    图4    三电平的一组调制信号的生成(以A相为例)

       2)考虑到上述的电流电平组合条件,取PA1(PA1,PA2,PA3,PA4分别代表开关SA1,SA2,SA3,SA4上的控制信号)为正半周大于零的电平信号,PA2为正半周大于I/2的电平信号,同理,PA3为负半周小于零的电平信号,PA4为负半周小于-I/2的信号。通过模拟开关使PA1、PA2以及PA3、PA4均匀地交替输出,这样,每个开关管上的驱动信号皆为宽窄脉宽交替,保证了若干周期内左右两个桥臂导通时间一致,从而能更好地实现均流电感平均电压为零,如图5(b)所示为同一桥臂的三个开关的驱动信号。

 消除直流无通路逻辑电路与同一桥臂3个开关控制信号

                   (a)消除直流无通路逻辑电路                  (b)同一桥臂的3个开关控制信号

                                  图5    消除直流无通路逻辑电路与同一桥臂3个开关控制信号

       3)在本实验中,主电路每个桥臂都不能存在直流无通路的情况。为了消除直流无通路的状态,以一个桥臂为例,采用如图5(a)的逻辑控制,对一个桥臂上的3个开关信号“或非”后取得该桥臂均不导通的信号,此信号与其所在相信号“与”后,再与该路的信号“或”,得到各路开关管上的控制信号。这样能很好地保证主电路每个桥臂都不存在直流无通路的情况。

       3    直接式三相五电平CSI仿真和实验

       3.1    仿真参数和结果

       为验证这种控制策略的正确性,本文对新拓扑构成的三相五电平CSI进行了仿真研究。仿真参数如下:电流源电流为20A,每个均流电感为100mH,逆变器的输出工作频率为50Hz,负载电阻为8Ω,负载为星型连接无中性线,输出滤波器由LC组合而成(L=5mH,C=60μF)。

       图6(a)所示为三相五电平CSI的输出PWM电流波形。图6(b)为滤波后的三相负载电流波形,可见滤波后的电流波形非常接近正弦波。

 仿真波形

点击看原图

                (a)输出PWM电流                                                (b)滤波后的负载电流

                                                        图6    仿真波形

       3.2    实验参数结果

       在前面分析讨论的基础上,对三相直接式五电平CSI拓扑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的主电路如图1所示,参数如下:每个均流电感为100mH,输出电流的频率为50Hz,负载电阻为8Ω,输出滤波电容为60μF,滤波电感为8mH,载波比为32。实验测得输入电流约为4A,图7(a)为滤波前的三相负载电流波形,图7(b)为滤波后的波形,可以看出,输出波形非常接近正弦波。

 实验波形

            (a)滤波前三相负载波形                                       (b)滤波后三相负载波形

                      图7    实验波形(10V/div

,5ms/div,电流波形是在电阻负载上取电压波形)

       4    结语

       直接式CSI多电平逆变器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拓扑,随着高温超导技术突破性的发展并进入实用化,超导技术将解决电流型变流器中的储能电感储能效率问题[3],同时电力超导储能系统中储能线圈具有电流源特性,因此,电流型变流器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进行三相直接式CSI的拓扑和控制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