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实用化的互补双极工艺技术

楼主:
一种实用化的互补双极工艺技术

张正元 张正

摘 要:在3 μm工艺条件下开发了一套实用的互补双极工艺(CB)。利用此工艺制造出特征频率分别为3.2 GHz和1.6 GHz的高性能NPN与PNP管,并成功地 集成在压摆率高达2200 V/μs的高速运算放大器芯片中。
关键词:互补双极工艺;双极工艺;半导体制造;半导体器件;运 算放大器
中图分类号:TN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365(2000)01-0066-03

A Practical Complementary Bipolar Techno logy

ZHANG Zheng-yuanZHANG Zheng-fan
Sichuan Institute of Solid-State Circui tsChongqing 400060

AbstractA practical 3-μmcompl ementary bipolar process has been developedWith this technologyhigh performance npn and  pnp transistors with an fT of 32 GH z and 1.6 GHzrespectivelyare fabricatedwhich are integrated into high speed ope rational amplifier IC's with a swing rat e of 2200 V/μsThe process experiment is  describedand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Bipolar proces sComplementary  bipolar processSemiconductor manufactu ringSemiconductor deviceOperationalam plifier

1 引 言

  互补双极工艺技术能够把高性能NPN管和PNP管集成到同一芯片上,使得很多新型的模 拟集成电路在不牺牲电路精度、电路工作范围和功耗等关键参数的情况下能高速工作[ 1]。模拟器件公司利用XFCB工艺制造出fT分别为4 GHz和2 GHz 的高性能NPN管与PNP管,并开发出XFCB运算放大器AD8000系列;哈里斯公 司利用硅-硅键合技术的全介质隔离互补双极工艺UHF-1,也研制出特征频率分别为8  GHz和4 GHz的高性能NPN管与PNP管,以及其对应产品HFA3XXX系列 。本文根据现有的工艺条件,开发出一种设计线宽为3 μm、最小间距为5 μm的单层 多晶硅发射极互补双极工艺,并成功地制造出fT分别为3.2 GHz和1.6  GHz的高性能的NPN管与PNP管,并应用于压摆率为2200 V/μs的高速运算 放大器。晶体管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晶体管结构剖面图

2 工艺实验

  互补双极工艺一般可分为全介质隔离的互补双极工艺、混合介质隔离的互补双极工艺和PN 结隔离的互补双极工艺[2,3]。全介质隔离的互补双极工艺 最为复杂,需要解决硅-硅键合和槽隔离所带来的问题。相对来说,最简单的是PN结隔离 的互补双极工艺,其难点是NPN管和PNP管制作上的兼容问题,如阱结深和阱浓度的选 择、磷基区与硼基区的结深和浓度选择、发射区杂质注入和退火条件的选择等。本文限于工艺条件,仅围 绕PN结互补双极工艺技术开展工艺研究,避开了介质隔离方面的技术难题。

2.1 N阱结深和浓度的选取
  N阱的作用是使PNP管的集电极与衬底绝缘。如果N阱结深过浅,PNP管的集电区P +埋层会穿过N阱与P型衬底连在一起,造成PNP无法隔离;如果N阱浓度过高,P 埋层中的硼补偿太多,且P埋层结深较浅,使P埋层电阻增大,造成PNP管的 RC较大,输出能力降低,影响晶体管的性能。经过SUPREM-Ⅲ模拟后选择阱 结 深大于5 μm,阱浓度为1017cm-3。实验得出的N阱工艺条件为:注入剂 量5×1013cm-2;能量为60 keV,退火条件是在1200 ° C下2 h氧气+3.5 h氮气。
2.2 N埋层的形成技术
  为了防止N埋层上返太多,选用扩散系数小的As杂质作埋层,注入剂量为5×10 15cm-2,注入能量为100 keV。实验证明,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可以 消除注入损 伤和光刻胶的掩蔽问题:
  1)为了减少大剂量As注入造成损伤,在注入前氧化一层薄氧化层(约50 μm)作为 注入缓冲层,减少注入损伤;
  2)为了防止高剂量高能量的As离子注入光刻胶掩蔽区,在注入前先用固胶机固化光刻胶 ,提高光刻胶的掩蔽能力。
2.3 P阱结深和杂质浓度的考虑
  为了降低NPN管的集电极串联电阻RC,外延层电阻率选为1Ω.cm,其杂质 浓度为 5×1015cm-3。阱浓度选择过低,会使PNP管的RC增大; 阱浓 度选择过高,就必须提高PNP管的基区浓度,进而造成PNP管的电流增益难以调节。P 阱结深过浅,会造成P埋层与P阱之间有一薄层外延层,达不到降低RC的目的 ,因 而必须对P阱结深和杂质浓度进行优化考虑。经过模拟后选择P阱浓度为1×1017 cm-3,结深为3m。实验后得出P阱的注入剂量为2×101 3cm-2,注入能量为60keV。
2.4 基区结深考虑
  基区结深是制造高性能晶体管的关键。基区结深愈浅,晶体管的特征频率越高,但工艺难度 很大,很容易发生穿通现象。因此在工艺设计时,必须对NPN管和PNP管的基区结深进 行优化设计。本文的PNP管的发射区是用B注入退火形成的,由于其射程较远,且扩 散速度比As快,因此选择为0.45μm。图2是用扩展电阻测试仪测得的PNP管基 区 杂质分布曲线。NPN管的发射区用As注入,由于它的扩散系数小,在调节NPN的 电流增益中不容易发生穿通现象。但是在互补双极工艺中,要使PNP和NPN两种晶体管 的性能都比较高,NPN管的基区结深宜选深一些,实验中选择为0.3μm左右。
2.5 多晶硅发射极串联电阻的考虑
  多晶硅发射极电阻包括多晶硅电阻、界面氧化层电阻、单晶硅发射区电阻及金属与多晶硅接 触电 阻四部分[4]。其中,多晶硅电阻和单晶硅发射区电阻相对来说较小,可以忽略, 起主要作用的是金属与多晶硅接触电阻和界面氧化层电阻。金属与多晶硅接触电阻可以通过 合金得到改善。界面氧化层电阻随界面氧化层的厚度增加而增加,且受退火调节β中氧化层 的击穿情况的影响。界面氧化层对NPN管基区中的空穴有阻碍作用,抑制了少子的反向注 入效应,因而对提高晶体管的β有利,但会增加发射极的串联电阻。
2.6 多晶硅发射极退火工艺的考虑
  多晶硅中的杂质在退火中外扩散很厉害,如果控制不好,会使发射区杂质浓度降低,发射区 的注入效应降低,进而难以调节晶体管的β[5],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方法抑制 多晶硅杂质外扩散。实验发现,在多晶硅表面氧化一层氧化物,既可以防止在退火中杂 质的外扩散,又可以降低注入损伤。

图2 实验时多晶硅中As杂质浓度分布(As注入:剂量
   1×1016 cm-2,能量100 keV; 1050 °C,5 min)

3 结果与讨论

  经过实验,得到优化的PN结隔离互补双极工艺流程和部分工艺条件为:
  材料-氧化-光刻 1(N阱)-阱注入磷-去胶-光刻2(N埋层区)-固胶-As注入-去胶-退火推 阱-光刻P埋层区-硼注入-去胶-推阱--推阱-光刻隔离区-硼扩散-光刻6(N穿透区)-磷扩散-去氧化层 -氧化-淀积Si3N4-光刻7(有源区) -干法刻蚀Si3N4-湿法刻蚀SiO2-干法刻蚀硅-去胶 -高压氧化-去Si3N4和SiO2(有源区)-光刻8(PNP基区)- 注入磷-去胶-推结氧化-淀积Si3N4-光刻9(NPN管基区)- 去胶-推结NPN基区-光刻10(NPN管、PNP管的发射区和基区孔)-干法 刻蚀Si3N4-湿法刻蚀SiO2-去胶-淀积多晶硅-多晶硅氧化- 光刻11(NPN管发射区、集电区和PNP管的基区)-固胶-注入As-去胶- 退火调β(NPN)-光刻12(PNP发射区、集电区和NPN基区)-注入硼- 去胶-光刻13(多晶硅)-干法刻蚀多晶硅-退火调PNP管的β-去掉多晶硅 上的SiO2-溅射SiAl-光刻14-合金-钝化-光刻15-中测。

  该工艺一共需要15次光刻,6次注入,两次扩散。利用此互补双极工艺,成功地研制 出高 性能的NPN管和PNP管,用HP7855网络分析仪测得其特征频率分别为3.2 G Hz和1.6 GHz。晶体管的GP图和频率特性曲线如图3~6所示。利用此晶体管参 数研制出的高速运算放大器的压摆率达到2200 V/μs。

图3 PNP管的GP图

图4 PNP管的频率特性曲线

图5 NPN管的GP图

图6 NPN管的频率特性曲线

  在晶体管参数提取过程中得到CAE中心的李儒章博士和陈静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谢 意。

作者简介:张正元(1964~ )男,198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 ,获学士学位,1997年在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 的工艺技术研究。
作者单位:张正元(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二十四研究所,重庆 400060)
     张正璠(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二十四研究所,重庆 400060)

[参考文献]

[1]武俊齐.国外双极超高频技术的进展[J ].微电子学,1993:23(3):9~16.
[2]Yamaguchi T.Process and evice characterization for a 30 GHz ft sub-micrometer double poly-Si bipolar technology using BF2-implanted base with   rapid thermal process[J].IEEE Trans Electron Devices,1993;40(8):1484~1494.
[3]Inoue M.Self-aligned cAomplementary bipolar transistors fabricated with a selective-oxidation mask[J].IEEE Trans Electron Devices,1987;34(10):2146~ 2150.
[4]张正元.一种高速高压NPN管的研制[J].微电子学, 1997;27(5):350.
[5]王阳元.多晶硅薄膜及其在集成电路中的应用[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8.

收稿日期:1999-04-20
定稿日期:1999-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