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种“毛病”空调常犯 教你如何检查它们

楼主:
现象一:冷气输出不足

  检查:
  1、进气孔是否关闭;
  2、冷凝器线圈与散热片是否清洁;
  3、系统中致冷剂是否充足;
  4、鼓风机电机是否工作正常;
  5、鼓风机通道是否阻塞;
  6、进气滤芯是否阻塞;
  7、蒸发器是否阻塞。

  判断:
  1、如果高压表显示正常压力,而低压表显示高压,说明蒸发器压力调节器、热气旁通阀、进气节流阀故障或调;
  2、如果排出空气温度较高,而压力表压力指示正常、或高,低压略有增加,则膨胀阀滤网阻塞;
  3、如果高压表指示超过正常压力,低压表指示低于正常压务,而接收干燥器和管路结冰,则接收干燥器滤网阻塞;
  4、如果高压表指示超过正常压力,系统中可能有过多的潮气。如果在观察窗口发现有气泡,说明系统中混入空气。

  现象二:冷气断断续续

  检查:
  1、电路开磁、风机开关、风机电机是否有故障;
  2、压缩机线圈和电磁阀是否开路或接地不良及连接是否松动;
  3、压缩机连接装置是否松动;
  4、仪表控制板真空管路;
  5、蒸发器是否阻塞。

  判断:
  1、如果低压表指示过高或过低,而调节调温器又不起作用,则调温器故障;
  2、如果低压表与高压表指示压力过低,则系统中有潮气,堵塞热气旁路阀或吸气节流阀。

  现象三:无冷气

  检查:
  1、压缩机驱动皮带是否松动或断裂;
  2、保险丝;
  3、保险丝连接导线;
  4、连接导线是否断开;
  5、压缩机偶合线圈与电磁阀;
  6、调温器电气触头是否正常,温度感应元件是否有故障;
  7、风机是否正常;
  8、点火开关和继电器;
  9、压缩机是否冻结;
  10、冷媒管路是否泄漏;
  11、压缩机油封是否有泄漏。

  判断:
  1、如果加热器中有热水,蒸发器放出热气,则加热器阀不工作。
  2、在发动机处于任一转速时,高低压表的读数只有轻微的变化,则压缩机舌型阀故障。

  现象四:系统有噪音

  检查:
  1、排气窗叶片是否松动;
  2、压缩机驱动皮带是否松动、磨损;
  3、压缩机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4、仔细听压缩机是否有杂音;
  5、压缩机连线和电磁阀。

  判断:
  1、压缩机线圈和电磁阀故障;
  2、压缩机液位太低;
  3、风扇式风机故障;
  4、若系统中潮气太多,则膨胀阀有噪音;
  5、若高压则伺服阀关闭,压缩机会产生敲击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