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变速器与分动器的讲解(组图

楼主:
在多轴驱动的汽车上,为了将输出的动力分配给各驱动桥设有分动器。分动器一般都设有高低档,以进一步扩大在困难地区行驶时的传动比及排挡数目。

  分动器

  分动器各轴均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支承,其轴承松紧度用相应的调整垫调整。

汽车配件

  越野汽车在良好道路行驶时,为减小功率消耗及传动系机件和轮胎磨损,一搬要切断通前桥动力。在越野行驶时,若需低速档动力,则为了防止后桥和中桥超载,应使低速档动力由所有驱动桥分担。为此,对分动器操纵机构有如下要求:非先接上前桥不得挂上抵速档,非先退出低速档,不得摘下前桥。

    变速器功用

  (1)改变传动比,满足不同行驶条件对牵引力的需要,使发动机尽量工作在有利的工况下,满足可能的行驶速度要求。

  (2)实现倒车行驶,用来满足汽车倒退行驶的需要。

  (3)中断动力传递,在发动机起动,怠速运转,汽车换档或需要停车进行动力输出时,中断向驱动轮的动力传递。

图为奔驰的变速器

图为奔驰的变速器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变速器分类

  (1)按传动比的变化方式划分,变速器可分为有级式、无级式和综合式三种。

  (a)有级式变速器:有几个可选择的固定传动比,采用齿轮传动。又可分为:齿轮轴线固定的普通齿轮变速器和部分齿轮(行星齿轮)轴线旋转的行星齿轮变速器两种。

  (b)无级式变速器:传动比可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常见的有液力式,机械式和电力式等。

  (c)综合式变速器:由有级式变速器和无级式变速器共同组成的,其传动比可以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几个分段的范围内作无级变化。

  (2)按操纵方式划分,变速器可以分为强制操纵式,自动操纵式和半自动操纵式三种。

  (a)强制操纵式变速器:靠驾驶员直接操纵变速杆换档。

图为手

图为手/自一体变速器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b)自动操纵式变速器:传动比的选择和换档是自动进行的。驾驶员只需操纵加速踏板,变速器就可以根据发动机的负荷信号和车速信号来控制执行元件,实现档位的变换。

  (c)半自动操纵式变速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档位自动换档,部分档位手动(强制) 换档;另一类是预先用按钮选定档位,在采下离合器踏板或松开加速踏板时,由执行机构自行换档。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来学习的,看了你的这篇帖子,我觉得我学到了东西,谢谢。。。